大神路过来看看,这个papago行车记录仪应该怎么修?

楼主(2020-01-04):
每次车子点火之后,记录仪都要重新设置语言和时间,特别烦人,今天准备修一下。
本以为会有大电容呢,我都买好了电容准备换的,没想到打开之后根本没有电容,只有一个锂电池,电池电压额定3.7,实测4.0,说明电池没啥问题,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还是电池的问题,虚了。

网友A:
电池问题,电池容量不行了,停车之后电掉没了
我的换电池之后继续使用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如果气温低,换电池也不好用,得换用电容的记录仪。

网友B:
换电池,我的也是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C:
一样的症状点火要设置时间,一直没理他papago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问题,电池容量不行了,停车之后电掉没了
我的换电池之后继续使用

一个360的也是换了电池坚持了2星期,又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症状点火要设置时间,一直没理他papago520

一个360的也是换了电池坚持了2星期,又2了,再换电池也不行了,总是人为说电池电量低,现在只能不搭理了,导致升级都不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我的也是换了就正常了。

一个360的也是换了电池坚持了2星期,又2了,再换电池也不行了,总是认为说电池电量低,现在只能不搭理了,导致升级都不能升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换完电池好了。

网友:
我的爬爬走三年前也坏了,因那款早停产,所以网拍了个二手的同款,线都不用布直接换上继续用。

网友:
我的估计也是电池不行,停车2天,下次启动都启动不了,充电灯在闪,但是黑屏不开机,要手动开机。。

网友:
一看就是papago520

网友(2020-03-10):
换电池。
如果车子打火启动时记录仪会掉电重启,就给电池保护板的双MOS管并一个一样的MOS管,一般是8025A (亲测有效,解决了一年多的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