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比较优秀的钣金供应商

楼主(2020-01-04):
RT,我想做一些类似DTU的模块,类似周立功的模块那样

网友:
这种外壳线路板怎么固定呢?是在钣金上铆螺母柱子吗?

网友:
两大啥都要。。。

网友A:
DM100,看起来是开模的塑料外壳。

网友:
关注,我们也在找。

网友B:
这种 X宝上搜索下,DTU 钣金 ,一大推,貌似都是河北那边,质量不知道咋样。做钣金外壳应该需要CAD图纸,直接给厂家一个成品裸板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淘宝现成的也有一些,质量中规中矩。

网友:
我也在找质量可靠价格好的,可以长期合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M100,看起来是开模的塑料外壳。

这种外壳有渠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壳有渠道么?

没有,我也想找。

网友D:
河北那边比较多,我们几个客户的外壳钣金基本全都那边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 X宝上搜索下,DTU 钣金 ,一大推,貌似都是河北那边,质量不知道咋样。做钣金外壳应该需要CAD图纸,直 ...

那些是能做,能做这个钣金的我随便找,我要求的是做的质量好的优秀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河北那边比较多,我们几个客户的外壳钣金基本全都那边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

要质量好的不好找

网友:
塑料外壳上的好看的标签也不好搞。

网友E:
质量要求高的,用铝型材二次开孔。

网友:
无锡有一家貌似很不错!!做机柜啥的!!

网友:
  这个要做好,只能开冲模做了。钣金是做不好这类壳子的。

网友:
做这种盒子要想成本低,效果好就得开模具,一次性冲压折弯到位。生产效率赶得上单头注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质量要求高的,用铝型材二次开孔。

铝型材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做都不会很高档,要高档就拿整块铝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