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国产的模拟输入0~10V的32BIT音频ADC芯片?

楼主(2020-01-04):
如题,请问有无国产的模拟输入0~10V的32BIT音频ADC芯片?

网友:
32bit?这是天顶星科技制造的吗?

网友:
12bit就可以听出来是水电还是火电,要是32bit的估计可以听出来准确的从发电厂出来后经过了多长的电线吧:)

网友A:
音频的话,采样率怎么也得接近 40kSPS 或者往上。

TI 只有两款勉强够用的:ADS1262/1263
AD 也是两款:LTC2500/2508-32

LZ 这个需求简直可以做雷达信号处理了,可以听出发电厂厂长家大嫂和哪位鲜肉关系有暧昧的

楼主:
好像音频ADC好多都标称24BIT和32BIT的吧?
估计音频ADC是不考虑线性度和温漂,所以可以标称那么高?那位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的话,采样率怎么也得接近 40kSPS 或者往上。

TI 只有两款勉强够用的:ADS1262/1263

谢谢,谢谢。这种AD芯片价格贵吗?

楼主:
查了一下,接近9美金一颗。
台产REALTECK是否也有这样的音频IC?比如ALC662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这种AD芯片价格贵吗?

TI 报价 $8.9 左右,国内加上税代理的话,应该会超过 ¥100/片

网友B:
估计32bit和24bit没有区别,信噪比的指标摆在这里。粗略看,120dB这么好的指标才20bit的水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32bit和24bit没有区别,信噪比的指标摆在这里。粗略看,120dB这么好的指标才20bit的水平。 ...

哈哈,12位和16位区别都不算大吧。音频adc通常只保证8~10位,lsb插值的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音频ADC好多都标称24BIT和32BIT的吧?
估计音频ADC是不考虑线性度和温漂,所以可以标称那么高?那位高 ...

我试过24位的音频DAC当直流DAC用, 输出不能轨到轨,  3.3V供电时大概只能输出0.7~2.6V吧.
再就是最高位需要取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12位和16位区别都不算大吧。音频adc通常只保证8~10位,lsb插值的比较多。 ...

不对啊,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12bit、16bit性能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24位的音频DAC当直流DAC用, 输出不能轨到轨,  3.3V供电时大概只能输出0.7~2.6V吧.
再就是最高位需 ...

你没差分输出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24位的音频DAC当直流DAC用, 输出不能轨到轨,  3.3V供电时大概只能输出0.7~2.6V吧.
再就是最高位需 ...

线性度怎么样,丢位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线性度怎么样,丢位不?

线性很好,至于丢位。。。那得用7位半表才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24位的音频DAC当直流DAC用, 输出不能轨到轨,  3.3V供电时大概只能输出0.7~2.6V吧.
再就是最高位需 ...

用运放调理成0-3.3V也比较麻烦,每个零点,顶点,不知道会不会不一样;
0-0.7V 和2.6到3.3V 是被压缩了还是输出就是从0.7开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24位的音频DAC当直流DAC用, 输出不能轨到轨,  3.3V供电时大概只能输出0.7~2.6V吧.
再就是最高位需 ...

看了一下CS4344的手册,满刻度输出60%~70%的VCC,中心标的是50%VCC,按这个来说0刻度应该是30~40%的VCC;供电是3.3V,0刻度应该是1-1.3V的样子,满刻度应该是2-2.3V的样子,不知你用的是什么DAC?0.7-2.6V应该是20%-80%的VCC电压输出,PCM1754吗?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需求的来源是啥?
为啥要ADC模拟输入支持到0V到10V?
为啥需要32bit的量化位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需求的来源是啥?
为啥要ADC模拟输入支持到0V到10V?
为啥需要32bit的量化位宽? ...

还有更变态的,需要-10~+10……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有更变态的,需要-10~+10……

哪里有这种要求?
6位半万用表我都没见过对ADC还有这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有这种要求?
6位半万用表我都没见过对ADC还有这种要求

算了,我也明白你们所说的只要分压加DC偏置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更变态的,需要-10~+10……

算了,我也明白你们所说的只要分压加DC偏置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我就想直通而入。

楼主:
32位吗,我查了下资料,好像音频ADC现在普遍是24位的。也有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CS4344的手册,满刻度输出60%~70%的VCC,中心标的是50%VCC,按这个来说0刻度应该是30~40%的VCC; ...

就是CS4344.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也明白你们所说的只要分压加DC偏置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我就想直通而入。 ...

多看看adi之类的资料吧, 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不要信玄学。

网友E:
CS4344驱动你用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呢,那个MCLK是最少要LRCK的128倍吗?要不停的发数据,感觉很占资源,能发驱动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S4344驱动你用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呢,那个MCLK是最少要LRCK的128倍吗?要不停的发数据,感觉很占资源,能 ...

dma+i2s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也明白你们所说的只要分压加DC偏置就可以解决的。

都成年人了,不要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网友E:
你这是带i2S的,主时钟不需要驱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带i2S的,主时钟不需要驱动吗?

自己找官方例子试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找官方例子试一下不就完了

看了手册主时钟是给滤波器的,我一直认为数字滤波器没主时钟不工作,数据到不了下个环节,你这么一说,我估计估计是同步用的,还在画电路图,没试过;手册也没讲清

网友H(2021-11-15):
引用 网友D:
线性很好,至于丢位。。。那得用7位半表才能测了

直流特性如何?

音频ADC 20Hz 以下 性能low

不知道 音频 DAC啥情况

网友:
很少有设备能测到20赫兹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流特性如何?

音频ADC 20Hz 以下 性能low

音频DAC应该是输入频率固定那几种吧,不能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