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的force touch触摸板出来已经5年了,其他厂商有用上的吗

楼主(2020-01-04):
好久没关注笔记本了,

感觉windows笔记本的机械按钮触摸板用起来很痛苦,(特别是一只手指 拖动文件)

macbook的force touch用起来超级舒服,就算macbook装了win10,效果也比机械按钮触摸板要强,

五年过去了,现在有没有用上force touch的macbook以外的笔记本了?

楼主:
之前买过macbook pro 2015 第一代的force touch ,用起来很爽,

但装了win10后就坑爹了,wifi频繁掉线,折腾了好久也没能解决,就放弃了,直接卸载了win10。

网友:
mac的触摸板好用,是macos系统全面配套的,就算windows有了force touch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楼主:
因为这个问题 不得不放弃macbook装win10的方案,只能再找一个合适的windows本了。

网友:
x1c,被种草了

网友A:
我的MacBook pro装win10用的非常好啥问题没有啊。Windows我就不指望触控板了,老老实实鼠标

网友:
联想新出的小新 用了类似的震动电机提供按压反馈,看不到触摸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acBook pro装win10用的非常好啥问题没有啊。Windows我就不指望触控板了,老老实实鼠标 ...

哪个版本的macbook pro? mac系统版本多少?
boot camp装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版本的macbook pro? mac系统版本多少?
boot camp装的吗?

我的也是2015 macbook pro,用bootcamp装win10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2015 macbook pro,用bootcamp装win10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发热严重。 ...

有一种说法是 5Gwifi可以稳定连接,2.4G频繁掉线。

我已经卸载了,也没法测试了。

网友:
17版本macbook pro touchbar  15寸,2.0ghz i7   16g ram
bootcamp装的win10.
然后wifi工作非常稳定,就像原装windows电脑一样

mac系统到10.xx.x, //话说这和mac系统也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