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朋友是做硬件工装设计的吗

楼主(2020-01-04):
请问有朋友是做硬件工装设计的吗,最近项目想做一个石油管道自动采集焊口图像设备,需要安装到管道上自动运行一周,采集图像,对应工装设备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请问有谁做这方面的呢,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A:
一个带磁铁的小车应该不错,吸上去自己走

带个GoPro 和小灯泡补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磁铁的小车应该不错,吸上去自己走

带个GoPro 和小灯泡补光

有考虑过,但是这个比较难控制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磁铁做一个磁路开关,避免吸一堆铁钉子

电机用减速的电子控制速度,走一段触发一次拍照

小车做长点,就不会走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磁铁做一个磁路开关,避免吸一堆铁钉子

电机用减速的电子控制速度,走一段触发一次拍照

谢谢建议,我们参考试试看

网友:
我感觉损失好几万咨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