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指点,为啥BLDC PWM_OFF期间无法获取正确的BEMF过零点?

楼主(2020-01-04):
大侠请指点,为啥BLDC PWM_OFF期间无法获取正确的BEMF过零点?

PWM_ON_PWM可以PWM_OFF期间可以获取正确的BEMF过零点,而普通的HPWM_LON缺在PWM_OFF期间无法获取正确的BEMF过零点
PWM占空比只有10%,按理和PWM调制方式没有任何关系

PWM_OFF期间用比较器获取过零点,有哪些注意点?PWM_ON->PWM_OFF跳变有延时避开,换相也有避开。PWM_ON期间采样比较器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不同PWM调制方式对反向电动势会产生影响。
其中PWM_ON_PWM调制方式对反向电动势无影响。

网友:
首先你是通过哪种方式获取反电势的,如中点电势比较,或者直接检测非导通相,或者相电流

楼主:
通过配置比较器让非导通相和另外导通相的中点电势进行比较,确定是否换相。

楼主:
就是虚拟中点的电势和非导通相的电势进行比较,过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