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Server 2019好用么?在用的人可否说下使用体验:)

楼主(2020-01-05):
今天看到Windows Server 2019竟然原生支持ssh server
搞的我都想放弃Linux了

不知道Windows Server 2019是否稳定,用起来舒坦不
欢迎各位大佬说下使用体验

网友A:
稳定放心,占用资源比较“大”。用起来和win1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放心,占用资源比较“大”。用起来和win10差不多。

你这个机器稳定运行多久了呢

网友:
只要机器好,XP都能跑几年不用重启

网友:
用centos多好

网友B:
Redhat(centos) 内核及自带的软件太老了
直到Redhat8(centos8),自带的yum源里才有python3

网友C:
前16台全部是Server 2019

网友:
2019的NanoServer只能当基础设施用了,不带 pwsh/.net/wmi,但也是几百兆的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dhat(centos) 内核及自带的软件太老了
直到Redhat8(centos8),自带的yum源里才有python3

可以自己装新版本的,最新的也可以。

需要的话,我写过一个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16台全部是Server 2019

你怎么这么多电脑呢

楼主:
centos里面没有office套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这么多电脑呢

你没看到最后全是Hyper-V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最后全是Hyper-V么

这个系统和正常的windows2019企业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最后全是Hyper-V么

物理机是2019 server,hyper里面虚拟机也全是2019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和正常的windows2019企业版有什么区别?

好像是类似vmware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理机是2019 server,hyper里面虚拟机也全是2019么

是滴,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和正常的windows2019企业版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Hyper-V很好伺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区别,Hyper-V很好伺候的

好像虚拟机里面的东西,虚拟机挂了,东西就找不回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最后全是Hyper-V么

cn_windows_server_2019_x64_dvd_2d80e042.iso  是用的这个版本吗?  有没有好用的激活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区别,Hyper-V很好伺候的

你这是在一个2019物理机上,跑了13个2019虚拟机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16台全部是Server 2019

有什么好用的激活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虚拟机里面的东西,虚拟机挂了,东西就找不回来了吧

网上搜AAct。我懒,直接买了个码
一个虚拟机挂两个VHDX啊,系统和数据分开嘛。
我用的cn_windows_server_2019_updated_march_2019_x64_dvd_c1ffb46c.iso,你那个是最早的版本,也能用。现在应该有更新的加集成补丁版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在一个2019物理机上,跑了13个2019虚拟机么

三个物理机。实际上Hyper-V很强悍的,我曾经在双核i3的物理机上跑过9个虚拟机,关键是内存要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好用的激活工具吗?

你搜AAct,我自己懒就买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物理机。实际上Hyper-V很强悍的,我曾经在双核i3的物理机上跑过9个虚拟机,关键是内存要够。 ...

你的物理机内存有多大呢,为什么不考虑vmware?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物理机内存有多大呢,为什么不考虑vmware?

64GB RAM,实际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这个是为了高负载测试预留的。Hyper-V方便呀,windows直接带了,VHDX还可以直接挂载,我干嘛还要费力气折腾V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GB RAM,实际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这个是为了高负载测试预留的。Hyper-V方便呀,windows直接带了,VHDX ...

你这台机器是自己的,还是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台机器是自己的,还是公司的

自己的,RAM现在不贵的好吧,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4GB RAM,实际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这个是为了高负载测试预留的。Hyper-V方便呀,windows直接带了,VHDX ...

开那么多的Hyper-V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那么多的Hyper-V 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啊…
对你来说可能不需要,但对我来说很有用,很多任务的部署和维护都方便,每个人需求不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用啊,每个人需求不同啊

问一下具体应用:服务器和要用服务器电脑中分出来的电脑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外网);可以实现 外网使用服务器分出的的硬盘存储吗?类似于网吧,电脑中本地没有硬盘,所有存储都在服务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具体应用:服务器和要用服务器电脑中分出来的电脑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外网);可以实现 外网使用服务 ...

你问的属于无盘工作站和路由的问题,我主要目的不在于此。我的工作机是正常系统,虚拟机群的作用在于很多服务不挤在一台机器上,便于维护,也方便做镜像、迁移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RAM现在不贵的好吧,兄弟

你用的什么主板啊,是8个内存插槽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主板啊,是8个内存插槽么

普通的B450的主板,4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B450的主板,4槽。

AMD CPU是不是功耗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AMD CPU是不是功耗太大

你这哪年的老黄历了,从Ryzen开始,AMD比Intel的CPU性能功耗比高多了,现在intel才是火炉的楷模。AMD很奇怪的老是标个非常高的TDP,仿佛就怕你用个稀烂的散热器然后赖到他头上似的,实际上监测整个CPU Package的能耗根本没那么多…

网友:
自己组了个nas用的server2019,稳定运行两个月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哪年的老黄历了,从Ryzen开始,AMD比Intel的CPU性能功耗比高多了,现在intel才是火炉的楷模。AMD很奇 ...

你这台机器7x24开机么?
不知道新增服务器,用AMD的多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台机器7x24开机么?
不知道新增服务器,用AMD的多不

你觉得我会没事儿整天几台机器开开关关的玩儿么?扔机架上当然7x24开的啦
说实在的,一般的用户能对自己需要什么系统给出确切的技术理由的有几个?大多数都是道听途说而已。
我对AMD的CPU非常熟悉,深知其优劣,Windows Server用了那么多年顺手得很(其实NT内核强悍得很,比*nix类的那些破玩意儿强多了),其他人买啥服务器用啥OS关我鸟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我会没事儿整天几台机器开开关关的玩儿么?扔机架上当然7x24开的啦
说实在的,一般的用户 ...

你这机箱是刀片型号的么,竟然还能扔机架上
我的一般直接扔地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机箱是刀片型号的么,竟然还能扔机架上
我的一般直接扔地上  ...

2U/3U/4U的机箱x宝上多得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散热条件挑一个就行了。1U机箱么,除非动手能力很强能自己可以在28mm的空间内搞定散热和风道系统,否则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U/3U/4U的机箱x宝上多得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散热条件挑一个就行了。1U机箱么,除非动手能力很强能自己 ...

你的机架放家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机架放家里么

家里放个机架有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放个机架有什么好奇怪的…

壕,你机架上有几个电脑呢,放个照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壕,你机架上有几个电脑呢,放个照片吧

壕个啥呀,都跟你说了就三台机器,一个小破机柜有啥好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壕个啥呀,都跟你说了就三台机器,一个小破机柜有啥好拍的

你为啥不用全塔机箱呢,可以直接丢地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为啥不用全塔机箱呢,可以直接丢地上

全塔机箱更占地方,而且你还要考虑稳固性问题。另外交换机、一大堆线缆什么的也是有体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塔机箱更占地方,而且你还要考虑稳固性问题。另外交换机、一大堆线缆什么的也是有体积的 ...

你的机架式机箱买的哪个牌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架式机箱买的哪个牌子呢

晕,这还挑什么牌子,中国市场上的机箱都是不知名小五金厂生产贴牌的,你还哼唧个啥
x宝或者狗东上搜2u机箱或者4u机箱,出来一大堆

网友:
Server 版的系统在用一些磁盘镜像软件时可能只能用企业版的,而不能用普通的家用版的

网友:
稳定性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塔机箱更占地方,而且你还要考虑稳固性问题。另外交换机、一大堆线缆什么的也是有体积的 ...

你的电脑和交换机都安装在机架上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脑和交换机都安装在机架上么

我晕,大哥,交换机不放机柜里难道扔地上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大哥,交换机不放机柜里难道扔地上不成……

我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确实都在地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确实都在地上

有了机柜再扔地上,那脑洞就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机柜再扔地上,那脑洞就有点大了

快把机柜照片放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把机柜照片放上来

我擦,大哥,你没见过机柜不成,想也想得到啥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GB RAM,实际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这个是为了高负载测试预留的。Hyper-V方便呀,windows直接带了,VHDX ...

64GB RAM,你主板是不是双U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4GB RAM,你主板是不是双U的

单CPU,3400G,主板是微星的B450 mortar,够廉价了吧?别以为server一定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64GB RAM,你主板是不是双U的

看见了没?不过自己改了散热系统而已,没什么好稀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