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库为啥连9014这种常规三极管都没有呢?

楼主(2020-01-05):
    9012 和9014 用的很少了吗?

网友:
8550_8050不行吗?

网友A:
901x我只见过插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1x我只见过插件的

嗯,嗯!

8550,8050的也是插件,贴件是别的号。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网友:
5551/540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S8050  S8550 大电流   SS8050 SS8550
9014 9013 9015 等都有贴片的料,一般作为开关管可以通用的 ...

   是的用在一个高频震荡电路里,怎么你淘宝店里没有介绍你的收费规则啊?

网友:
5551,5401 啊

楼主:
    替换肯定是有很多器件可以替换的,但是不是又得去试嘛。 9012和9014我们公司用的很多啊,不知道为什么楼主几位都没听说过?  可能产品不同吧,我们每天都要用掉好几盘。 5551和5401好久都没有用过了,映像中价格比901x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8550,8050的也是插件,贴件是别的号。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江苏无锡电动车控制器基地,早期的控制器都是 贴片 SS8050 SS8550   那个量大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苏无锡电动车控制器基地,早期的控制器都是 贴片 SS8050 SS8550   那个量大的很。   ...

不在一个频道,

网友D(2020-02-25):
确实8050 8550可以替换啊。  lz为什么 一定要用9字系列,发下部分原理图讨论下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手册吧,应该有细微差别

网友:
8550,8050    SMD 丝印是   Y1  Y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8050 8550可以替换啊。  lz为什么 一定要用9字系列,发下部分原理图讨论下 ...

高频特性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比如9014是低噪声特性,9018是高带宽特性。8050一般只用作通用开关管

网友:
9012 9014 批量价格便宜电流有点小都不用了

网友:
是不是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