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能的坛友,这个无线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1-05):
2.4GHz,用2401C做ap,一个航模链路遥控器的,宣称可以遥控30公里,图传可以到20公里,用Rola技术。今天实测了一下,雾霾比较大,10公里还有信号,但不稳定了。

网友A:
你不都说了是2401么? 另外一个芯片也是无线芯片?

网友:
Rola 听上去太牛了

网友:
图传   这个速率多少?

网友B:
工作频率是多少?确定是lora方式?不会是sx1280吧?

网友C:
我看是12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都说了是2401么? 另外一个芯片也是无线芯片?

2401C应该是ap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频率是多少?确定是lora方式?不会是sx1280吧?

谢谢啦,估计是SX1280。管脚和丝印位置都很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1280

谢谢,估计是了。频率也吻合。

网友D:
这个芯片还负责图传?看是连着1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还负责图传?看是连着103

是的,距离近的时候实时性还可以。

网友E:
速率是多少?先不讲距离,2401能实时图传?主芯片是103?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速率是多少?先不讲距离,2401能实时图传?主芯片是103?厉害了 ...

等楼主上更详细资料观摩

网友F:
这是目前很好的方案, 数传RFIC 是 SX1280 +Skyworks  PA RFX2401C,
SX1280 用的是FLRC 模式,此模式速率可以到1.xM bps ,而且链路增益与普通FSK 相比提高8-10db .
用的晶体是 EPSON 的, RF 链路物料 村田, 这些物料质量有保证,价格和国产的很接近,是个老手做的模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目前很好的方案, 数传RFIC 是 SX1280 +Skyworks  PA RFX2401C,
SX1280 用的是FLRC 模式,此模式速率可 ...

谢谢了。这个方案确实很厉害,一端放11楼窗户,一端在一楼里面,没有直射,也能看到图像。

网友G:
这个是风迎M12遥控吗? 看到朋友在用, 客服说的距离很牛逼

网友H:
这距离与天线增益有着很大的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距离与天线增益有着很大的关系吧?!

嗯嗯,天线也是重中之重,选一个好的天线非常重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是目前很好的方案, 数传RFIC 是 SX1280 +Skyworks  PA RFX2401C,
SX1280 用的是FLRC 模式,此模式速率可 ...

能做图传?
实测传输速度能做到多少kbytes/s (不是手册上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距离与天线增益有着很大的关系吧?!

这个遥控器配的天线是小天线,不到10cm长,估计增益不到5DB。迟点我换个高增益的天线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风迎M12遥控吗? 看到朋友在用, 客服说的距离很牛逼

是T12,M12没有图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做图传?
实测传输速度能做到多少kbytes/s (不是手册上写的)?

有些卡顿,但还能接受,当然做特技穿越飞行肯定不行,但简单的穿越飞行还是可以的。具体速度多少现在没办法测。改天自己弄个开发板在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12,M12没有图传功能。

某宝了一下云扬T12  貌似便宜

貌似看错了,是单接收机3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卡顿,但还能接受,当然做特技穿越飞行肯定不行,但简单的穿越飞行还是可以的。具体速度多少现在没办 ...

估计帧率很低,画面也低质,不过看用途哈,作业用的应该是没问题,每秒几针画面能看个大概就行了,玩航模估计是根本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估计帧率很低,画面也低质,不过看用途哈,作业用的应该是没问题,每秒几针画面能看个大概就行了,玩航模 ...

每秒几帧很怀疑?

是10几秒一帧吧, 像素估计撑死最大也就320*24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卡顿,但还能接受,当然做特技穿越飞行肯定不行,但简单的穿越飞行还是可以的。具体速度多少现在没办 ...

看某宝接线是模拟摄像头,用的啥芯片压数字的。接收端F1应该是把数字信号透传给手机,让手机去还原画面,所以F1跑得动。  发射端用啥芯片压模拟摄像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每秒几帧很怀疑?

是10几秒一帧吧, 像素估计撑死最大也就320*240了。

如果做H264压缩,几百K速率,没毛病啊640*480。接收端有手机CPU抗,就看发射端压缩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H264压缩,几百K速率,没毛病啊640*480。接收端有手机CPU抗,就看发射端压缩了。 ...

1. H264压缩???
   用的 103的芯片啊.

2. 640*480*2/1024
= 600KBytes, 就算压缩也要120K.
传输速率每秒几帧,速度至少也要达到 300Kbytes/s 每秒。

这速度也是逆天啊! 严重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I:
H264压缩???
用的 103的芯片啊

看某宝图片,,,发射端明显不是。。。等楼主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I:
1. H264压缩???
   用的 103的芯片啊.

。。。H264摄像头  25帧  640*480   80KB/S 我抓的某个UDP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目前很好的方案, 数传RFIC 是 SX1280 +Skyworks  PA RFX2401C,
SX1280 用的是FLRC 模式,此模式速率可 ...

你回复的字最多,你应该是对的。

网友:
2401c是个pa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1C应该是ap芯片。

到底是pa还是ap哦,你这回答的让人头疼,,,
我开始还以为是nrf2401那个2401呢

网友:
22db 能十公里?

网友:
麻烦楼主传下完整的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D:
。。。H264摄像头  25帧  640*480   80KB/S 我抓的某个UDP数据。

1. 估计是H264的编码芯片
2. 80KB/s 是达不到25帧的,实际估计也就0.5帧。
   但是 80KB/s  是指 80KBytes/s  吗?
   如果是的话,速度算是很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某宝接线是模拟摄像头,用的啥芯片压数字的。接收端F1应该是把数字信号透传给手机,让手机去还原画面, ...

数字的,串口传给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I:
1. 估计是H264的编码芯片
2. 80KB/s 是达不到25帧的,实际估计也就0.5帧。
   但是 80KB/s  是指 80KByte ...

25我说的不是楼主这个  百分百确定
80对应算800kb  楼主位这个假设传500k不过分吧  2401上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字的,串口传给stm32。

串口摄像头?涨姿势

网友J:
这个仅仅是发送吧。接收端一般使用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仅仅是发送吧。接收端一般使用什么型号的芯片。

1280收发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摄像头?涨姿势

这个我还没确定,板上的接线口字符是RX,TX。当然也可能烟雾弹,实际是USB。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没确定,板上的接线口字符是RX,TX。当然也可能烟雾弹,实际是USB。 ...

拍电路呗  看接到什么芯片上 什么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没确定,板上的接线口字符是RX,TX。当然也可能烟雾弹,实际是USB。 ...

拍电路吧
----------------------------------------

这个方案中的,所谓的手机远程端,视频很流畅非常怀疑!

1. 分辨率是多少? (手机端显示的原始分辨率)
2. 帧率是多少? (手机端显示的帧率)

不是指相机本身的参数

抛开分辨率,算帧率是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电路吧


分辨率还可以,估计有640吧,比以前的VCD级别强,流畅肯定就不是很流畅啦,感觉上3,4秒就有的卡顿一下,帧数应该不高。官方介绍是H264压缩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电路呗  看接到什么芯片上 什么脚

看了电路,摄像头数据连接到STM32F103RC的PA9,PA10.应该是真的USART.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了电路,摄像头数据连接到STM32F103RC的PA9,PA10.应该是真的USART.

如果是串口摄像头,帧率和图像尺寸。
不可能做到十分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辨率还可以,估计有640吧,比以前的VCD级别强,流畅肯定就不是很流畅啦,感觉上3,4秒就有的卡顿一下, ...

是的。 3、4秒还是说的过去的。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拍个工作视频看下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串口摄像头,帧率和图像尺寸。
不可能做到十分流畅

你觉得串口很慢? 帧率分辨率足够足够了。 921600波特率够了,理论对标的是92KB/S速度   并不用满,传50KB/S纯图像数据。   2.4G芯片上M比特率, 传几百Kb实际数据也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电路,摄像头数据连接到STM32F103RC的PA9,PA10.应该是真的USART.

看来真是的,够便宜简单方案。  H264跟摄像头一体的,估计也是特便宜的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拍个工作视频看下嘛

拍个 Android 端的图像视频,看下实际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串口很慢? 帧率分辨率足够足够了。 921600波特率够了,理论对标的是92KB/S速度   并不用满,传50K ...

实际测试下,无线的速度。
理论与实际,基本对几半砍。 选型时,血的教训啊!

理论值,基本在特定环境下测试。 实际工作,可就千差万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遥控器配的天线是小天线,不到10cm长,估计增益不到5DB。迟点我换个高增益的天线看效果怎么样。 ...

能穿铁箱吗?

比如,放在一个铁箱设备盒内,关上设备箱门。。

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真是的,够便宜简单方案。  H264跟摄像头一体的,估计也是特便宜的专用芯片。 ...

今天拆了,处理芯片为hi3518ERBCV200.图像芯片靶面对角线大概为6mm,4:3比例。

网友L:
10公里有信号是指图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公里有信号是指图像吗?

有图像但很久才能更新一次了。我在bili看到有拉距视频,拉得更远。我只是在地面测试。

网友:
hi3518编码H264,串口传给STM32,最后stm32传给SX1280发送...10km,mark!

网友:
好厉害的的数传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