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STM32F4核心板不能工作

楼主(2020-01-05):
画了一块STM32F401的核心板,带CP2102串口,回来焊好发现无法工作。

具体问题:
用STM32CubeMX生成了一个最简单的LED闪烁工程(核心板板载一个LED),能用JLINK-ob能烧录代码,但是核心板LED不能如程序设定闪烁。

请各位帮忙看看,是晶振不匹配吗?布线比较烂 ,半桶水水平,但是又懒得重画了,得分析下解决问题。

核心部分截图如下:

PCB截图如下:

板子文件如下:

网友A:
qfn的? 先检查焊得对不对吧. 就一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的? 先检查焊得对不对吧. 就一块么?

我打样了十块,自己焊接了三块不行,又寄去让工厂帮忙焊接了七块,回来测试发现还是不行。

网友:
1.BOOT0确认接得对不对,是不是从FLASH启动
2.程序配置确认下地址是不是从FLASH启动(有没有改过配置?)

网友A:
对了, 你这个器件符号是自己画的? datasheet里22脚是vcap啊, 没有PB11. 你给22脚接个几u的电容到地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你这个器件符号是自己画的? datasheet里22脚是vcap啊, 没有PB11. 你给22脚接个几u的电容到地再试试. ...

正解,当初也是被搞了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你这个器件符号是自己画的? datasheet里22脚是vcap啊, 没有PB11. 你给22脚接个几u的电容到地再试试. ...

听你这么一说,我回头看了下datasheet果然有问题。我之前copy了STM32F103C8T6的符号修改的,大意了,还以为引脚都是一样的。

谢谢老tom。感谢!我先验证下试试。

网友:
22脚需要接2.2uf电容

网友B:
不看datasheet 闭眼画板子,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datasheet 闭眼画板子,我也是醉了。

哈哈让你见笑了,的确粗心大意了,还以为是跟STM32F103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让你见笑了,的确粗心大意了,还以为是跟STM32F103一样

你这个还好, 就差一个VCAP, 加上就行了.

我之前更惨, STM32F051, QFN32用了LQFP32的符号, 然而LQFP32有两个脚是地, QFN32没有一个是地, 只有肚子下面的焊盘接地. 结果板子只能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好, 就差一个VCAP, 加上就行了.

我之前更惨, STM32F051, QFN32用了LQFP32的符号, 然而LQFP32有 ...

谢分享,看来换封装还真得细心点。

网友:
如果怕是晶振的问题,可以用cubemx生成个内部晶振的程序试试。我们现在都是直接判断外部晶振不行就直接用内部的工作,再报一个故障。

网友C:
楼主,板子现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板子现在正常了?

正常了。就近芯片引脚刮出铜皮,飞线把电容焊上去就可以了。自己打的样板,含着泪也要调通,多亏了楼上的几个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了。就近芯片引脚刮出铜皮,飞线把电容焊上去就可以了。自己打的样板,含着泪也要调通,多亏了楼上的 ...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不过楼主PCB画的不谨慎啊,有的地都没连好。

网友:
刚转stm32,想开发一个stm32f205,有开发板资料的大佬给老弟介绍一款,想少走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