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驱动电路,总是烧MOS.请大家指点下哪里问题.

楼主(2020-01-05):
别人跑来问我,说是重载下,跑两下MOS挂了, 我也没分析不出问题.所以上来请教一下.

MOS 驱动电压是通过光耦上拉到12V,  电机通过变速箱\丝杠推动一个高压配电柜的什么闸刀,电机一般一次运行时间不超过30秒.推到底,停一秒,再退回60mS.
听说他们测试时经常在退回的那一瞬间挂掉.

MOS 是 IRFP460 耐压500V的. 用MOS控制通断可能当初设计者实现用来调速.
目前就希望找出原因,至于设计问题,要改也要先把问题找出来.

~~~~~~~
我自己琢磨着 是不是电机停止瞬间产生自感电动势,通过电源反向加到 MOS上,然后MOS的体二极管吃不消就挂了.
自己瞎画了个电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建议在MOS的D S加个二极管

网友:
MOS Vds驱动电压不够工作在放大状态吧。

网友:
没估计错的话,这是一个控制原理简图,不是实际的线路图。MOS挂掉,无非过压和过热(过流或进线性区)。

网友A:
通断控制的波形?MOS的作用是慢速通断还是产生PWM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断控制的波形?MOS的作用是慢速通断还是产生PWM脉冲?

我测过没有PWM,只是控制通断.  应该是跟采样电阻 组成堵转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过没有PWM,只是控制通断.  应该是跟采样电阻 组成堵转保护电路

权且认为MOS管的耐压可以达到300V以上。但是楼主没给出型号。
刚看描述还在猜是不是堵转引起的烧坏,毕竟电机堵转时的电流,以及反向启动电流都可能很大。不如先测一些波形,看看电流情况是过热击穿,还是高压脉冲击穿。
如果仅仅是30s的通断,MOS为啥不干脆换成继电器?

网友:
问题可能出现在“退回那一瞬间”。切方向的时候,先让两个继电器变成相同状态,把电机两端短路,能量泄放掉,再进一上一下进行行换向操作。烧继电器和烧MOS,选一样吧

网友B:
目测是个100%空手接白刃的电路

网友:
继电器触点动作不同步

网友:
加个刹车抱死

网友C:
220V供电的系统,直接检测电流?  也是醉了。

笨办法 : 继电器+限位开关。

网友:
继电器换线的一瞬间  不幸事情罚款概率非常大

网友:
不是有个停1秒操作吗?此时电机还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供电的系统,直接检测电流?  也是醉了。

笨办法 : 继电器+限位开关。 ...

当然是有限位开关的,我把它省略了。免得看起来乱糟糟的。

网友:
我控制电机都是这么做的:切换方向前,先关断MOS管一段时间,让电机停下来,再切换方向,再打开MOS管。

网友:
用示波器看mos Vgs波形吧 只有个原理图看不出来

网友D:
会不会感应电动势导致的母线电压升高击穿MOS管,因为是整流桥供电,无处吸收和泄放啊?有在母线加大容量滤波电容不?

网友:
继电器换成双刀双掷,mos就是个通断控制直接继电器皮实耐操

网友:
一秒的时候电机停稳了吗?

网友:
R4=100R改到10R或者更小试试

网友:
220整流后的电压,再遇到 切换方向时的 反向电动势,乖乖,500V的耐压管子,抗的住吗?500V13A的参数,但是它的 内阻的是多少?13A的参数,不是任意条件都能达到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个100%空手接白刃的电路

运转状态切换方向,直接烧mos

可以说明一下运转状态切换方向会烧mos的原因吗?主要是在某宝看到电机驱动的电路,说可以硬切换,但是在电路上并没有看到保护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明一下运转状态切换方向会烧mos的原因吗?主要是在某宝看到电机驱动的电路,说可以硬切换,但是在 ...

硬切换相当于反转刹车,只要MOS顶得住,就没有问题。

网友:
R3=10k,阻值太大了,导致MOSFET关断时进入线性放大区的时间较长,MOSFET使用超出了安全工作区。
MOSFET 的Cgs在导通期间充电到12V,设计者想通R3来放电使MOSFET截止,但放电时间太长,MOSFET抗不住瞬间功耗而挂掉。
供参考,请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感应电动势导致的母线电压升高击穿MOS管,因为是整流桥供电,无处吸收和泄放啊?有在母线加大容量滤 ...

同意!箝位二极管回收的的能量没办法行成回路

网友F(2020-02-24):
目测是个100%空手接白刃的电路,按原理图来看,MOS挂了的同时D3一定也挂了,MOS的G,S端位置就近并一个50V10n的电容吧,吸收米勒电容引起的驱动尖峰

网友F:
另外,退回的瞬间,电机停转了没有?

网友:
楼主可以把开关机时的驱动波形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是个100%空手接白刃的电路,按原理图来看,MOS挂了的同时D3一定也挂了,MOS的G,S端位置就近并一个50V1 ...

对!  D3确实每次都会跟着MOS一起挂掉,请问烧D3的原理是什么呢,能否指点一下?

G、S 我在家里测都是正常的,出故障的波形要去客户的现场挂上重负载测试,才能测到波形。比较麻烦。

因为烧D3我也给G、S 并过 10V 的 TVS,印象中是没起作用(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最近一直丢着没去搞它,过两天要重新拿起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退回的瞬间,电机停转了没有?

电机是已经停下了的。此时变速箱的齿轮应该卡的很紧,反向退回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很大的电流。

前些天重新选了个管子 SW38N65KF / TO-247 / N沟道,650V,38A  还没有机会上机再拿到现场测试。
原来的管子是 500V 20A ,你觉得这只新手能不能接这个白刃呢?

网友:
R2,C1和D2并联吸收电流,并且R2取值10R,C1取值0.01uF。最好看看波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  D3确实每次都会跟着MOS一起挂掉,请问烧D3的原理是什么呢,能否指点一下?

G、S 我在家里测都是正 ...

不是告诉过你了么,米勒电容引起的GS尖峰,老老实实并电容吧,跟你换什么样的MOS并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些疑难杂症,我见多了,方法也已经告诉你了。十几年前碰到这些问题,当时也是一头雾水,问遍了各大技术论坛,尤其是一些自认为是大佬的,奇货可居者,是不会告诉你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已经停下了的。此时变速箱的齿轮应该卡的很紧,反向退回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很大的电流。

前些天 ...

另外,在R2的两端,正向并联一个600V1A以上规格的快恢复二极管,瞬间吸收dv/dt。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已经停下了的。此时变速箱的齿轮应该卡的很紧,反向退回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很大的电流。

前些天 ...

电机的驱动,多看看ST的设计指导,会对你有帮助,但愿你的问题解决后,下次同样也能毫无保留地协助他人解决问题,这样大家才能共同进步,没必要藏着掖着,说白了,电路的可靠性,大神和新手之间,就隔了一层经验堆起来的窗户纸,捅破了谁都可以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告诉过你了么,米勒电容引起的GS尖峰,老老实实并电容吧,跟你换什么样的MOS并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些 ...

好的,谢谢。我等有机会按你说的方法测试一下。
这个不好搞主要是在自己家没法故障再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等有机会按你说的方法测试一下。
这个不好搞主要是在自己家没法故障再现。 ...

多搞几次,就可以再现了,你这又不是偶发故障,看你的原理图,这是必然结果

网友G:
看着没有释放回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着没有释放回路

你当是继电器么?需要释放回路?楼主的病根在于,MOS的D,G端存在米勒电容,在MOS开通和关闭的瞬间,由于米勒电容的存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因此母线高压会通过这个电容,直接加载到驱动端,导致驱动端被高压击穿。正确的做法是,降低MOS栅极的驱动斜率,也就是改变MOS管DS端的DI/DT。改变这个斜率的方法有1.增大栅极驱动电阻。2.增大G、S端的输入电容。3.MOS管的D、S端增加吸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等有机会按你说的方法测试一下。
这个不好搞主要是在自己家没法故障再现。 ...

楼主可以看一下楼上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驱动,多看看ST的设计指导,会对你有帮助,但愿你的问题解决后,下次同样也能毫无保留地协助他人解 ...

向你致敬!向你学习!希望大家都能向这位无私的坛友看齐!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MOS拿来看看有没有过高温的痕迹,没有的话就是被高压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当是继电器么?需要释放回路?楼主的病根在于,MOS的D,G端存在米勒电容,在MOS开通和关闭的瞬间,由于 ...

好的,很有道理.等开工我再好好测试一下.

网友(2022-07-26):
我这个MOS上下臂同时炸毁,但是驱动芯片并没有坏,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查了很久,实在不知道为啥

网友H(2022-11-03):
引用 网友F:
你当是继电器么?需要释放回路?楼主的病根在于,MOS的D,G端存在米勒电容,在MOS开通和关闭的瞬间,由于 ...

2.增大G、S端的输入电容。
这个没明白,密勒电容还是一样的呀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H:
2.增大G、S端的输入电容。
这个没明白,密勒电容还是一样的呀

同样不明白,有谁能解答

网友I:
这个电路电机不能随意换向,一定要在电机两端电压为0后换向(电机转速为0后换向)。电机重载的时候,机械惯性大,电机在断开后一段时间内等效为发电机,如果这时候换向,电机输出电压会完全加在二极管和电机线圈上,这时候等效于发电机外部短路,大概率会烧快恢复二极管。在快恢复二极管烧毁断开后,电源电压和电机两端的电压串联后加在MOSFET上,按楼主设计参数,220V整流后峰值为311V,叠加直流电机电动势300V,轻松超过600V,而IRFP460的耐压只有500V,所以烧掉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F:
你当是继电器么?需要释放回路?楼主的病根在于,MOS的D,G端存在米勒电容,在MOS开通和关闭的瞬间,由于 ...

通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电机不能随意换向,一定要在电机两端电压为0后换向(电机转速为0后换向)。电机重载的时候,机械惯 ...

母线电容钳位的条件下你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