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求“快速幂取模”的底数

楼主(2020-01-05):
如题,现在已知快速幂取模的算法,求“base”底数的算法如何推导,数学都忘光了。。。
int PowMod(int base, int pow, int n)
{
    int a = base, b = pow, c = 1;

    while ( b != 0)
    {
        while ((b & 1) == 0)
        {
            b >>= 1;
            a = (int)((long)(a * a) % n);
        }

        b--;
        c=(int) ((long)(a * c) % n);
    }

    return c;
}

网友A:
模幂运算是RSA算法的核心,数学上没有求底公式
目前的方法只有暴力搜索,不过你的底数也就32位,搜索起来也要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幂运算是RSA算法的核心,数学上没有求底公式
目前的方法只有暴力搜索,不过你的底数也就32位,搜索起来也 ...

谢谢,不是反推底数,现在情况是,下位机传入“底数”,上位机PowMod的结果是真实数据,我现在知道pow和n的值;
我有真实数据,想对接上位机,如何能算出符合这个算法的“底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反推底数,现在情况是,下位机传入“底数”,上位机PowMod的结果是真实数据,我现在知道pow和n ...

按照目前已知的理论算不出来,只能穷举
你还可以反编译上位机软件,做一个补丁绕过这个检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