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50Hz带陷滤波器你们喜欢用什么拓扑?

楼主(2020-01-05):
我简单搜索一下好多地方就上来介绍用双T型滤波器
至于有什么其他方案,各自区别在哪里也没太多说明

看TI文档里推荐用另外一种拓扑 Fliege陷波滤波器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tsp?contentId=53205

有老哥用过这种吗?

网友A:
难不成又一个搞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又一个搞传感器的

差不多
生物医电

网友B:
工频、肌电滤波。。。。吗

网友C:
楼主上面不写着高速陷波吗,那玩意儿适合频率较高的。50Hz陷波,用这个我觉得可行https://www.electronics-tutorial ... ariable-filter.html

网友D:
可以软件滤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软件滤波器吗?

软件滤波可以实现
不过我这里是要出来的型号直接挂示波器看的
所以要做硬件有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面不写着高速陷波吗,那玩意儿适合频率较高的。50Hz陷波,用这个我觉得可行https://www.electronics- ...

Notch Filter也有一些资料里用这个
我不知道对阻容的要求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肌电滤波。。。。吗

对呀
老哥有没有常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面不写着高速陷波吗,那玩意儿适合频率较高的。50Hz陷波,用这个我觉得可行https://www.electronics- ...

我都忘了我也收藏过这个网站
以前还在上面看过

我再去instructables看看有没有老外做教程
这网站和U2B都特别多印度工程师写教程

网友:
以前试过双t下臂连接到运放输出就自激,连接到地q值太低,没继续实验

网友E:
生物医电现在很少用硬件滤50HZ了,软件上可以提供多种零相位的滤波。你拆几台心电图机看看是不是 过了保护和阻抗匹配直连的ADS129x就知道了。现在还在用分立元件硬搭的要不就uV信号采集,这时候主要噪声已经不是50HZ了,主要是底噪要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物医电现在很少用硬件滤50HZ了,软件上可以提供多种零相位的滤波。你拆几台心电图机看看是不是 过了保护 ...

主要还是培训和演示用的,所以想搭个电路出来,用示波器直观演示一下
另外我看到类似ADI的AD8232单导联方案里还专门设置了硬件滤波器
而且文档中还根据测量情境不同推荐使用不同的滤波器设置,挺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培训和演示用的,所以想搭个电路出来,用示波器直观演示一下
另外我看到类似ADI的AD8232单导联方案 ...

单导联的玩具啦

网友:
心电实验的话用电池和电池示波器。接上右腿驱动不需要滤50HZ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导联的玩具啦

有一次我们这三甲医院的心内医生,给我看她买的带PPG测心电功能的手表
我问她说这样测的相当于单导联,临床上有价值吗
她说临床上只看单导联也能看出不少问题了,所以还是有价值的,她还给家里老妈买了一个

电池示波器我这还不好找
我就一台rigol DS1054Z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次我们这三甲医院的心内医生,给我看她买的带PPG测心电功能的手表
我问她说这样测的相当于单导联,临床 ...

单导一般都是用于初筛的,适合病人在家自己用,费用低,也比较方便。但是问题是,医生才不会管你花多少钱呢,有问题直接给你开医院测试的。你如果拿着单导的测试结果去问医生,他理你才怪呢。除非医生是你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