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用铝型材面板的穿墙端子,请教一般用哪种

楼主(2020-01-05):
头一次用铝型材面板的穿墙端子,是焊接在pcb上面的。请教一般用哪种,3.96还是3.81?

网友A:
没明白,穿什么墙?

铝型材?

还面板?

承重墙吗?

铝?还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穿什么墙?

铝型材?

抱歉,没说清楚,已在楼顶更新图片。

网友:
用哪种都行,间距根据电压和线径选,我们只用菲尼克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楼主位的图片没有铝吧

就是铝型材外壳,已更新楼主位置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