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快速画一块洞洞板?

楼主(2020-01-05):
洞洞板的焊盘间距是标准的2.54mm间距,而且比较密集,如果使用AD来画洞洞板,请问该怎么画比较方便,难道要不断地复制粘贴焊盘?复制粘贴焊盘如何保证间距的标准?

网友:
用程序自动生成,比如一个 python 脚本,直接写 PCB 文件.

网友:
最快的是画一个焊盘,然后告诉厂家做1000*1000拼板,不V割,无开槽。

网友A:
直接把网格间距设置成100mil不就行了,毫无难度

网友:
234楼你们是怕楼主是AD来钓鱼的吗?

网友:
AD不知道,kicad直接创建阵列就好了,脚本都不用.。

网友:
啥软件都一样
调栅格grid到100mil
复制粘贴几下子就能画好

网友:
阵列,没有之一。

网友:
我是鱼。AD有个特殊粘贴Special paste,可以粘贴一个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网格间距设置成100mil不就行了,毫无难度

哈哈哈忘记可以调网格间距了,给力给力

楼主:
懂了懂了,多谢各位。我不是钓鱼的,不用怕。

网友:
我都是用排针和蜡纸画,不怕字母公司,来咬我呀

网友:
貌似有专门的洞洞板软件

网友:
特殊粘贴--> 粘贴队列
放一个过孔,然后2次搞定

网友:
买个现成的来用用不就得了?不只是方便而已,貌似应没人用洞洞板来量产电路吧?!

网友:
画一个焊盘 然后特殊粘贴 分分钟搞定

网友:
智能粘贴,很快地

网友:
把网格间距设置成100mil

网友B:
我猜楼主的目的应该不是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楼主的目的应该不是洞洞板

福尔摩斯.柯南.lnso那你猜下我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阵列粘贴啊。还可以排成一圈。

网友:
特殊粘贴  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
先复制一个焊盘,然后E,A,自己设置,一分钟以内搞定

网友:
allegro 可以阵列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