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3配件高清大图:工作台面装夹配件包

楼主(2020-01-05):
清单如下:

    1. 深橙色垫板2块,其中1块备用。(材料:高密度电木)【自行生产】
    2. 压板4块。(材料:铝合金,表面氧化)。【自行生产】
    3. 把手螺母6个。(材料:304不锈钢)【外面采购】
    4. 长螺栓6根。 (材料:202不锈钢)【外面采购,自行裁短】
    5. 短螺栓6根。 (材料:202不锈钢)【外面采购,自行裁短】
    6. 圆杯头螺丝4个。 (材料:304不锈钢)【外面采购】
    7. 加宽垫片11个。 (材料:304不锈钢)【外面采购】
    8. T型螺母14个。(其中1个备用。原先只配11个,后来增加到14个)【委托外面生产,材质太硬,我们只有铝合金刀具】
    9. 5mm 内六角板手带球头(材料:不锈钢,在后面的图片出现)【外面采购】

T型螺母通过下图的方法放入工作台机T型槽内:

3条槽分别放5个、3个、5个T型螺母。

留意4角的T型螺母位置。

放入电木垫板。注意对齐四角的安装孔,放入4个圆杯螺丝,并且,使用我们配套的5mm 内六角板手,将四个螺丝拧紧。

下面演示夹紧一张PCB板。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使用4个夹板。将下面的T型螺母拨到相应的位置,拧上螺栓:

放上压板:

放上加宽垫片:

拧紧把手螺母,将PCB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looks good.

这次有个小遗憾, 夹板我本来安排配套6个的。

证据是:螺栓、把手螺母都是6个。

但工作人员生产的时候,按自己的理解,只生产了4个。工作人员认为,常规3个就可以夹得很紧,已经多出一个备用。

时间问题已经无法补救,只能这样了,因为我们要包装发货了。

大家如果真的需要多点夹板,其实可以利用03雕刻机自行生产。自己使用,不用氧化了。

注:作为补偿,原定11个的T型螺母,增加到14个。

另外:T型螺母说起来也是眼泪。硬度太高,我们四拿到外面代工的。现在拿出来使用,才发现加工得很马虎。他们竟然说“你没有说要求很高的精度啊。高点精度不是不可以,加钱就行”,气得我掉头就走,这样的人跟他说话都是浪费。

回来,300个勉强挑出140。使用时没有问题,但精度细节大家就不用理会了。也是同样没有时间重新生产了。

网友B:
压板似乎可以用刨子的刨铁来替代。

网友B: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呢?

哈哈,的确可以。只是不要开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板似乎可以用刨子的刨铁来替代。

会生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生锈的吧...

其实自己使用,生锈也无所谓,不影响使用。

我们做产品,才要考虑生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板似乎可以用刨子的刨铁来替代。

哈哈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