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及裂变,环保类的讨论

楼主(2020-01-06):
一日凌晨,脑洞大开
世界是以什么存在的

元素
元素在聚变的过程中,不断改变核子、电子的质量,成为新的元素
比如太阳在不断的聚变,发出了万丈光芒
比如地球,本是一个热铁心,在自转的过程中,产生了磁场,在地球周边聚合了电子,来抵御阳光的照射
比如黑色汽车油漆,塑料薄膜,塑料制品在阳光的长期照射下会产生物性的改变,比如说颜色的褪去,油漆的开裂,塑料制品的脆化

好的,问题来了

阳光是如何传导到地球上的?以什么能量?
阳光中哪些因素,改变了油漆、薄膜、及塑料制品?
能否自己制造这种能量,来进行元素的改制及塑料品的降解?

网友:
平行世界

网友:
这东西和量子有关联吗?

网友:
> 阳光是如何传导到地球上的?以什么能量?

光子从太阳内部产生到逃出到太阳表面,有些光子用的时候达到 100 万年。然后 8.3 分钟后到达地球。
光子有动能。

> 阳光中哪些因素,改变了油漆、薄膜、及塑料制品?

塑料制品是大量的碳原子和别的元素原子形成的长分子链。
光子的能量会被这些原子分子的电子吸收,释放,有些分子链会被打开,但不一定全是光子作用的结果。
塑料制品受到环境温度冲击,空气分子撞击,降雨,细菌等等作用。

参考: Linus Carl Pauling 对量子化学这一学科的建设过程的文章。

> 能否自己制造这种能量,来进行元素的改制及塑料品的降解?
* 目前这个领域应该有很多方面。
* 人工很容易制造出强光。
* 细菌分解等。

对光行为的研究,认识和解释,推动了近代物理学的进步。目前还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我 20 年前学过一些大学物理,回答并不专业。

网友A:
> 比如地球,本是一个热铁心,在自转的过程中,产生了磁场,在地球周边聚合了电子,来抵御阳光的照射

地球的铁心来自前一代死亡的恒星超新星爆发后抛射到太空中的铁。这一爆发后来启动了太阳系的形成。
很多行星内部的铁都来自超新星爆发。
参见太阳系的形成方面的文章。

网友:
看样子楼主没学过高中物理

网友B:
不是泼冷水,楼主民科就别折腾这些了,没意义,连光是怎么传导的,为什么光可以在真空中传导都没搞明白就大谈什么裂变聚变,基本可以散了

网友:
要创新,先要站到巨人的肩膀。

网友A:
如楼上所说,楼主应该多学一些近代物理的知识,比如 Maxwell Equations.
http://www.maxwells-equations.com/

网友:
“比如说颜色的褪去,油漆的开裂,塑料制品的脆化”
应该是紫外线,高能量的光子能有更大概率打碎塑料的大分子链,变成小分子。

网友C:
楼主,赶快删帖吧,问题不忍直视,阳光本质是电磁波,一个光子得能量是hv,物质按光子整数倍吸收和释放光子,涉及原子跃迁和辐射。

楼主: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楼主:
请对号入座

楼主:
阳光是如何传导到地球上的?以什么能量?
阳光是以量子传播的,量子是什么,以我的理解,一杯水80度,降低到30度,质量没有减少,为什么?热量是什么

网友:
又来一个民科吗?

楼主:
电磁波传播,真的是传播,还是量子纠缠?       电磁波可能只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所产生的理念,也许用量子纠缠解释更加适合

网友D:
收回我上面的回复,这个帖子我不该回的,层次不够,拜拜

楼主:
阳光中哪些因素,改变了油漆、薄膜、及塑料制品?
对于这个探讨,我认为是将分子链断开所得到的结果,但是有没有思考过,分子链如何被断开?分子之间因为什么而形成链?能量如何作用到分子链上的?

楼主:
能否自己制造这种能量,来进行元素的改制及塑料品的降解?

一般来说,提高温度到380度,可以实现塑料分子的裂解,但是有没有更低的能源或者方式能实现这一点吗?

楼主:
太阳在不断的聚变,主要是H在聚合,然后转变成氦,按照元素周期表所标示的,一切元素在聚变中,都会变成金子,我理解是元素的沉淀效应,而金子在不断裂变中,都会变成氢气,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创造新的电子

楼主:
上面所提到太阳通过电磁波传递的,建议重新学习一下,太阳光依靠电磁波传播,闻所未闻,请看一下电磁波的波普是多少,光波的频谱又是多少。

楼主:
书归正传,我的设想是这样的,首先要寻根问底,我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答案显而易见,我要解决石油衍生品分子链裂解的问题

楼主: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石油知识进行下普及
      石油主要成分是碳和氢两种元素,分别占83~87%和 11~14%;还有少量的硫、氧、氮和微量的 磷、砷、钾、钠、钙、镁、镍、铁、钒等元素。比重0.78~0.97,分子量280~300。
按成分划分:轻质、中质、重质
按照分子结构:石蜡基、中间基、环烷基

石油是一种混合物

石油在开采过程中,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是大部分是物理效应
石油在运输过程中,一般是用热量降低粘度,获得流动性
石油在炼化过程中,一般采用热裂解及焦化等方式进行提炼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几个问题,当然稍后我也会回答:

1、国内习惯将原油分为稠油、稀油、高腊油,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2、常温常压下,能否将原油的分子进行断开和重组?
3、如果能,如何将能量作用在分子之间,作用在什么地方?
4、用什么设备能把能量作用到分子上?

网友E:
不客气的说,楼主初中水平或者高中学文科,坚定完毕,这个帖子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说,楼主应该多学一些近代物理的知识,比如 Maxwell Equations.
http://www.maxwells-equations.co ...

楼主的砖头引出了你的玉,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F:
病的不轻,估计初中物理书,化学书也没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泼冷水,楼主民科就别折腾这些了,没意义,连光是怎么传导的,为什么光可以在真空中传导都没搞明白就大 ...

可以散了

网友:
我多说几句,光,不管是可见光还是不可见光,本质就是电磁波,楼主还用这个嘲讽别人,好好学习沉淀下吧,建议楼主看看经典的《论光的波粒两重性》,更不要说一会频谱 一会波谱,看到太阳聚变最后变成金也是瞎扯蛋,太阳这个体量的恒星最多到铁,要继续往下重核聚变必须进入到氦闪晚期最后变白矮星最后爆发的一瞬间才可能出来一点点金。楼主就不要出来秀民科了。

楼主:
电磁波的频率是10的6次方

可见光的频率是10度15次方

如果说两者相同我不敢苟同

楼主:
大家这么反对,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准备在调研调研,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每年200亿的市场前景,而今年也将投入500万元进行试点,大家都不懂,都不理解,这成功率就更高了

楼主:
其实,我的目的性很简单,常温常压下,不添加化学药剂,没有废弃物产生,实现石油的裂解,同时提高石油轻质组分15%~30%,用物理方式,实现分子之间的改变

楼主:
断裂一个C-C键需要348kj/mol的能量,分离C-H键需要413kj/mol的能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目的性很简单,常温常压下,不添加化学药剂,没有废弃物产生,实现石油的裂解,同时提高石油轻质 ...

你这个,每年至少2万亿的市场前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每年至少2万亿的市场前景啊

应该研究星际之门里面的基于分子的制造技术。带个头盔,往椅子上一躺,出现立体分子,根据自己的需要组合分子,装配(估计接近0误差),制造出终极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目的性很简单,常温常压下,不添加化学药剂,没有废弃物产生,实现石油的裂解,同时提高石油轻质 ...

那你就造一只相当小的剪刀,拿着扫描隧道显微镜取一个一个剪吧。。。

网友:
光是电磁波的一种。楼主拜托你先学一下中学物理

网友H:
楼主讲道比较合适!做道士更现实一点,反正都是坑蒙拐骗。

网友:
支持楼主投资500W,为祖国基础研究做出贡献

网友I:
楼主本着民科去了,科学都是假的。。世界是面条怪创造的

网友:
楼主总的来说,需要补高中物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光是如何传导到地球上的?以什么能量?
阳光是以量子传播的,量子是什么,以我的理解,一杯水80度,降低 ...

热量是分子动能啊,初高中化学没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目的性很简单,常温常压下,不添加化学药剂,没有废弃物产生,实现石油的裂解,同时提高石油轻质 ...

那你真的要被初中,化学了,,还有高中物理,能量守恒,严重点补一下大学化学中的熵,焓的概念,再严重点补大学物理。

网友:
楼主比其他人想的深刻,只不过我们都是普通人,想不明白的。。。高中到大学只是学个一两百年前的,当今最起码的科学都理解不了。

网友J:
对于楼主……我只能说一句:嗯,你说的对!

网友K:
借楼问个问题:可观测的宇宙年龄大约为138.2亿年,宇宙的直径为1560亿光年。就算宇宙半径 按照光速膨胀,为什么宇宙的直径不是大约138.2亿*2吗?

楼主:
说实话,你们真的认为你们所学的是正确的吗?

楼主:
门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有哪一项是在中国发现的?研究量子最好的机构在哪里你们清楚吗?你们已经被灌输固定的思想了,奉劝千万别太相信书本

各位看官,收起你们的傲慢与偏见,看我如何证明这一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本着民科去了,科学都是假的。。世界是面条怪创造的

信奉飞天拉面神教的你,要小心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3571-1-1.html

网友:
楼主你30楼的图片就是电磁波谱,里面包含了可见光。
楼主把图片里的无线电波理解成电磁波的定义了。
图片里的无线电波是指的人们常用的广播和通讯使用的频率所在的波段,里面包含低频、中频、高频,甚高频等。

楼主:
做事要有章法
我几年做项目的心得

1、把真事作真 ;2、凡事有出处;3、认准不要退缩

第一项工作 我为谁服务?他们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最终得到什么?

首先选择了一个四季如春的石油生产基地,并和该机构的科研所进行了技术交流

其次,到有生产需求的区域进行调研,了解对方的真实需求

我有这个想法,对方是很认可的,在多年的生产工作中,我所提出的思路,是他们真正有需求的,主要总结为几点:
1、提高管理水平
2、节省企业成本
3、提高劳动效率
4、减少环境污染
5、减轻劳动强度

因此他们对我的提议,大力支持,并想联合立项,双方共同出资,但是从技术层面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造成石油胶粘的问题主要是环烃、饱和烃,如何将分子链断开
2、如何能够靶向断开的位置
3、经济效益如何预测

针对这个三个问题,我给与了三个答复

1、常态下将分子链断开,是一个自然现象专生产应用的一个创新举措,其中我认为涉及到了量子能量转移、核外电子位移两个关键技术,其实在现有技术中,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仪的原理类似这种应用,其机理就是量子效应。
2、靶向问题我认为,在规定的时间内,以多大频率来处理石油,在多粗的管道中、多大的流速下、多大的压力下、都是确定靶向性的关键数据,需要与石油中的成分有直接联系,具体要根据全物性分析数据来推演。
3、经济效益,我认为对比化学药剂、物理升温的常规石油处理手段来说,应用我的理论,石油的输送及开采成本会减少8-%,极具研发价值。

楼主:
成本减少80%

楼主:
其实,世界很简单,都是以能量方式存在的,为了更好的理解,人类将能量分门别类,不管什么波,最终离不开频率和当量,总而言之所有的磁、电、引力,最终都是量子

总而言之,世界上所有物质包括你我,都是核子及电子

楼主:
明天,我联合实验单位,
会去在找个专家,谈一谈,马上启动项目

网友:
我说过我不回贴,但,这可能会错触摸真理的乳房,楼别歪,这是一个关于:波动说与粒子说的再一次较量,重回到当年的起点,开启人类文明的另一个分支,原来的,全错了!

网友:
楼主和许多永动机及水变油的研究者是一样的,都看到了无尽的效益,而激动不已。

网友:
哈哈,真逗,水变油当年是大Project,国内就很多这种连初中物理和化学还没学好的神棍,再一次证明相关人员的智商

楼主:
预计这个项目,会在40天内得出答案,真假我肯定不颠倒

网友L:
路过,哈哈,看了笑喷了,楼主基础没打好在考虑着做飞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计这个项目,会在40天内得出答案,真假我肯定不颠倒

楼主努力的方向比努力的程度更重要

网友M:
楼主闲的蛋疼,该找个妹子约约炮了

网友:
楼有钱闲的搞民科去了,该关注全面小康。。。

网友:
反正你高兴就好,那 ,做人最重要的是快乐

网友I:
提议楼主在阿莫直播,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
关注40天后的答案

网友:
无神论教也是一种宗教

网友:
能骂人不?

网友N: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看样子楼主想用大功率电磁波来精确分拆石油分子键。

网友:
引用 网友N: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看样子楼主想用大功率电磁波来精确分拆石油分子键。 ...

石油分子都是无极性分子,注定对电磁场不感冒吧!

楼主:
让大家费心了,但是说实话,楼上不但有才能的人少,有礼貌的人也不多,这样的性情,注定一事无成,闲言少叙,说归正转

楼主:
为了验证我心中的想法,我组团来到世界量子学顶尖研究中心,位于维也纳的某研究机构,该机构从85年开始研究量子技术,具有世界领先的理论和傲人的成果,我将我的想法提出,该机构很惊讶、很赞同、很信服,即将与我方建立合作关系,开始相关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及项目世界布局工作,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一个200亿的项目,楼上说的20万亿,还是有些离谱

楼主:
我带领两名国内顶尖化学家和物理家,到维也纳量子类研究中心进行技术交流,主要有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楼主:
1、学术方面的共识
人类繁衍至今,对量子贴上不同的标签进行识别,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过分相信理论,诸如楼上的各位
其实,机械能可以转化为声波,声波可以转化为超声波,超声波可以转化为电磁波,电磁波可以转化为光波,其实这一切都是量子在不同能量级别的表象,机械波一样可以转化为光波,也就是说,你在挥手的时候,只要频率过快,你会产生破空声,会翻云覆雨,会瞬间移动,只要你够快。
离子很多,不一一列举,有兴趣,可以深入讲解

楼主:
2、项目方面的共识
如果实现我的需求,是可以的,在低温、低压、实现石油分子裂解及重组,降低粘度、增加API度,这是可行的,但是要满足以下需求:
1、设计一种能量转化装置,我提议设计频率发生器,但是要了解C及H分子的详细质量,我要寻找频率点(俄罗斯专业)
2、从量子角度来计算分子共振力量及转化效率的问题(维也纳研究中心)
3、从分子层面,推演要产生多少H自由基和C自由基,如何来保证断开的比例
4、因为是裂解反应,要制造磁场,来吸收宇宙中的自由电子、微中子进行补位,当然从节能的考虑不能借助磁铁和线圈

网友:
等楼主更新,无论什么手段产生汽油什么的使用的能量都是差不多吧,主要是产率和效率?

楼主:
第四条,可能又颠覆你们了,在课本上,你们知道,磁铁可以吸引铁,导体在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然后还有一些电磁波理论

我想告诉你们,地球有线圈吗?我要营造一个地球磁场,来聚拢和大气层一样的电子层,进行裂解后的补位,在这个过程中,不用磁铁、不用线圈,这个理论一旦成型,今后可能通过我的设备,可以发电、可以发电磁波,其实这都是量子

补充一句,裂解过程中,是从宇宙吸收电子的

楼主:
3项目进度方面
这个项目在未来40天内,花光500万,我是这么规划的
1、组建国际联合公关团队
2、技术路线及方案规划
3、设备生产、现场施工
4、试验及数据分析

大家拭目以待吧

有几个参数我说一下

降低粘度60%以上,轻质成分增加15~30%,每处理1000万吨为企业节省8亿元/年

网友O:
世界就此改变 or 被传销洗脑 ???开口500W,这钱哪来的,看这个贴,楼主除了拆迁补偿,很难聚500W吧?

楼主:
课本上的知识,只是来让你认识以前的世界,对于未来的新世界,不要固化你的思维和认识

万物起源皆有定数,难道仅仅因为九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就规定了电磁必须是电磁,分子必须是分子,光子必须是光子?

上面我说过,在我的认知中,世界很简单,一切能量只是以频率和当量来计算,我在补充一下,频率和当量决定着能量的表现形式

例如各大小说中一样,男主角在学习武功时期,不同阶段体现出了不同的破坏力,初期以少胜多,中期飞檐走壁,后期毁天灭地

也可以理解为不同当量和频率量子的释放带来的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发热,认为是摩擦生热,但是为什么?

可能是磁和电,认为是电磁信号,但是为什么?

可能是光,认为是光子运动,但是为什么?

可以理解为是量子释放的表象,归根结底,都是量子

无极物或绝缘体真的不能传播磁场、电场和电容性吗?

我认为取决于能量级别

当能量可以与之电子产生共振,一样可以

-------------------------------------------------------
我在梳理下思路
1、把能量,作用在电子上,不同电子质量,对应不同的频率,让电子脱离轨道,处于不稳定状态
2、当电子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分子的断裂,石油中一般有C分子和H分子,让两个分子处于游离的状态
3、让分子之间进行重新排序和结合,用量子频场进行宇宙中的电子补充,按照频率进行重新组合
4、最终实现打开分子链、重组分子链的目的,纯物理方式,不升温、不加压力、不加药剂,实现低温断链及分子重组。

网友:
40天,500万,

网友:
我cao,这么牛逼的帖子,我竟然看到了时代顶尖技术

网友:
楼主感觉是万磁王啊!

楼主:
今天把核心技术人员聚齐
俄罗斯的数学家
奥地利的量子学家
德国的机械工程师
将按照我的思路进行技术设计、论证及完成试验

楼主:
经过讨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已经形成了思路
我们将赋予电子能量,断开C-C,C-H分子链,进行重新组合,在此期间将发生三种能量,第一是电子、第二是光子、第三是中微子

下面是生产区域提供的石油物性数据,我们结论的进行了推演

楼主:
如图所示,设备分为两个集装箱设备,两个缓冲罐

本身可以进行自循环,也可以进行在线测试

一个集装箱是裂解C链
一个集装箱是裂解H链

在这项现场工艺中涉及以下流程:
1、安排设计院进行基建图纸设计
2、安排设计院进行管道图纸设计
3、安排设计院进行电缆图纸设计
4、进行装备设计及加工(开模、铸造、加工、组装、调试)
5、现场吊装安装
6、现场安全验收
7、试验及总结

楼主:
利用周末的时间,完成了多路图纸设计,最下端,是我们的频率发生器,在输送原油的时候,叠加频率,频率将达到量子级别,同时产生巨大磁场,从宇宙中吸收电子,进行C、H元素的裂解及补位

楼主:
流程很简单,进口和出口,C裂解设备采用315Kw电机带动,H裂解设备采用45Kw电机带动

在裂解过程中我们预测会出现几种状况,第一不升压会升温,第二强大的磁场,第三不升压降温,第四原油中会产生氢气

在讨论中,我们认真研讨,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都是合理的

楼主:
今天四处散播图纸,周一开始分几路动工
1、铸造、组装、焊接、总装 12天
2、防爆配电系统及软件开发 12天
3、现场动工 10天

网友L:
楼主流弊了,还真准备烧钱做百分之百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看了半天 看的越来越离谱,我同样是民科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这个研究方向是错误的,就算你投一个亿也不会有结果;建议楼主换个方向,不如研究一下 水高效制氢气技术,还有可能顺应一下国家新能源政策弄点国家补贴,具体一点:把水在高压压力容器内加热到150度以上,用紫外线以上比如伽马射线来照射,只要比点解氢氧化钠(钾)水方案效率更高你就算成功了

楼主:
水制H,我用纯物理方法,也就是我都H裂解设备就可以,不用化学药剂,纯物理提取

网友P:
看样子楼主没学过高中物理+1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光是如何传导到地球上的?以什么能量?
阳光是以量子传播的,量子是什么,以我的理解,一杯水80度,降低 ...

水降温是向外辐射红外线,人眼看不见,哎呦,这是常识,混这个坛的没有几个不知道的,请自行学习基础物理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借楼问个问题:可观测的宇宙年龄大约为138.2亿年,宇宙的直径为1560亿光年。就算宇宙半径 按照光速膨胀,为 ...

宇宙膨胀速度超过光速,原因得靠科学家猜想

网友Q:
40天?还是算了,一个化工5年博士都搞不定这些东西。楼主高中理综不及格吧

网友:
全球那么多科学家都在玩泥巴呢 。。。

网友:
搞这个不是浪费才能吗?!直接用这个技术把铅转变为金吧。

楼主:
现场施工、图纸设计、成套焊接,同步进行

楼主:
一定成功,大家不用担心

网友R:
这是什么新玩法,一个刚注册的人,发了个提问,就开始一个40天能实施完成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什么新玩法,一个刚注册的人,发了个提问,就开始一个40天能实施完成的项目? ...

注册时间2012-4-19 06:48

网友:
看到了一个纯烧钱的项目是怎样预谋及实施的,里的利益关系,LS众多电工都不懂。

网友:
我就奇怪一点,一个项目不用先做预演,就直接施工上了吗?  实验数据和基础实验呢?  怎么说服投资人的? PPT?

网友:
真在搞?设计图都出来了,专业人都在玩泥巴,苦了民科。。。

网友:
尼玛还给自己定了40天

楼主:
1、不需要说服投资人,我自己投资
2、有钱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3、用不了40天,多上队伍、加班干

网友:
希望楼主不要停更。

网友:
想知道结果,希望不论成败都出来总结一下。

网友:
想知道结果,希望不论成败都出来总结一下...+1024

网友:
宇宙的文明是7级,楼主已经属于3级文明了,不用和我们讨论,我们才0.7级

楼主:
模具加工,二手罐加固,二手罐改造(时间原因,而且改造费高于成品罐费用,尤其是罐体探伤和试水检测,要出报告的)

楼主:
集装箱焊接,现场施工,一切工作同步进行,效率决定一切

网友:
上图像离心泵样的白色模型是什么?

楼主:
高密度泡沫

网友:
做实事的人

网友:
难道说的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说了一大堆,牛逼的不行,有哪位坛友听懂了吗

网友:
我好像大概听懂了,是不是利用宇宙能量制作能剪断分子链的大剪刀!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其实设备就是个火柴,来点燃原油,通过分子断键,引发的一系列反应

楼主:
官方一点的回答,通过共振频率激发原⼦和旋跃电⼦⾄更⾼轨道,从⽽分离和裂解基本分⼦键,实现液烃分子结构“物理-化学”转化达到裂解⽬的。

该过程会创造出⼀系列剧烈的氢、碳⾃由基连锁反应,重组成为新的短链结构的碳氢化合物,并分离出矿物质、硫和烃类。

网友S:
希望持反对意见的坛友在楼主所说的40天之内保持静默,以防万一成功了被打脸,看楼主这阵势是要巅覆传统物理学的节奏。我赌3包辣条,如果成功了,注定物理学中的有关章节要改写,楼主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

楼主:
人类文明所定义的世界,真的是本质吗?为什么不能持不同的态度,大胆的论证、尝试、探索、推翻?
不要因为格局限制了思维

楼主:
罐体试水、管网焊接、现场施工、防爆施工,同步进行

楼主:
设备摸具加工,也快出炉,软件开发今天启动,配电、供电系统,即将到位

楼主:
软件,用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结构

X86+485+vfd+欧姆龙编码器   电机定速
X86+485+电动闸门
X86+485+温度、压力、液位传感器
X86+有人路由器+交换机 局域网通信

云存储及大数据获取分析服务器搭建

全触摸屏操作

楼主:
工期要求,两套 台达变频器+柜式空调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希望持反对意见的坛友在楼主所说的40天之内保持静默,以防万一成功了被打脸,看楼主这阵势是要巅覆传统物理 ...

看来你是被楼主发的图片唬住了,这已经不是民科了,直接属于骗子范畴。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看来你是被楼主发的图片唬住了,这已经不是民科了,直接属于骗子范畴。 ...

40天后看lz怎么收场

网友:
引用 网友U:
40天后看lz怎么收场

当年水变油还是能骗一段时间的,他这个只要动动手脚能骗过领导,再花钱出几篇五流地方报纸报道,骗个千吧万国家项目资金应该机率是有的

楼主:
对于本贴内发生的离奇言论,我表示很无奈
本就是想探讨技术,奈何话题在嘲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些人看似聪明,但是你们又认真想过吗?
1、我侵害了谁的利益吗?
2、我做的项目有竞争对手吗?
3、我本身自己花钱,坑害任何人了吗?

你们本着傲慢与偏见,一次一次给我的梦想打上不同的标签
1、因为和你们看待科技的眼光不同=学习不好
2、因为大胆提出理论=民科
3、因为花500万验证=欺骗投资者
4、因为认真的以实践来论证=骗子
5、现在又出个新名次,骗国家经费!!!

你们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这个技术未来的商业模式,应为能源合同,为甲方创造的利润,分成50%就行,免费建设,双赢模式

中国人的仿造力量奇强,绝对不出售、出租,资产权把握住

不知道你们还能想出来什么阴谋论

楼主:
40天后,不叫收场,叫总结

你要转变下思路,科技项目是尝试的过程,哪来的收场?
成功了,是成功尝试
失败了,是失败尝试

其实价值是一样的

很多失败的经验,一样推动人类进步,这都是有益的啊

楼主:
推荐大家一篇文章,重点我画出来了,希望让你们浮躁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希望你们也有追求不同的梦想和勇气,希望你们也能用平常心来从技术角度进行论证事情,而不是本末倒置的研究阴谋论,这是不成熟、不客观、不公平的一种态度

楼主:
水变油是不可能的,油是C、H化合物,水中无C

水+煤,可以变油

网友:
直接利用原子分子当材料, 加工组合新物质?  理论联系实践的牛作吗

网友:
一直不明白, 电能和磁能.  感觉空间充满了磁能, 电能也应该是充满的吧,只是缺少反物质打破正负平衡.  用你的理论, 再精细一些, 就能产生电流了,那就是可以改变宇宙了.

楼主:
我设计的设备,在工作的时候,判断分子断裂与组合特别简单
第一、不论分子断裂还是分子重组,都会散发热量,通过观察温度就可以处略了解,分子之间的运动情况
第二、如何区别物理升温和化学升温?设备在工作期间,可以观察磁场(特斯拉),理论上,可以产生磁场及忽略不计的电场
第三、如何区分反应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如楼上所说,反物质现象,什么是反物质?单磁极,理论上来说,石油属于无磁性液体,它在反应过程中,会被磁化,并显示一个单一磁极
第四、在以上表象基础上,可以通过粘度计、光谱分析,来确定最终的反应情况

楼主:
完成软件开发、配电柜组装

楼主:
完成传感器校准、完成闸门校准、完成所有485匹配

楼主:
配电柜虽软简单了些,可以应用就好,时间不允许开发pcb,而且也不甘心使用plc,所以直接x86触摸电脑+485控制

网友:
楼主好样的,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执行力以及经济能力,光这点就给你点个赞。理论上的东西不懂,不发表评论。

网友:
人家可能是来试水一下他的PPT的。

1040阳光工程,如果这个在我们论坛都辩不出真伪的话,推到社会上有一大堆人上车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做事要有章法
我几年做项目的心得

罐区管理不严啊,着装都不齐全。

网友W:
想问个事情,楼主用的设备都是用现代物理理论制造出来的,楼主又要用这些设备颠覆这些理论,看不懂这操作

网友X:
民科我见多了,当年在贴吧就怼过不少。现实中就接触过两个,一个叫我测试他的产品,一个我帮他做了控制电路,你的想法做法性格特点与他们无二…

楼主:
引用 网友V:
罐区管理不严啊,着装都不齐全。

属地安全管理,不予评论,不属于我方职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W:
想问个事情,楼主用的设备都是用现代物理理论制造出来的,楼主又要用这些设备颠覆这些理论,看不懂这操作 ...

元素》分子》化学》结构》机理》理论》工艺》生产

这不是一个层级的问题,我的理论在于元素提取,和分子重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民科我见多了,当年在贴吧就怼过不少。现实中就接触过两个,一个叫我测试他的产品,一个我帮他做了控制电路 ...

集合4个国家专家,都是名声在外的正规研究机构

而我作为项目牵头人和出资人,我名下也有利润客观的企业

为何定义民科?

这是一个完整分工、条理清晰、机理可行、推动迅速的工业化应用,
有用户、有专家、有市场、有资本,多好的商业化运作案例

为何一味唱衰?

楼主(2020-02-05):
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在春节之前,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会,把项目总体思路进行了告知,相关行业专家120人出席了会议

楼主:
完成了现场吊装、运输、安装、电缆铺设、组装,安全论证等全部准备工作

网友:
哈哈,开局一张图,后面全靠演技。

网友Y:
这个项目是理论型的验证科研,还是有民用上的实践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一愣。传到地球是电磁波,阳光中的紫外线,换句话说是电离型射线改变了油漆等性质。你自己制造不了这种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于原子内的电子跃迁,你有这个能量,还不如直接用火烧

网友:
我也路过,等待看看最后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借楼问个问题:可观测的宇宙年龄大约为138.2亿年,宇宙的直径为1560亿光年。就算宇宙半径 按照光速膨胀,为 ...

这个谁说宇宙直径的,你问谁。他既然能测出来,就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项目是理论型的验证科研,还是有民用上的实践呢?

这个是智商验证。看你是否相信大学物理了。

网友:
我不是民科突然也捂得物质本质是能量,楼主是要找一种最经济环保的方法打破影响石油粘度物质的分子键。曾经测试过用电磁波打破水的分子键没有成功,但是有人成功用电磁波使海水可以燃烧。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的问题
1、工业化试验,下一步是商业化应用
2、是一种分子断链技术,常规断链是通过高能量的注入,例如熔炼聚合、化学置换、分级蒸馏,这些方式污染且不环保
3、是人工营造一种能让电子加速运动的能量场,在能量场中,要精准的将能量作用在C、H共价键上,让共价键的电子加快运动挣脱出来,使共价键不存在,元素脱出
4、原油是C+H化合物,在原油中确实有导致粘度增加的分子结构,一般来说是脂肪烃(直链烃)和胶质,目的如楼上所说,提取元素,打开分子链,重新组合

楼主:
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几点
1、H的核子质量1.009拥有1个电子,C的核子质量12.01拥有6个电子,需要针对这两个元素进行精准刺激
2、原油中,H和C两种元素是以化合物的方式存在的,在组成分子之后,两个元素之间的距离分别是109、154,形成的共振波要与健长相匹配
3、在组成化合物之后,H与C相互吸引,由于核子的质量不同,质子之间的引力也不同,分别是413和317,共振波所产生的能量强度,要大于元素引力,才能让电子脱离束缚。

楼主:
在重复一遍
目前,人类已经知道的元素有118种,人类在自然界中获取元素的方式很多,例如石油、矿石、空气等方面,获取单一的元素提炼方式也很多,比如冶炼、蒸馏及化学置换,不管哪一种方式,目的是一样的,打破共价键。

我所研究的技术,可以理解为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可以切割共价键,在低温、低压、无化学剂的条件下,将元素分离出来

网友:
这个难度就非我等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了

楼主:
为了更好的讲解试验效果,我准备了一个现场平面图,主要有几个需要介绍的内容
1、A1是H裂解器,主要激发H的电子,让H处于离子状态,45Kw的功率
2、A6是C裂解器,主要激发C的电子,让C处于离子状态,125Kw的功率
3、A、B是两个油罐,每个都是50立方米的容量,每次试验都会置入30立方的原油,高度在1.4米左右
4、所有接口都是DN100的管径,每小时能够处理50立方米的原油
5、可以通过这个流程测试循环多次试验,简单来说,原油注入油罐中,小循环,循环一次大概时间40分钟
6、可以通过这个流程测试在线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油在通过设备的时间为1.4秒,也就是说,1.4秒要打断共价键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计算一下,功耗在170kw每小时,折合每桶大概多少处理成本。

楼主:
第一轮次得到几个结论
1、原始石油静置后,平滑如镜,试验后的石油有剧烈的气泡释放,这说明通过设备运转,造成了很多H气的脱出
2、获得了+25%~-14%的变化数据,不论增加粘度,还是减少粘度,都是好的现象,因为自由基是没有情感的,他的无序组合,可能增加粘度,可能减少粘度,只要改变就代表,机理有效。

下一步打算
通过调整设备参数,来提高和稳定效果,引导变化数值向降低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变油是不可能的,油是C、H化合物,水中无C

水+煤,可以变油

水直接变氢气和氧气啊  有碳什么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了现场吊装、运输、安装、电缆铺设、组装,安全论证等全部准备工作

都不带口罩 这是在国外吗?

网友Z:
看样子,楼主是想开辟一个学科改变目前主流的对世界的描述。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楼主不如先写一本书或者视频,传播自己建立的体系。如果有人买,有人看,有人传播,就成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第一轮次得到几个结论
1、原始石油静置后,平滑如镜,试验后的石油有剧烈的气泡释放,这说明通过设备运转, ...

楼主好样的  不过为什么不直接去切水啊  第一:水的成本低; 第二:水变氢和氧 环保。第三:只有氢和氧,没有碳,切割简单。

网友:
支持楼主,就算结果失败了也可以从中学习经验,失败可是成功的妈妈,楼主加油

网友:
也就是说,楼主拿太阳能产生粒子发射装置轰击石油分子么,宇宙能量是啥啊,有点晕

网友:
楼主搞个1G-3G的大功率射频,扫频测试一下驻波最大电流时的共振频率,就知道吸收频率了,比如水分子的共振频率是2G多一点,这时就可以吸收微波典型应用 微波炉加热,超声波雾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好样的  不过为什么不直接去切水啊  第一:水的成本低; 第二:水变氢和氧 环保。第三:只有氢和氧, ...

下一步准备切水,然后通过分子过滤膜分别提出H和O,初期通过燃烧发电,蓄能后转化动能

为啥没直接切水,不好判断产生的数量与质量,而且H太活跃,测试周期及安全要求较高,更烧钱

但是这个思路一直有

还有一个思路,捕捉中微子,获得免费能源,这个有点神,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看样子,楼主是想开辟一个学科改变目前主流的对世界的描述。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楼主不如先写一本书或者 ...

实践出真知,让第三方鉴定,见效更快

任何技术理论的提出,都会有几个阶段
1、立项
2、论证
3、可行性分析
4、投资回收期预估
5、安全评估
6、进度安排
7、现场施工
8、现场验收
9、开工试验
10、数据采集
11、数据分析
12、第三方检测
13、数据公布
14、商业化推进
15、合同签订
16、项目建设
17、项目收益
18、售后服务
19、迭代升级
20、追寻新项目

写书,见效慢

楼主:
上图在设备的核心部位,能够检测出磁场,43ut,
C裂解器磁场区间在12~53之间
H裂解器磁场区间在9~24之间

磁场不辐射,距离1毫米,无法测出
不是电磁长,测试环境内,没有磁铁、线圈及用电设备,纯机械结构

原油含水小于1%,脱水原油

按照常识来说,不应该产生磁场

但是我认为,是分子断裂造成的电子跃迁,产生的磁场效应

磁场大小很重要,并不是裂解的越多越好

该石油含有胶纸沥青质60%

含有蜡3%

需要匹配一个完整的参数才能实现最佳的裂解

这个裂解包括了几个因素

1、温度
2、压力
3、时间
4、频率波长
5、频率波强
6、磁场强度

网友AB:
比如黑色汽车油漆,塑料薄膜,塑料制品在阳光的长期照射下会产生物性的改变,比如说颜色的褪去,油漆的开裂,塑料制品的脆化

==》应该是氧化,化学反应吧,阳光只是影响温度、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比如黑色汽车油漆,塑料薄膜,塑料制品在阳光的长期照射下会产生物性的改变,比如说颜色的褪去,油漆的开裂 ...

阳关很厉害的,有可见光,有不可见光,以不同能量在影响地球

这些光线,是一个恒星,在不断H聚变所释放的,是不同的核子重组、电子撞击而释放出来的

不仅仅是影响与气候有关的温度和湿度

更多的是能量的赋予与置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在设备的核心部位,能够检测出磁场,43ut,
C裂解器磁场区间在12~53之间
H裂解器磁场区间在9~24之间

虽然专业不懂  但总算明白楼主的大概想法了  不过楼主 你这个项目的规模 应该和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规模一样  有可能还要逆天改命(改变自然规律)或重新发现自然规律。

网友:
神贴留名~
楼主摆事实~
讲道理~
从头看到尾~
但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出真知,让第三方鉴定,见效更快

任何技术理论的提出,都会有几个阶段

写书见效是慢,但是一拿出来讨论,容易被误解,被怼。然后就再也没有人听你说什么了。

楼主:
4667-2471
粘度下降来50%左右,我认为,我们掌握来控制裂解率及提高降粘效率的关键参数了

石油是混合物,很复杂,里面包括了很多组分,只要石油能提炼,其他元素也可以

目前,我已经掌握了氧、锂、稀、锰、铁、硫、碳、氢等几种元素的提取模型及理论,不论是固体还是液体,均适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几类元素,可以低成本的生产,并且获得更高的纯度,节省更多的时间,提供产能比

楼主:
上图是录制的磁力测试视频,正常来说玻璃及石油均无磁性,在测试中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1、石油被磁化
2、均为s极磁单极,可以百度下这个价值,应该是人类首次
3、这个油样是在48小时后测量的,有衰减

楼主:
大家可以展开思考,我们有能力让磁单极管线,变成任意的形状,在理想化的条件下
1、磁单极物质,被切割发电,是什么样的结果,效率应该如何。
2、磁单极能否吸收中微子、电磁波、地球磁场,免费获得能量。
3、磁单极也叫反物质,能否反抗地磁场。
4、磁单极物质涂层是什么效果。
5、磁单极是否有趋光性

视频中磁单极的磁性,我是可以增加100倍以上的。

楼主: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认为已经开始从自然界中吸收电子了,例如地球有磁极,造成地球有大气层

如果磁场够强大可以影响大气层的,相对此有兴趣对可以了解下HAARP

楼主:
今天依旧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并且有更加重大的发现,现象很有意思

楼主:
一次降粘率已经持续扩大良性效果,稳定在56%以上

楼主:
这几组照片,很费鞋,因为我走了5公里,沿着弯曲的管线,一直在分步测试,有传导性!!!!

传导性是什么意思?

在设备工作过程中,石油会产生电子跃迁,这个现象会传染

在管线中,石油会相互传染

除了下游传播外,还向上游传播

我也注意观察这段时间的测量数据

原始粘度
第一轮 4300  降粘率 30%
第二轮 3500  降粘率 40%
第三轮 3100  降粘率 50%
第四轮 2400  降粘率 56%

降粘率,不叠加原始原油变化幅度,如果叠加,已经到70%~80%

楼主:
并且今天,通过改变设备参数,成功制造出了纯N极物质,并且发现,单磁极物质,有沉淀现象,或者说同类聚合现象,应该可以再次提存

但是单磁极是第二研究路线,降粘也圆满完成,此项目顺利收官

有兴趣的可以留言探讨,质疑的可以提出疑问,我会详细耐心讲解

楼主:
有传播性很好,证明这个技术可以对地底下的石油产生效果,这会影响产量的

未来将开展商业化合作,进军产油、输油、炼化、矿物质、量子学等多个领域

投资500万,40天试验,每年几十亿的市场规模,没有竞争对手,这一切回头看看,值吗?

楼主:
今天团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传播性的基础理论正在形成

磁单极它的传播性很强,目前测量可以沿管道传输5公里以外,大家想一想200kw,管线完全接地,能够传播5km,什么能量概念,如果不是从自然中获取电子,例如中微子,我认为不可能这么大的能量,难道能量不守恒了?

网友AC:
你要得诺贝尔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赶快删帖吧,问题不忍直视,阳光本质是电磁波,一个光子得能量是hv,物质按光子整数倍吸收和释放光子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比如地球,本是一个热铁心,在自转的过程中,产生了磁场,在地球周边聚合了电子,来抵御阳光的照射

地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回我上面的回复,这个帖子我不该回的,层次不够,拜拜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的说,楼主初中水平或者高中学文科,坚定完毕,这个帖子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病的不轻,估计初中物理书,化学书也没看完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每年至少2万亿的市场前景啊

你说的对,市场价值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讲道比较合适!做道士更现实一点,反正都是坑蒙拐骗。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本着民科去了,科学都是假的。。世界是面条怪创造的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于楼主……我只能说一句:嗯,你说的对!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我确实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路过,哈哈,看了笑喷了,楼主基础没打好在考虑着做飞的事情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闲的蛋疼,该找个妹子约约炮了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议楼主在阿莫直播,开始你的表演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另问,为什么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世界就此改变 or 被传销洗脑 ???开口500W,这钱哪来的,看这个贴,楼主除了拆迁补偿,很难聚500W吧?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流弊了,还真准备烧钱做百分之百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看了半天 看的越来越离谱,我同样是民科 但我可以明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样子楼主没学过高中物理+1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Q:
40天?还是算了,一个化工5年博士都搞不定这些东西。楼主高中理综不及格吧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S:
希望持反对意见的坛友在楼主所说的40天之内保持静默,以防万一成功了被打脸,看楼主这阵势是要巅覆传统物理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借你吉言,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来你是被楼主发的图片唬住了,这已经不是民科了,直接属于骗子范畴。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你继续给打打假

楼主:
引用 网友U:
40天后看lz怎么收场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再次交流,这么收场你满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T:
看来你是被楼主发的图片唬住了,这已经不是民科了,直接属于骗子范畴。 ...

你别说,那些照片还真唬人。。
恭喜楼主,接下来楼主就静等鱼上钩了。。。

网友:
lz,研究一下量子纠缠吧,这个做出来可以瞬移,人类瞬移有悖伦理,物体瞬移没有问题。这个市场最起码是几万万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别说,那些照片还真唬人。。
恭喜楼主,接下来楼主就静等鱼上钩了。。。

这世界上有两件事难做
第一件事把假事做真
第二件事把真事作假

我爱惜名誉和鸟儿爱惜羽毛一样

不可能以身家性命去制造一个骗局,这事太大,而且也太容易被揭穿

你要是谈技术,我可以和你过过招,趁着试验现场还在继续,你想如何验证你可以说。

疫情过后,你亲自到现场,和甲方沟通,看试验设备,自己操作仪器来对比数据,都是1~2天的事,很简单

你要是谈阴谋论就算了,没你想的复杂。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来你是被楼主发的图片唬住了,这已经不是民科了,直接属于骗子范畴。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讨论,看看哪里有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X:
民科我见多了,当年在贴吧就怼过不少。现实中就接触过两个,一个叫我测试他的产品,一个我帮他做了控制电路 ...

项目圆满收官,欢迎讨论

网友X:
开心就好,我都没有想说话的兴趣,你完全走着民科一毛一样的路子,连最后的检测和结论都一毛一样,就说那么多了,累

对了,去科创论坛发表一下,那些学术派的学生专家们有时间有精力和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开心就好,我都没有想说话的兴趣,你完全走着民科一毛一样的路子,连最后的检测和结论都一毛一样,就说那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开心就好,我都没有想说话的兴趣,你完全走着民科一毛一样的路子,连最后的检测和结论都一毛一样,就说那么 ...

说实话,你不见得能看懂,还是以民科的方式和你讨论,才能让你了解,天祥集团全程检测的,不懂可百度权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开心就好,我都没有想说话的兴趣,你完全走着民科一毛一样的路子,连最后的检测和结论都一毛一样,就说那么 ...

SGS,检测报告,百度下权威性

在我这个工业化试验的过程中,邀请来多方检测,因为面对全球市场,我的邀请是有条件的:
1、国家化机构
2、老牌机构
3、全程跟踪
4、技术对口

这些简单的事,还是能做好的,之前的试验数据,是我们内部检验试验过程自己的数据,我感觉讲解中通俗易懂,这些报告拿出来,浪费时间解释,而且也不见得能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开心就好,我都没有想说话的兴趣,你完全走着民科一毛一样的路子,连最后的检测和结论都一毛一样,就说那么 ...

这是第三家配合的检测机构,你也可以百度下权威,报告的真伪很好辨别,这个也骗不了任何人,现在一个电话就能问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些报告都是花钱买的,这些国际大牌机构都在和我联合造假,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我都有能力说服他们去制造假数据

网友X:
真的不想说太多,你可以了解一下刘武青。他一样要数据有数据,要专家有专家,要教授有教授,出书路演一样不少。但是。。。不依旧是个民科么?从一开始就自己走歪了,别人怎么说都不听不信,无所谓了,反正现在没人当他是个事

网友:
1。现在量子力学门槛这么低了么?
2。500万花完了?
3。楼主说的组建的公关团队,我相信楼主没有错别字。

网友AD:
补一个
4。这个论坛是专业论坛, 远没有知乎、百度贴吧影响力大,发那里可能认同度会高些。

网友X:
也不想和你争什么东西,光看那个单极磁。。。就知道争太多都是在浪费口水。

结果说明一切,不是检测结果,而是最终结果,你是不是真找到一个以极低成本处理石油的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反正现在用的是你自己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补一个
4。这个论坛是专业论坛, 远没有知乎、百度贴吧影响力大,发那里可能认同度会高些。 ...

不需要认同,影响力已经够大了,500万没够,检测机构的费用惊人啊,外方人员一个月5000~8000欧元

你没有仔细看帖子,三个国家、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的研究人员组团

公关团队?不知道哪个,我们团队近200人,公关暂时还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X:
也不想和你争什么东西,光看那个单极磁。。。就知道争太多都是在浪费口水。

结果说明一切,不是检测结果, ...

这项技术让石油生产成本,尤其是稠油从每桶30~50美元,降低到了0.8~1.2美元

今年会有结果,会让你看到一个无力反驳的结果,别着急,凡事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补一个
4。这个论坛是专业论坛, 远没有知乎、百度贴吧影响力大,发那里可能认同度会高些。 ...

1、没有竞争对手
2、空白行业当下转化
3、价值巨大,收益巨大

不需要影响力,只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推动向前,我们最大的优点有三个,行动力快、技术壁垒、自己有钱

网友T:
引用 楼主:
1、没有竞争对手
2、空白行业当下转化
3、价值巨大,收益巨大

赶紧赚你的钱去吧,还在这里浪费什么口水。

骗子太低估坛友的智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赶紧赚你的钱去吧,还在这里浪费什么口水。

骗子太低估坛友的智商了。 ...

刻板偏见,没办法,你心中有偏见,你看任何事情都是跑偏的,你要是真没什么可讨论的,请出门右拐,别坏我招牌,你这骗子标签我可担不起

网友AA:
恭喜楼主项目圆满完成 等着您发切割水的技术资料和照片类 切割油成本太高了  一定要切割水啊 这样才有大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施工、图纸设计、成套焊接,同步进行

这个铁笼子 让我想起了手工耿的全自动跑步机 楼主听说过手工耿吗?

网友AE:
楼主是来搞笑的,别当真。断开化学建可以产生中微子?

网友T:
引用 楼主:
刻板偏见,没办法,你心中有偏见,你看任何事情都是跑偏的,你要是真没什么可讨论的,请出门右拐,别坏我 ...

当作没看见就是在纵容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T:
当作没看见就是在纵容骗子。

请问,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或者在这里能骗到什么?一个人心里想什么,嘴上才会说什么,你的素质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是来搞笑的,别当真。断开化学建可以产生中微子?

可以吸收中微子,中微子在世界中无处不在,可以穿透一切,我啥时候说产生中微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恭喜楼主项目圆满完成 等着您发切割水的技术资料和照片类 切割油成本太高了  一定要切割水啊 这样才有大市 ...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恭喜楼主项目圆满完成 等着您发切割水的技术资料和照片类 切割油成本太高了  一定要切割水啊 这样才有大市 ...

水的切割机几年前做过,能产生H气和O气,由于双氧健能量太大,水温会达到300摄氏度

如何低温、小型化、是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切水的原型机和理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切水不好找人买单,市场广阔=没有市场,有些太超前

切油,和当下的工业化有联系

当然,你说的对,切水,是未来必须走的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吸收中微子,中微子在世界中无处不在,可以穿透一切,我啥时候说产生中微子了? ...
经过讨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已经形成了思路
我们将赋予电子能量,断开C-C,C-H分子链,进行重新组合,在此期间将发生三种能量,第一是电子、第二是光子、第三是中微子

楼主:
经过讨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已经形成了思路
我们将赋予电子能量,断开C-C,C-H分子链,进行重新组合,在此期间将发生三种能量(的转换),第一是电子(越迁到轨道之外)、第二是光子(的释放)、第三是中微子(的吸收)

思路统一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连起来括号内容,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我记得后面也说过,单磁极、磁场、吸收自然界的电子(电子=中微子)

楼主(2020-10-13):
最新消息,项目得到了各级专业人事的认可,在3000个项目展示中脱颖而出,获得省级一等奖,下一步在国赛中继续推进。

楼主:
从试验角度,我们在矿物质获得了成功,不论是在粗加工还是精加工,不论是伴生矿还是包裹矿,都能实现矿物质物理方式的分离及提纯,在此过程中不会用传统的水洗和化学药剂,每吨节省成本800元

网友:
明年的诺贝尔奖就是楼主的了,加油!

网友:
这个不就是光催化吗?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AF:
1、能量是守恒的,就算你能随心所欲的打破C-H之间的共价键,那也是需要足够的能量的。也就是说,就算你的项目能够成功,得到的能源的能量减去为了干这件事情需要的能量肯定远没有直接烧油的能量多。然后你说下一步切水,得到的能量肯定也没有你输入的能量多,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就决定了。
2、如果能够自由的破坏共价键,那所有的化学反应轻而易举的用你的方法完成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是颁给搞基因编辑的那几个人,本质上还不是破坏DNA分子的共价键,看来明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终于不会被搞生物的抢走了。
3、研究过程发现了磁单极体,诺贝尔物理学奖也预定了。

网友AG:
吓哭了,这玩意说不定还真能骗到钱。

楼主这个来电工论坛试水的点子不错,下次我想到什么骗术,也先来这边试试水,大家不能识破的话,估计就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来源 http://www.dlpu.edu.cn/detail/1/9ad44420a44cef45cf7c12fc66b2b8e3.html

网友:
楼主在和大家开玩笑,大家认真了。

网友: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网友:
269楼威武霸气!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来源 http://www.dlpu.edu.cn/detail/1/9ad44420a44cef45cf7c12fc66b2b8e3.html

给力,这些骗子,脸拍拍拍,

楼主:
且看,别急脱口而出,技术交流来者不拒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给力,这些骗子,脸拍拍拍,

本贴立在这,定期展示,三年上市,五年拿国奖,真与假,你我说的不算,时间来验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来源 http://www.dlpu.edu.cn/detail/1/9ad44420a44cef45cf7c12fc66b2b8e3.html

以举报,通知你一声

网友AJ(2020-12-05):
快一年了,楼主成功了没有?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快一年了,楼主成功了没有?

这个骗子的脸都被打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举报,通知你一声

臭不要脸的东西

楼主(2021-05-28):
在一周前刚刚完成单井第一期工业化测试,成绩斐然

楼主:
油井为水平井,井深1400米,产液19.5吨,含水69%,原油黏度110000mpa·s,抽油机为立式抽油机,上行电流为75A,产液温度为36摄氏度。

从抽油杆颜色判断,井下温度低、原油黏度大

温度计读数36摄氏度

电流钳读数74.8A

楼主:
设备停放在生产现场

按照这个流程与油井相联,进行了为期4个小时的循环

楼主:
次日来检验成果,抽油杆颜色变浅,预示着井下温度和原油黏度的改变

原油温度从32摄氏度提升到55摄氏度

楼主:
取样观察,原油流动性增强

抽油机电流下降30A

表格中有试验期间的产量变化
由于含水下降,原油连续增产在20T以上,而设备仅仅是运行4小时(仅仅消耗发电机柴油4小时)

楼主:
项目的价值及第一期的总结

楼主:
这次试验更加验证了量子效应,H113井是实际测试井,而H120井是受到能量传导的井,这两口井在地层中距离在32米左右,能量过度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你要得诺贝尔了,加油

会坚持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别说,那些照片还真唬人。。
恭喜楼主,接下来楼主就静等鱼上钩了。。。

仍在取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真的不想说太多,你可以了解一下刘武青。他一样要数据有数据,要专家有专家,要教授有教授,出书路演一样不 ...

拭目以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F:
1、能量是守恒的,就算你能随心所欲的打破C-H之间的共价键,那也是需要足够的能量的。也就是说,就算你的项 ...

又上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个骗子的脸都被打烂了

后来你发现,这个项目无比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快一年了,楼主成功了没有?

仍向成功迈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给力,这些骗子,脸拍拍拍,

如果是真的呢?你会为你跟风的言论道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吓哭了,这玩意说不定还真能骗到钱。

楼主这个来电工论坛试水的点子不错,下次我想到什么骗术,也先来这边 ...

我是从客户市场中挣钱,投资钱是自己的,不涉及到欺骗

楼主:
接下来的工作

楼主:
1、巩固成果,反复测试,建立商业模式(4小时投入20吨产出的利益分配)
2、建立产学研研究院,雇佣大学专家、博士、院士进行联合理论化研究
3、继续开展针对于炼化、纯水、矿产、固废处理等相关联合试验

目标
      实现量子石油体系的建设

网友AL:
我相信楼主!  因为我们用这个世界的科学来解释这个这个世界的真相,本身是错误的!楼主说世界是能量组成的,我就相信楼主!   真想和楼主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我相信楼主!  因为我们用这个世界的科学来解释这个这个世界的真相,本身是错误的!楼主说世界是能量组成的 ...

人类一直以相对论的方式来探索世界,虚构了所谓的时间、温度、压力、密度、速度、质量等名词,但是这些名词背后都是一个根源能量,能量只要够大、能量的出现恰逢其时,是可以改造元素的,而关键有三:
1、能量是否能和元素产生共振(10的15次方频段)
2、能量是否超越元素本身(键能+键长)
3、能量是否充足(放能、聚能、蓄能)

如果可以满足上诉三个方面,可以分开、重组各类元素,也可以让各类元素以不同形态存在(钻石=石墨=C)

网友:
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AM: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真的,不是业内人士,不好评论。

网友AN: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后者更可悲,学得不多,自己胡思乱想太多,还把自己胡思乱想当真理……

网友AO:
不要拿光是怎么传导的这类基础知识打击楼主了。    目前的科学还真没有解释光是怎么传导的

网友AP:
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神帖?虽然我完全看不懂,但我觉得楼主比武汉那个造芯片跑路的家伙要厉害。楼主有可能真的得出这些数据,但是成本呢?

网友AO:
不好意思,我发上一个评论时没有看完楼主的报告。   看完后表示这个项目不好评论。  楼主的“专业素质”很强。说实话我不相信。

网友L:
说白了楼主就是研究一下高效炼油而已,没必要绕大弯子,楼主可以分析仪器精确测量出重油的各成分含量,对比气油的成分含量,我估计加氢气能提高炼油效率,蒸馏这道工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许多重元素必须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M: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真的,不是业内人士,不好评论。

很中肯的评价,时间可以验证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后者更可悲,学得不多,自己胡思乱想太多,还把自己胡思乱想当真理…… ...

这个项目从想法到方案、从方案到试验、从试验到现场,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不要认为CNPC的现场如此能轻松进入(试验方案、技术基理、论证分析、效果评价、安全监督)

没有一年,这个项目都无法启动,各种钻采院、研究院、设计院专家,各种化学所、物理所、机电所的专家多轮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不要拿光是怎么传导的这类基础知识打击楼主了。    目前的科学还真没有解释光是怎么传导的   ...

相对论、量子力学,都是以光进行对标的,光是一种“类似”电磁波的能量体,以波粒二象性的方式进行传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神帖?虽然我完全看不懂,但我觉得楼主比武汉那个造芯片跑路的家伙要厉害。楼主有可 ...

成本目前看很低,有两个应用场景,
第一个是原油提质、降黏(提高烷烃结构)按照一桶原油40美元的开采成本来说,成本在0.5美元
第二个是原油增产,2000元电费=30T原油=8~10万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白了楼主就是研究一下高效炼油而已,没必要绕大弯子,楼主可以分析仪器精确测量出重油的各成分含量,对比 ...

采油环节将成本
输油环节减碳排
炼油环节提效率

纯物理法,常温、常压,不需要添加催化剂,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不好意思,我发上一个评论时没有看完楼主的报告。   看完后表示这个项目不好评论。  楼主的“专业素质”很 ...

中国向来不缺少打假志愿者,如果你有和国企合作的经验,你会了解到几万人的企业,对安全和技术要求有多严格,如果不说服研究院、生产、安全等多方,是不能进入现场的,而他们已经干了一辈子石油,辨识能力还是有的

网友AQ:
这个算是基础理论发现或创新吗?

网友AR:
太长了没有看完,已经砸了不止一千万了?

网友AS:
虽然看不懂,但是不觉得是骗子。没卖产品,没推广什么技术。只是做一些实验常识。也许原理不是楼主说的那样。但是得到了对楼主行业有利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太长了没有看完,已经砸了不止一千万了?

1500万还是有的,回收期不足一年,如果顺利,今年底能够入账500万,明年底入账300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S:
虽然看不懂,但是不觉得是骗子。没卖产品,没推广什么技术。只是做一些实验常识。也许原理不是楼主说的那样 ...

很中肯的评论,原理需要从现象反推,用实践反复重复和检验,一个技术的千锤百炼后才能得到准确的原理性描述,而这个过程是不断在修正的

楼主:
我的商业路线是为甲方提供技术服务,让甲方在零成本、零投入、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产量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而我们会在创造的价值中,进行利润的分层,类似于能源管理合同,因此对于客户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只有产出

楼主: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技术的真实性、有效性、可靠性,决定技术的生命力,如果一开始就选择欺骗,受害的只有自己,当然,从目前过程和结论来看,一切向好发展,距离成功越来越近

网友AO:
引用 楼主:
相对论、量子力学,都是以光进行对标的,光是一种“类似”电磁波的能量体,以波粒二象性的方式进行传导

传播介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传播介质是什么

关于传播的介质可能要从几个方面辩证的看
太空真空下可以传导,但是也可能充满了以太(苏联理论)或者反物质
地球大气中可以传导,但是也可能是以量子纠缠模式的出现(哥本哈根理论)

技术的理论,向来不统一,每一个理论的诞生都是在一场场争辩之后,比如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普朗克之类的大家,一辈子因为一个观点,反复的争论对与错,真与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争辩,才让我们看到了波粒二象性、薛定谔的猫、量子纠缠等神奇的烧脑论点,量子力学在质疑中走了出来,成为了一大学科和当前最主流的研究方向是经过无数硝烟的,而我在从事的技术正式在经历这个阶段,纵观历史,只要自己不怂,必定行者必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这个算是基础理论发现或创新吗?

仍然属于量子范畴,创新的是一种量子技术应用的方法,在固体、液体、气体中产生共振频率,精准切割分子结构,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请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传播的介质可能要从几个方面辩证的看
太空真空下可以传导,但是也可能充满了以太(苏联理论)或者反 ...

你说的 以太  反物质, 目前都存在于理论,并未实际发现或者验证, 所以都还只是猜想

网友AQ:
引用 楼主:
仍然属于量子范畴,创新的是一种量子技术应用的方法,在固体、液体、气体中产生共振频率,精准切割分子结 ...

有数据支撑,这才是真的创新。
华为目前的做的只是工程实现上的创新,都被美国封杀了。

网友:
我想帮助楼主。准备说想和楼主混

网友:
楼主比起80年代的“水变油”事件还是差了点,人家可是做足了功课,发布了各种现场试验的录像,领导也给人家站台。
另外楼主提到基本原理是利用量子原理精准切割分子,其实楼主可以再努力一下,把水分子精准切割成氢和氧,这项技术可比原油的提质降黏有前途多了

网友:
楼上霸气

网友:
真能吹,都吹了一年了s

网友AT:
记得之前有坛友爆出楼主盗图是咋回事?以为都忘记了又开始吹了

(见262楼)

网友:
楼上请不要打扰楼主的幸福感

楼主(2021-07-21):
引用 网友AT:
记得之前有坛友爆出楼主盗图是咋回事?以为都忘记了又开始吹了

(见262楼) ...

盗图?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级别的荣誉,在我的荣誉墙中,是排不上C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T:
记得之前有坛友爆出楼主盗图是咋回事?以为都忘记了又开始吹了

(见262楼) ...

虽然这个是二等奖,比那个级别要高一些,当然你可以认为评委,行业评委,什么也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有数据支撑,这才是真的创新。
华为目前的做的只是工程实现上的创新,都被美国封杀了。

国内首例测试,来自客户的评价,数据支撑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后者更可悲,学得不多,自己胡思乱想太多,还把自己胡思乱想当真理…… ...

请看楼上的数据在发表评论,看不懂的可以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神帖?虽然我完全看不懂,但我觉得楼主比武汉那个造芯片跑路的家伙要厉害。楼主有可 ...

数据是真实得到的,已经在楼上发了测试报告,成本不到产值的5%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太长了没有看完,已经砸了不止一千万了?

嗯,1千万不够看的,还要继续投入3千万,一个行业的崛起,是需要孵化和培育的

楼主:
以下引用自国家科技部

       颠覆性技术是“可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技术,以创新思维为根本,开辟新型技术发展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将超越原有技术并产生替代,具有另辟蹊径改变技术轨道的演化曲线和颠覆现况的变革性效果。
1、从技术角度看,是以科学技术的新原理、新组合和新应用为基础,开辟全新技术轨道,产生突破性的创新技术;
2、从产业角度看,应与产业结合紧密,通过形成新工艺、新产品或新模式,利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换代,改变行业主流产品和市场格局,推动相关产业乃至全球经济的革命性、颠覆性进步。

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大胆的规划、有步骤科学的尝试,是成长、进步、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我说的

网友AU:
我以为lz来开脑洞的, 结果来割韭菜的.
别说这么多高级名词我都信, 毕竟我不懂这玩意儿. 但要一说, 我还真不信了..

如某层所说, 有那功夫, 搞什么石油裂化. 直接水裂化他不香么. 还想宇宙物质聚变为金, 想啥呢, 那是铁!

网友AV:
引用 楼主:
国内首例测试,来自客户的评价,数据支撑来了

如果真的做的好的话,你不是去参加什么大赛,而是闷头发大财了,保密还来不及呢

网友:
把你的路演PPT给大家看看呗

楼主:
看资料?可以,先签保密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我以为lz来开脑洞的, 结果来割韭菜的.
别说这么多高级名词我都信, 毕竟我不懂这玩意儿. 但要一说, 我还真 ...

要是都相信,就没有市场了,大家都会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如果真的做的好的话,你不是去参加什么大赛,而是闷头发大财了,保密还来不及呢 ...

企业目前200多人,总有几个人可以去参个赛玩玩,你不会认为,我一个人需要做那么多事吧?多线发展,并行推进,是企业和个人的区别

网友:
我只能说,像这么大的项目的,还没有像楼主这样,能在设定的一个月左右做完的,这个基本上就只能打合几次需求,开始功能实现的样子...

网友:
谁转到知乎上并@几个内行?嘿嘿

网友:
楼主再做几个梦可以去写“四体”了

网友AW(2022-12-22):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还需要合伙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还需要合伙人吗

嘿~看你小子刨出来这俩帖子。
有备而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