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涨姿势,linux一个工程,居然有5.6G这么多...

楼主(2020-01-06):
奥特曼,以前以为mdk的工程,一个有几十上百M算多的了。
后来一看C#的工程,有1-200M
再后来看z7的工程,有4-500M
现在看linux工程,尽然有4-5000M了。

网友:
你把系统都干上当然了,只有LED_test应用几KB不就搞定了。

网友:
点一个led几行代码就行了,咋搞成几个G了

网友:
估计是连着系统全部算上了吧,包括SDK什么的。

网友:
这怕是连Qt5的代码都在里面吧

网友:
内核编译完后占用这么多是很正常的。如果算上buildroot,很容易超10G。

网友A:
当前维护的一个工程。cpp、h、sln、vcxproj文件,220个,不到4M。批生成所有版本编译完后(x86、x64、release、debug),所有的临时文件+目标文件: .vs、obj、ilk、pdb、dll、map、dll、lib、exe。2.25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前维护的一个工程。cpp、h、sln、vcxproj文件,220个,不到4M。批生成所有版本编译完后(x86、x64、relea ...

不说vs版本就是在搞笑。vs2008可能占400mb,2010要700mb,2015要1000mb,2017要1500mb。。跑个性能分析器一会儿就几百mb。

网友:
15万个文件, 楼主的是内核+文件系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前维护的一个工程。cpp、h、sln、vcxproj文件,220个,不到4M。批生成所有版本编译完后(x86、x64、relea ...

没有搭建跨平台经验,是否可以介绍下,工程搭建情况.感谢

网友:
我AOSP编译完120G+我说什么了么

网友:
yocto 的编译,需要100G 的编译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说vs版本就是在搞笑。vs2008可能占400mb,2010要700mb,2015要1000mb,2017要1500mb。。跑个性能分析器 ...

IDE基本上2017、2019、vscode三个吧,工具集从2008~2019。版本越往上,内存也越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搭建跨平台经验,是否可以介绍下,工程搭建情况.感谢

先看你win/linux哪个是你主业,慢慢从小部分代码开始编成另一个平台。
代码构架的时候,要考虑好。
底层接口主要是系统调用,区分平台,要做独立封装成模块工程。业务部分是公共的,比如hello world,printf,无论哪个平台都能直接编译。
网络后端,要做异步高并发,linux走epoll。windows走iocp,实现原理不同,差别会比较大。
其他可以找一些简单的开源工程,看看他们怎么做的。
做过一遍就明白了,就编译链、编译工具集不一样,无论怎么变,最终都是X86汇编。

网友:
应该是PetaLinux,Xilinx 的全功能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DE基本上2017、2019、vscode三个吧,工具集从2008~2019。版本越往上,内存也越费  ...

关键是最顶级的电脑仍然卡得一13 M$出品必属垃圾。

网友:
llvm源码 debug模式编译后变:4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搭建跨平台经验,是否可以介绍下,工程搭建情况.感谢

跨平台如果没有GUI的话,可以用python,java,golang之类的啊

网友:
这么说来,还是golang好呀, 虽然短短一个print就要几M

网友:
15万个文件,一个出问题就要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最顶级的电脑仍然卡得一13 M$出品必属垃圾。

元老又有高见!

网友:
yocto 至少开200G虚拟机,再加个小床

网友D:
之前为了玩玩chromium就专门买了个单独的SSD,百G级别的空间占用

网友:
试试AOSP你会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为了玩玩chromium就专门买了个单独的SSD,百G级别的空间占用

好奇,怎么说?

网友:
这个灯好高级

网友:
Android 7.1全编译后占用空间130G

网友:
灯壳比较高级吧

网友:
linux高科技呀,点个led都5g代码。。。

网友:
什么也不带,重新编译一个windowsXP估计也要几十个G呀。 操作系统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有了系统,再编程就是做二次开发啦,当然东西少多了,用哪个就链接哪个啦。 运行库都不用带,都在系统里,当然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