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电流(功耗)测量-daplink和cdc多功能工具的原理图

楼主(2020-01-06):
开源一个电流(功耗)测量-daplink和cdc多功能工具的原理图(只是开源原理图)
这工具是做来自用测量低功耗的
使用stm32f401cc主控:frequency 84M,flash 256KB,RAM 64KB,ADC 2.4MSPS,USB
外挂128Mbit flash(预留做离线下载)
带0.96寸 80*160 tft。(pcb兼容1.14寸tft)
对外供电:电池电压和3.3V(与mcu独立供电),5V(连接usb)
参数:
电流监控范围:1ua~3A
1ua~3ma 范围内精度1ua
3ma~3A 范围内精度1ma

电流测量做了自动量程,使用ti 199加采样电阻,量程切换使用ti lmv331的电压比较器,mcu采用外部基准电压 ti REF3030
采集电路图如下:

具体ic 手册和原理图在:github

网友:
多路ADC的思路不错

网友A:
新思路,不知道串接两个分流器分开检测好,还是用开关器件切换分流器好

网友:
量程切换没看懂

网友:
有没有成品卖?

楼主:
做了几个成品,淘宝连接发你私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几个成品,淘宝连接发你私信

已拍,

楼主:
ok,明天给你发快递

网友B:
成品板发一个连接,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思路,不知道串接两个分流器分开检测好,还是用开关器件切换分流器好

切换器的内阻不太好搞定,当然不是完全没办法,只是不如这样双ADC来的快捷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加上上位机波形显示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板发一个连接,有兴趣

已发你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加上上位机波形显示的想法

有啊,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c#上位机,因为还打算做dap link离线下载的,现在只实现了在线的和cdc,还预留了2个io,也可以做io触发

网友:
楼主你的成品测试过没有? 有没有发现100uA以下精度会很差。
建议不要用INA199 这类芯片。 芯片的Ib太大了,不适合微小电流的测量, 100uA以下测量会很糟。

网友:
自动量程   应该上个测试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几个成品,淘宝连接发你私信

楼主电流测量淘宝产品链接麻烦发我一下

网友:
发成品连接看看,谢谢

网友D:
采样率太低,最好adc 做到最块,附加功能没什么用,做个电压电流采集加波形显示就非常有用了,一直打算用F303做没腾出时间来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看看,我之前有做过类似的

网友:
不错的功耗工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样率太低,最好adc 做到最块,附加功能没什么用,做个电压电流采集加波形显示就非常有用了,一直打算用F3 ...

上M了可以了吧,分辨到us应该够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bb11841f  这里运放看哪个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样率太低,最好adc 做到最块,附加功能没什么用,做个电压电流采集加波形显示就非常有用了,一直打算用F3 ...

F4 2.4M的adc,f303也才5M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4 2.4M的adc,f303也才5M啊

我意思是楼主设置1k 采样率太低,不是说硬件

网友D:
f303 5m采样全部发挥出来 加usb上位机显示,做低功耗测量,然后显示积分功耗,觉得非常有用,至于烧录器都已经做烂了,没必要在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03 5m采样全部发挥出来 加usb上位机显示,做低功耗测量,然后显示积分功耗,觉得非常有用,至于烧录器都 ...

只是想把剩余的io都用起来而已,有按键切换一下模式,还有离线下载,有时间就折腾一下这个工具啊
也算是一个stm32的开发板了,基本覆盖了stm32f4的所有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把剩余的io都用起来而已,有按键切换一下模式,还有离线下载,有时间就折腾一下这个工具啊
也算是 ...

开发版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多低功耗测量工具人多人需要,lora,蓝牙,目前市面上没有很合适的,即使有和价格不菲

网友(2022-02-20):
楼主,还有成品卖么

网友:
发个成品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