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手动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才...

楼主(2020-01-06):
STM32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手动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才能正常运行。
    STM32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手动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STM32F030R8T6的芯片问题啊? 补充一下,程序是做低功耗功能STOP模式,用到闹钟唤醒,外部中断,出现死机现象,这时按复位键都无效,请求回答,这个问题很纠结,谢谢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776-1-1.html

看这个帖子反映过,stm32f030c8t6 ,死机的事情,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是STM32固有的吧,不知道是缺陷还是有意为之!
用打火机的那个高压打火就能试出来

网友A:
先确定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写个简单的程序连续跑,看看问题能否出现,一点一点排除。

网友B:
不是芯片问题,是分配的栈空间太小了!把栈空间加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芯片问题,是分配的栈空间太小了!把栈空间加大就可以了。

不会吧,硬件复位都不行,明显是电流死锁了,怎么可能是栈大小的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看看有没有电压波动或者电压过低的情况。可能是个缓慢的电压下降又上升的过程。

网友:
建议跑个直观的测试程序,可以方便地定位问题

网友:
建议对VCC用示波器抓取电平波动入手检查。  可能是一种假STOP,实际可能已经掉电了。

网友C:
死机的意思是指无法唤醒?还是啥子。。。。

网友:
如果是指复位按键,作为软工,猜测可能低功耗电容没完全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机的意思是指无法唤醒?还是啥子。。。。

卡死后的现象,单片机供电电压正常。复位没有反应,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是时钟系统出问题了,例外有机会的话还是换nxp的lpc系列的吧,lpc的ESD至少正负4kv起步,stm32一般是2kv;相同外部电路的情况下,LPC绝对比stm32皮实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写个简单的程序连续跑,看看问题能否出现,一点一点排除。 ...

硬件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现象是几包套里面出现2-3个,架不住量大和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现象是几包套里面出现2-3个,架不住量大和反复使用? ...

如果只是软件问题,修改软件慢慢调应该比较容易定位,如果是你刚才所说的现象,很明显是Stack空间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是时钟系统出问题了,例外有机会的话还是换nxp的lpc系列的吧,lpc的ESD至少正负4kv起步,stm32 ...

但STM32比LPC价格便宜的多

网友:
有别的漏电得地方吧,我曾经遇到过MCU关机时是掉电了,但是有2个IO是上拉到电池了,无法一起掉电会导致IO漏电,MCU死掉。

网友(2023-01-18):
lz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4-03-01):
你解决了没?

网友E:
我也是做低功耗产品的,从来没有遇见死机不能运行的情况
STM32的看门狗打开后就不能关闭的。
只能说明是你的程序软件有问题,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做低功耗产品的,从来没有遇见死机不能运行的情况
STM32的看门狗打开后就不能关闭的。
只能说明是你 ...

什么死循环  能抗住硬件复位?

网友:
重要场合,我习惯用看门狗控制单片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死循环  能抗住硬件复位?

电源问题,可能导致硬件复位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