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NAS系统:UNRAID 【应该是最好用的】14L下载

楼主(2020-01-06):
我之前跟风买了一个蜗牛星际小主机,卖家默认装得黑群晖。
到了也没折腾,插上了四个旧硬盘,当一个电影存放机使用。
应该是电源垃圾,期间经历了两三次数据损毁。
再后来原机带的16G超垃圾MSATA小硬盘直接挂了。

这机器真是不想往里再投入金钱了,换了一个旧的闲置台式300W电脑电源,直接外置,线伸到里面去。
在研究换啥系统的时候发现了UNRAID这个系统,发现好像比其他的系统都好用。

于是在B站上看了一个教程,搞上了,发现确实挺好用,特别方便。
推荐给大家。

视频教程在这里:
UNRAID视频教程

PS:这个也不是免费的,但是网上有6.6.6版本的和谐版,个人实测很稳定。

14L有下载地址。

网友A:
和FreeNAS相比呢?

网友:
我的蜗牛就只装了黑群晖,插两个硬盘。用了几个月,暂时没问题。群晖的套件比较好用,能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FreeNAS相比呢?

FreeNAS和NAS4Free都不错,功能很多,还可以Transmission磁力下载,速度快,一般热名的下载速度可以到10M,
NAS4Free对硬件要求更低,

网友B:
楼主,和谐版下载链接发来试一下,如文件不大传到这里也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FreeNAS相比呢?

功能上几乎都一样吧
unraid应该更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谐版下载链接发来试一下,如文件不大传到这里也可以,谢谢,

和谐版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S9I1P2k9Z07qzqbFnjnkg
提取码:6gq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c版蜗牛换了个ssd装了win7在用,用的顺手,年纪大了,不想学习折腾这种不能产生明显经济价值的知识了{: ...

同道中人,握个爪
我的C单装了自己做的LTSC2019X86精简版,另一个35¥小主机装了win7精简版,两个机器都装了zerotier one,浦江两岸互联速度嗖嗖地,长城宽带不愧是大局域网,100M带宽的宽度,10MB/S的拷贝速度,跟100M局域网一点差别都没有。

最近买了2台新路由3,刷的pandorabox,后面准备玩玩用路由器运行zerotier one,这样两边的所有联网的设备都可以隔江访问对面的硬盘数据,不需要每个设备都装客户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道中人,握个爪
我的C单装了自己做的LTSC2019X86精简版,另一个35¥小主机装了win7精简版, ...

搜了一下看起来很不错啊,用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内网穿透来远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了一下看起来很不错啊,用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内网穿透来远程了?

就是通过zt的内网穿透来玩远程啊,只是把zt放到路由器里去了。

网友:
我用的openmediavault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道中人,握个爪
我的C单装了自己做的LTSC2019X86精简版,另一个35¥小主机装了win7精简版, ...

zerotier有这么快的速度?我搞的在公司几乎连不上,连上了打开个文件夹也要等好久,后来几乎没用,前几天都想卸掉了。只有在家里局域网才能连上

网友:
zerotier one , 看起来好像不错,有空也试试看

网友:
这家伙是个虚拟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zerotier有这么快的速度?我搞的在公司几乎连不上,连上了打开个文件夹也要等好久,后来几乎没用,前几天 ...

zt只是帮你两边的网络握手牵线搭桥,完了之后,就是两边的互通,网络速度取决于双方的上传带宽,电信带宽的上传一直是个瓶颈,而长城宽带在内网的上传现在测试下来是和下载一样的100M,满速的。但是长宽访问外网比如电信的宽带,也是一样的慢,实测大概就300KB/S,比长宽内网的10MB/S差30倍。

网友:
黑群晖我都不乐意搞,直接买个群晖省事儿

网友:
前几天也装了个黑群晖,放了两个硬盘,除了基本文件存储之外,还在docker里装了git、jenkins,用的很爽。

网友:
单板机跑linux,局域网SAMBA,远程scp,sftp,下载aria,够用了,不折腾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同道中人,握个爪
我的C单装了自己做的LTSC2019X86精简版,另一个35¥小主机装了win7精简版, ...

35¥的小主机怎么找,推荐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35¥的小主机怎么找,推荐下?

假货宝搜升腾GI945,不过35的你要自己写BIOS,要有烧写器才可以,加点钱,可以买已经改好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货宝搜升腾GI945,不过35的你要自己写BIOS,要有烧写器才可以,加点钱,可以买已经改好BIOS的。 ...

谢谢 字数补丁.b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