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充电器,用哪种比较好(主要是安全性能)?

楼主(2020-01-06):
今天早上给2节18650电池充电,充电之前电压3伏特,充电之后一节电池电压0.01伏(平头电池,发现一个头似乎有点鼓起),另一节电池0.8伏(尖头电池),

估计两节18650电池已经废了,为何会出这样的情况呢?
强烈怀疑充电器质量有问题,但是之前充过几次都没问题,这次怎么这么可怕

怎么买到一个靠谱的18650充电器呢,你们在用什么牌子的18650电池呢?

网友A:
就普通可调电源+18650电池座直接充
电源调成电压4.2V,电流限制在0.5C

电池三星和松下的都用

以上东西全部是淘宝买的

网友B:
18650的钢壳还能充鼓了?什么牛批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普通可调电源+18650电池座直接充
电源调成电压4.2V,电流限制在0.5C

我也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的钢壳还能充鼓了?什么牛批的充电器

充完绿灯亮,拿万用表测了下电压,吓一跳,才仔细看下电池,发现似乎有点鼓了
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完绿灯亮,拿万用表测了下电压,吓一跳,才仔细看下电池,发现似乎有点鼓了
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呢? ...

你怕这个简单啊  拿个可调电源电压调到4.1V,电流限制一下给电池充电就行了 4.1到4.2也没多少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怕这个简单啊  拿个可调电源电压调到4.1V,电流限制一下给电池充电就行了 4.1到4.2也没多少电量 ...

你用可调电源给18650充电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完绿灯亮,拿万用表测了下电压,吓一跳,才仔细看下电池,发现似乎有点鼓了
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呢? ...

很明显是过充,保险阀动作了。前几天我也是过充,充坏两节特斯拉的电池。
网传按回去可以继续用,我没试过...怕,直接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可调电源给18650充电么?

可调电源充不是很正常,成天这么充
估计你充电器坏了,电压充太高或发热太大把18650正极的保护开关顶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过充,保险阀动作了。前几天我也是过充,充坏两节特斯拉的电池。
网传按回去可以继续用,我没试 ...

按回去用是能用的,拿个针从正极缺口进去伸到中间往下按就搞定
怕的是下次万一又过充或过热导致安全阀不工作了,引起火灾啥的就玩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过充,保险阀动作了。前几天我也是过充,充坏两节特斯拉的电池。
网传按回去可以继续用,我没试 ...

才充了不到2小时,不至于过充吧,而且充电器有充电完成后指示灯变绿的功能,应该充满后会停充?
万万没想到指示灯绿后,万用表测电压会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充不是很正常,成天这么充
估计你充电器坏了,电压充太高或发热太大把18650正极的保护开关顶起来 ...

就充电一小会儿,能把保护开关顶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充了不到2小时,不至于过充吧,而且充电器有充电完成后指示灯变绿的功能,应该充满后会停充?
万万没想 ...

X宝买个靠谱一点的充电器吧,3、50块钱。以前产品配套出货,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E:
爱克斯达XTAR VC4,不到100块钱,USB供电,液晶屏是他们自己开的模。标称50mV的精度,拿万用表测过也差不多。

网友F:
电池座,然后自制的充电器接上

网友G:
是充电器坏了还是电池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座,然后自制的充电器接上

你平时用自己做的充电器给18650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充电器坏了还是电池放反了?

测了下充电器输出,是4.2v貌似没问题
充电器带2个插槽,尖头的不回反,平头弄错是有可能的
但是充完电,一个0.01伏,一个0.8伏特,这太不科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座,然后自制的充电器接上

你的自制充电器长啥样

网友H:
买了miboxer c8,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过充,保险阀动作了。前几天我也是过充,充坏两节特斯拉的电池。
网传按回去可以继续用,我没试 ...

貌似按不回去,我有块暴毙的笔记本电池其中有一s电压为0,拆下帽之后不小心镊子碰到了,一下子把我的镊子头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按不回去,我有块暴毙的笔记本电池其中有一s电压为0,拆下帽之后不小心镊子碰到了,一下子把我的镊子 ...

把我的镊子头烧没了,你用的是那种特尖的镊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了miboxer c8,感觉比较靠谱

是8槽充电器么
你用它多久了

网友J:
淘宝买老底子单反的一节18650电池的充电器,引线出来就好,相当靠谱!!
好像美能达啥的,老底子的照相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8槽充电器么
你用它多久了

是的,用了半年,手上五十多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买老底子单反的一节18650电池的充电器,引线出来就好,相当靠谱!!
好像美能达啥的,老底子的照相机用 ...

你每次就充一节电池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把我的镊子头烧没了,你用的是那种特尖的镊子么

干活必须得用1381。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活必须得用1381。

赛拓 1381 高精密尖头镊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赛拓 1381 高精密尖头镊子么

离不开它啊。比如焊fpc,最快的焊接方法是:拖锡,然后直接扒!你换个别的根本塞不进去,更别说扒腿了。平均一个40p fpc我只需要80秒左右(拖锡30秒,扒腿5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按不回去,我有块暴毙的笔记本电池其中有一s电压为0,拆下帽之后不小心镊子碰到了,一下子把我的镊子 ...

电压为0,怎么烧坏你镊子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为0,怎么烧坏你镊子的呢

内部电芯满电,保险被压力冲开了。

网友:
没充炸了万幸,你就多烧香拜拜佛吧

网友:
你去买个18650电池座,然后再去买点TPxx充电芯片,搭个电路,比买的好用。

网友K:
楼主下面的模组合适你: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p;skuId=77715357046

usb接口充电带保护板的,1.8元包邮,买2个,再买2个18650的座子,齐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5bb7&abbucket=8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下面的模组合适你: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3722522065&spm=a1z09.2.0.0.53072e8dltr ...

求教,这种这么便宜的,长期使用靠谱吗?安全性,以及对电池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爱克斯达XTAR VC4,不到100块钱,USB供电,液晶屏是他们自己开的模。标称50mV的精度,拿万用表测过也差不多 ...

50mV的话,4.25V对电池来说也是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下面的模组合适你: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3722522065&spm=a1z09.2.0.0.53072e8dltr ...

这是不是太简陋了,你的18650是这么充电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每次就充一节电池么

您买10个,一次性就可以充10个电池了,哈哈,好像20-30只有一个,全新的x宝有,直接220v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用自己做的充电器给18650充电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