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 Lora、FSK调试过程和总结

楼主(2020-01-06):
以前用过si4432搞过 天车的遥控器 低功耗的STM8L方案 现成模块 待机低功耗50uA,发送的时候电流20mA左右有项目需求:大厂房内多主多从 分组控制电机
一直听说Lora大名,还未试过 这次就想着用一下试试 个人觉得无线这东西 没射频频谱分析仪这类专业仪器 最好还是别自己折腾了 费时间费精力
直接购买的现成模块 RA-01从机弹簧天线 RA-02做的主机 用的小辣椒天线
不在乎成本 想简单点可以直接买带MCU的Lora透传模块

板子焊接两块调试了下,开始用的Lora模式一切顺利
距离也很可观RA-01 Bw:500 kHz SF:8  总速率大约9.6kbps 城市环境下 无高楼遮挡四百多米
这个情况下不丢包再远也可以 就是开始丢包了 对我来说足够了 也就没试
穿透力很强搁屋里 楼梯从4楼穿到10楼不丢包

重点来了
根据拓扑结构 不同组直接用不同频段 防止其他组干扰
so 程序加上换频段430Mhz-439Mhz 10个频道 问题就来了···
10个频道 随便换 相互之间都能收到数据 额··· 原来扩频真不是盖的

当然了也有解决方案 一种就是加上协议轮询 还有就是再加一个总主机协调 分时上传
因为是控制电机的 实时性虽然不高 但还是越短越好的 起码得20-50ms吧 加个协议上去就不够用了
最终还是用了FSK模式 妥妥的!

Lora性能还是没得说  比si4432牛掰 就是略微贵了点
FSK模式 也是这次折中选择 第一次用 没想到这个串扰问题 就当以后可以拓展吧

拓扑结构如图:

上俩从机图

再来个小工具

网友:
lora,标记一下

网友A:
什么场合?电机也敢用无线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场合?电机也敢用无线来控制

简单应用 温室大棚种植 控制灯光和小功率减速电机 调节和花的距离

网友B:
小功率减速电机是喷水吗?

网友C:
直接同频,然后通过地址区分多好。

网友C:
好好的lora让你浪费了,你的天线位置也不合理。这么简单的板子,还搞个双面贴片。

网友:
楼主  带语音(加密 发送 接收)的无线模块有吗

网友:
Lora ,,IoT,,,看档字母就觉得好牛13的样子    只玩过简单的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减速电机是喷水吗?

植物生长灯 刺激植物生长 为了让植物更充分吸收光源需要调节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同频,然后通过地址区分多好。

那假如出现一种情况呢 好几个主机正好同时发送给从机数据 从机数据会怎么样? 虽然情况很极端 但是不排除
因为封装兼容了好几种模块的 也兼容Si4432模块 按键比较碍事 所以搁背面了
另外这个天线是原装的 开模具不能用的 我需要先测试一下原装性能有个参照  最终要换的
最终会换成短弹簧天线 斜着放镂空的地方 或者PCB背面带3M胶的天线  详见附图  有用过哪种的可以给个建议 谢谢!
Lora嘛 我可以在一主多从情况下使用
射频小白 不懂  忘指正天线如何修改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假如出现一种情况呢 好几个主机正好同时发送给从机数据 从机数据会怎么样? 虽然情况很极端 但是不排除 ...

安信可带的天线不错的,问题是你板子没留净空区,旁边就是接线端子。弄好一点1公里不是问题。 多个主机同时发数据会冲突的,需要做重发处理。或者是用发送前侦听的功能

网友:
楼主带宽设置的多少,信道间隔大于带宽一倍,且频点不要在二次协波上面,信号应该不会串扰的

网友:
楼主是做植物灯的吗?说一下公司名我应该认识。我原来也做了好多年植物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lora让你浪费了,你的天线位置也不合理。这么简单的板子,还搞个双面贴片。 ...

确实是缺少批量生产经验.双面贴片再加插件,批量生产的话,能把人搞死

网友D:
楼主不同频段间隔是1M? 因为带宽500k,可以设置的大一点,照道理2个频段是不会收到数据的。譬如433MHz和439MHz的肯定无法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同频段间隔是1M? 因为带宽500k,可以设置的大一点,照道理2个频段是不会收到数据的。譬如433MHz和43 ...

一开始 我也这么想的 但是实测确实收到了
现象也不是每次都能收到 间隔越大收到的频率越低 间隔2M基本上每次都可以 大点可能4-5次收到一次 而且数据都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 我也这么想的 但是实测确实收到了
现象也不是每次都能收到 间隔越大收到的频率越低 间隔2M基本上 ...

用频谱看下输出的频点是否正确?

楼主:
刚才试了试 Bw=8 250khz 情况下没有问题 频率间隔1Mhz 不干扰
Bw=9 500khz情况下 不行
搜集到一些资料 还未看完  里面说的挺全面的 下图来自于  Lora优势+原理+组网 23页
有知道的坛友  看看上述情况 从这个图里能不能分析出来
会不会是紫色的线两边下降太平滑 导致带宽区域太宽了

资料分享:

网友:
楼主多试一下,250Khz,和500Khz的情况,分别试试多种Bw情况。我之前用Bw=11,干扰略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同频,然后通过地址区分多好。

这样做有啥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lora让你浪费了,你的天线位置也不合理。这么简单的板子,还搞个双面贴片。 ...

4层板哟

网友:
记录一下。正好也在看这个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Lora调试,记录一下

网友:
at指令用起来是不是很酸爽?

网友F:
楼主用的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撸主应该用AX5243,比较适合你,你拿LORA的芯片来做FSK通讯,简直就是浪费钱财。 ...

选用的250k带宽 Lora可以用 各种方式都测试一段时间用一下吧
sx1278也没多少钱  浪费钱财  貌似AX5243的  更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

TI的TPS543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有啥好处呢?

优缺点都有
优点:编程通用,只要协议够好,可以应用到其他任何场合和MCU上
缺点:协议够好才行,速度也上不去 只适用于慢速 低功耗场合
我一般情况地址区分和频段区分都会加,可靠性更高一些
地址区分和Modbus协议类似 所有通讯必须由主机发起 主机广播后所有从机都会收到数据 符合从机地址的就和主机通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安信可带的天线不错的,问题是你板子没留净空区,旁边就是接线端子。弄好一点1公里不是问题。 多个主机同 ...

请教,如果不要天线,在pcb上面做走线,穿墙能走20米吗?

网友:
有空再试试,我两个都用弹簧天线,结果几十米就不行了。
楼主的小辣椒天线是哪买的?

网友:
板子出几片给大家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请教,如果不要天线,在pcb上面做走线,穿墙能走20米吗?

20米,要求好低,天线随便画根线应该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0米,要求好低,天线随便画根线应该就行。

我有一个这样的需求,你看满足吗?

我的设备放在客厅的铁皮弱电箱内,当然这个铁皮弱电箱会开一些小孔,类于百叶帘那种!

我想在非客厅的其它房间,控制它或和它能通迅,1秒1K字节,这种需求能达到吗?  1. 有铁皮箱 , 2。 隔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这样的需求,你看满足吗?

我的设备放在客厅的铁皮弱电箱内,当然这个铁皮弱电箱会开一些小孔, ...

感觉问题不大,之前测试过电梯里,发送端在5层电梯口,接收端在电梯里可以到1楼都能通讯。1K/秒的速率也不算低了,这个你要自己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问题不大,之前测试过电梯里,发送端在5层电梯口,接收端在电梯里可以到1楼都能通讯。1K/秒的速率也 ...

妥了,感谢!

网友I:
请问下,短距离,2米这样子,两个模块之间的收发,丢包率是多少

网友J(2020-02-25):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短距离,2米这样子,两个模块之间的收发,丢包率是多少

之前用亿佰特的模块测试过(SX1278),2m的距离 ,偶尔也会有丢包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之前用亿佰特的模块测试过(SX1278),2m的距离 ,偶尔也会有丢包

请问亿佰特的模块是串口模块还是SPI模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亿佰特的模块是串口模块还是SPI模块

串口模块,应该是类似于透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串口模块,应该是类似于透传的。

串口模块,应该有自动重发功能吧,会不会是发送间隔短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串口模块,应该有自动重发功能吧,会不会是发送间隔短的原因

有这个可能性,我只用了它的透传功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之前用亿佰特的模块测试过(SX1278),2m的距离 ,偶尔也会有丢包

买过几次ybt 宣传资料做的好 东西垃圾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之前用亿佰特的模块测试过(SX1278),2m的距离 ,偶尔也会有丢包

在发信息时,收方都要回发确认包吗?我在看一个例程,数据没有确认包,只有入网才有确认包。我发现时不时的会收到一堆乱码,不知道哪里发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在发信息时,收方都要回发确认包吗?我在看一个例程,数据没有确认包,只有入网才有确认包。我发现时不时 ...

是的,主机向终端节点发送数据后,终端节点需要向主机回复数据,主机收到应答数据后,这才算通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过几次ybt 宣传资料做的好 东西垃圾

客观来讲,实测是达不到宣传的效果的,可能跟环境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主机向终端节点发送数据后,终端节点需要向主机回复数据,主机收到应答数据后,这才算通信成功。 ...

谢谢 。

网友M(2020-09-03):
引用 网友C:
直接同频,然后通过地址区分多好。

请问大神,lora组网靠跳频?还是同频冲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大神,lora组网靠跳频?还是同频冲突检测?

都可以用,lora本身可以不用协议栈的,就当一个射频芯片用就好了。

网友(2021-07-19):
lz 1278的驱动程序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N(2023-11-17):
直接购买的现成模块 RA-01从机弹簧天线 RA-02做的主机 用的小辣椒天线
——请问,为什么RA-01从机、RA-02做的主机,主从机用相同的模块,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购买的现成模块 RA-01从机弹簧天线 RA-02做的主机 用的小辣椒天线
——请问,为什么RA-01从机、RA-02做 ...

去对比一下这两个模块具体不同就知道了
天线接口不一样
如果要是机箱内部安装天线要能引出来的才可以只能RA-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对比一下这两个模块具体不同就知道了
天线接口不一样
如果要是机箱内部安装天线要能引出来的才可以只能 ...

谢谢,明白了
两个模块驱动程序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过几次ybt 宣传资料做的好 东西垃圾

ybt现在销售额上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