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格斗游戏的吗?请推荐一款格斗手柄(摇杆)

楼主(2020-01-06):
打算DIY一个手柄,类似街机的那种。
某宝上几十到一百左右的摇杆基本都是用4个微动开关做的,买了两个手感都不好,玩拳皇时搓必杀很难。

网友A:
建议直接入手PS4手柄……那手感……非常happy

网友B:
一直就没看到过什么像样的摇杆,打算有空了自己整一套玩 ...

以前开过街机店,就玩意儿需要维护,基本上每周要修理一下。

网友C:
初中用PS玩拳皇用手柄觉得别扭,老是想念街机的摇杆,后来用电脑模拟器玩,习惯了键盘后,反而觉得键盘更加快捷随心所欲。

网友:
便宜都不好用

网友:
买过店名叫:yc前卫堂,200多的双人的。和街机无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入手PS4手柄……那手感……非常happy

PS4的手柄太小了,还是喜欢街机那种大摇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就没看到过什么像样的摇杆,打算有空了自己整一套玩 ...

以前开过街机店,就玩意儿需要维护,基本上每 ...

买过20多元的国产摇杆,3个小时就按坏了,后来换个80多元的日本三和(不知道真假),勉强能用。

网友:
北通(Betop)阿修罗2无线游戏手柄 在用。

网友D:
街机那种就是四个微动开关做的。。。。。。品牌质量是关键。现在某宝上的摇杆摆动范围都是很小的,都不好用。试试三和吧,算是比较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中用PS玩拳皇用手柄觉得别扭,老是想念街机的摇杆,后来用电脑模拟器玩,习惯了键盘后,反而觉得键盘更加 ...

键盘搓两个半圆太难了,大半会失败,八神和草薙京的追加技也难。
不过我用的是普通罗技键盘,难道要换专业游戏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街机那种就是四个微动开关做的。。。。。。品牌质量是关键。现在某宝上的摇杆摆动范围都是很小的,都不好用 ...

手头有个三和,不知道真假,还算可以,想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键盘搓两个半圆太难了,大半会失败,八神和草薙京的追加技也难。
不过我用的是普通罗技键盘,难道要换专 ...

戳两个半圆简单,多练习几下就行,玩溜了,键盘比摇杆还好用,玩97(基本上我只玩97),基本对方一露破绽,可以连招一次干掉大半桶血,像Terry,Blue Marry,八神等有几个人(好久没玩,记不太清楚),有两颗星的情况下,对方满血也可以一次连招干掉。

网友:
键盘比手柄玩得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初中用PS玩拳皇用手柄觉得别扭,老是想念街机的摇杆,后来用电脑模拟器玩,习惯了键盘后,反而觉得键盘更加 ...

摇杆肯定比键盘好用千万倍,前提是摇杆不要太太太劣质。

大学期间在ArcLive上打拳皇,对手几乎清一色的摇杆不是没道理。我用键盘的胜率不到60%,但跟同学借来摇杆胜率保底都有75%。

那时候ArcLive上的高手真的多,大口和程龙都可以在上面遇到他们。所以很快就颠覆了我以前打法,水平肉眼可见的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摇杆肯定比键盘好用千万倍,前提是摇杆不要太太太劣质。

大学期间在ArcLive上打拳皇,对手几乎清一色的 ...

只能说,因人而异,习惯就好,我用惯了键盘后,用摇杆反而觉得不太顺手,用键盘手指轻盈动几下就行,比摇杆要快捷和省力。以前街机厅还存在的时候,卧虎藏龙,当年刚刚观摩到高人一招连死,利用游戏bug,无限powercharge,无限鬼步的时候,很是震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戳两个半圆简单,多练习几下就行,玩溜了,键盘比摇杆还好用,玩97(基本上我只玩97),基本对方一露破绽 ...

不敢用键盘玩格斗,怕按键飞掉。

网友:
淘宝有直接面板卖,集成了摇杆按键

网友:
多找找,看有没有质量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