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装过KICAD的InteractiveHtmlBom吗?怎么弄得

楼主(2020-01-06):
有人装过KICAD的InteractiveHtmlBom吗?怎么弄得

网友:
按照说明,复制文件到对应的目录,然后工具--外部插件那里刷新一下就行了 确定好是否有子目录

网友(2020-02-15):
1、GIT下载InteractiveHtmlBom,放到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s里面(路径记不太清了)
2、刷新插件。
3、点击GENERATE interactive HTML BOM,弹出对话框,配置名字之类的参数,点击生成即可生成HTML格式的文件。

网友(2020-06-28):
楼上正解,不过是在PCBnew里用的,不是原理图。

网友(2020-09-07):
这个插件确实好用,就是有时候用不了,不知是不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停在图片界面就不动了,浏览器有提示,是否阻止?

网友:
我没碰到过这种问题,uc浏览器,Edge新旧版都可以

网友:
用最新版本试试,在pcb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