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无意收了一个30KVA的UPS,但搞不懂怎么用,用到过的请

楼主(2020-01-06):
今天路过二手缝纫设备店,看到这个庞然大物,看着里面肉多,1500买了下来,4个人抬不动,用了小型手动起重机,找来找去只看到CELL POWER和TB-30KVA字样的标记,各位有用过认识的请指点一下可以做什么用

网友A:
ups?不得先有组电池柜吗?不然怎么存电?

网友B:
这个只是逆变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不得先有组电池柜吗?不然怎么存电?

我的愿望是如果能把她改为单相转三相该有多好呢,电池无所谓啦,再说要电池也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逆变电源

内部有个很大的三相工频变压器和一个很大的单相工频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愿望是如果能把她改为单相转三相该有多好呢,电池无所谓啦,再说要电池也多得是 ...

这么大功率一般是3相电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功率一般是3相电输入的

好像内部只有一个H桥,真搞不懂输出为什么是单相的?

网友:
最后150卖给垃圾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内部只有一个H桥,真搞不懂输出为什么是单相的?

变压器硅片貌似失踪了。。

网友:
贵了吧,150可能卖不掉。。。

网友:
三进单出UPS,也有单进三出的UPS

网友:
楼主得先画出大概的原理图,输出是三相电,输入电压估计得12V的电瓶30个 (直流360V)

网友:
没有看到肉在哪里呀

网友:
感觉很残旧,要修好估计难

网友:
没看到肉

网友:
好像是台湾产的UPS。三相输入的UPS,缺相、缺电池都会报错不能输出的
http://www.ups.twmail.net/product.html

网友:
楼主这东西收的,估计最后得吃灰

网友:
  楼主你这是多有钱啊    都不知道怎么用   1500 买个垃圾 真的是土豪的不得了     能不能交个朋友去你家仓库长长见识

网友:
这个真的只能是垃圾了,楼主

楼主:
上面各位,是30KW的台湾腾旺在线式UPS,光2个30KVA的变压器就足够值了,还有IGBT模块,大电解电容,大散热片等,现在开机很好用,可三相输入也可以单相输入,即便但隔离稳压净化电源也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