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效绕制30*50cm的矩形线圈

楼主(2020-01-06):
项目做样机,需要绕5副30*50cm、线径1mm、130匝的矩形线圈,围着木凳子绕了一个,感觉相当辛苦,不知道有什么高效方法?定制的话开模费得3k,厂家还不太愿意做。

网友A:
TAOBAO 几十块钱买个手动绕线机, 焊个30*50的架子,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 几十块钱买个手动绕线机, 焊个30*50的架子,搞定。

我们有电动的,不过这个架子不太好弄,太大了,我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做这个架子,有架子的话手动也要快得多

网友:
找木工做个夹具, 前后2块大木板,用螺丝夹住中间的小木板(30*50cm);

拿个电批做动力,自动绕线;

绕线完毕后,松开螺丝,线圈到手;

以前马达的线圈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饭店那种桌子,钉4个钉子,手动转就好了。

网友B:
注意工装是可以拆卸的,这样缠好之后,可以拆开工装,方便取线。做的好的话,还得有一个排线工装一个恒张力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工装是可以拆卸的,这样缠好之后,可以拆开工装,方便取线。做的好的话,还得有一个排线工装一个恒张力 ...

不知道变压器里面的胶叫什么名字。。小时候不懂,把硅片拆下来再装回去,然后电压巨高,响得一13,烫得冒烟。。。

网友:
3D打印架子,手动绕线机

网友:
   去超市,选个  直径合适的  塑料垃圾桶+  手电钻  DIY ~~~~

网友:
找个胖子来减肥

网友:
到农村去收个老的纺车,把中框改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假货宝也有的,200百附近。

老纺线车 民国榆木纺车 手摇纺车 织布机配件 民俗怀旧老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