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ZYNQ 是不是很难?

楼主(2020-01-06):
有STM32结实基础,
FPGA方面, 会写一般的Verilog程序,比如串口,SPI,LCD,VGA驱动!

现在想用 ZYNQ 采集4路光纤数据,分析并LCD显示,想来想去,ZYNQ比较合适!
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驾驭!

网友A:
确实比单纯的stm32或者fpga难度大一些。
主要是需要熟悉软件的操作,这是一个坑
另外就是有些隐形的坑,需要自己去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比单纯的stm32或者fpga难度大一些。
主要是需要熟悉软件的操作,这是一个坑
另外就是有些隐形的坑,需 ...

是的,听说熟悉软件都可以让部分人放弃了

网友B:
光纤数据?光纤的什么数据?相位差?频率?

网友C:
难度大的多。
PS PL 混合写代码并且双核。
后面uboot + linux . 一个人可以搞定都是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数据?光纤的什么数据?相位差?频率?

其实就是 TCP IP 网络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度大的多。
PS PL 混合写代码并且双核。
后面uboot + linux . 一个人可以搞定都是牛人。 ...

上linux代价就大了。。裸机倒是还好,axi接起来然后cpu直接访问内存地址就可以访问外设。axi master自带dma能力(不过需要专门的超时等其它异常情况状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度大的多。
PS PL 混合写代码并且双核。
后面uboot + linux . 一个人可以搞定都是牛人。 ...

那是不是 FPGA+ARM 比 单片 ZYNQ 简单多?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掌握了petalinux的使用后,linux基本上就能跑起来了。会用这个工具之后uboot、linux内核、busybox基本不用了解太多。剩下的就是慢慢提高、做更深入的定制了

网友C:
Vivado 下载一伙已经让一批人都放弃了。
Vivado 打开建立第一个项目,拉拉线怎么都连不上去。又一批人放弃。
zynq 各种工具真的不懂。

网友:
zynq不用从uboot->linux内核->文件系统这样趟过来,入门简单很多。只是需要了解fpga、了解zynq的开发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vado 下载一伙已经让一批人都放弃了。
Vivado 打开建立第一个项目,拉拉线怎么都连不上去。又一批人放 ...

好吓人呀

网友D:
只搞过STM32 直接上ZYNQ,  又没有人带的话,翻车机会99%;

网友:
我2019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做ZYNQ啊!不过我只负责PS这部分的,PL的有专人负责。现在双核跑得不知道有多遛。

网友:
还行吧,都一样的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搞过STM32 直接上ZYNQ,  又没有人带的话,翻车机会99%;

看来我是那幸运的1%

网友:
我搞定了uboot,有个13年的uboot,没有用设备树,这个容易看懂

后来搞TrustZone,深不见底的大坑,现在还没出来,有没有人要搞Open TEE或者日本名古屋的SafeG

网友E:
我们做运动控制卡的,两个核一个跑liunx(运行ethercat主站),一个跑裸机(运行运动控制算法),两核通过共享内存交换数据,功能快完成了。

网友F:
上车的忽悠路边的,楼主的需求一个FPGA就够了,没有复杂的功能和人机交互界面没必要折腾zynq。 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
你选择后,估计半年不会在本坛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车的忽悠路边的,楼主的需求一个FPGA就够了,没有复杂的功能和人机交互界面没必要折腾zynq。 满足需求就 ...

想想还是FPGA+ARM可以满足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搞过STM32 直接上ZYNQ,  又没有人带的话,翻车机会99%;

先试试 ARM+FPGA,应该可以满足了

网友:
感觉一定要有demo参考,黑金zynq板还有特权同学的zynq板子都带教程,可以找找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运动控制卡的,两个核一个跑liunx(运行ethercat主站),一个跑裸机(运行运动控制算法),两核通过共享 ...

厉害,也想入zynq运动控制的坑。请问前辈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2021-01-03):
ZYNQ 16路光口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