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大家~增量式编码器测速,码盘分布不均匀咋办?

楼主(2020-01-06):
手上有个电机,是maxon的ec45的一款。附件是说明书。

想咨询下,这种码盘刻度分布不均匀的增量式编码器测速,一般用什么测速方法,用什么方式来滤波呢?
用示波器看过了,编码器输出的脉宽确是如说明书所示,宽宽窄窄的~

网友A:
选择误差过大的传感器本身就是错误的了吧,没办法满足项目需求还不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误差过大的传感器本身就是错误的了吧,没办法满足项目需求还不更换? ...

这个应该不是误差吧,可能是有用途的

楼主:
再贵的码盘,也不会百分百等间距的。
所以对速度反馈滤波可以更准确的还原速度真实值。
有什么好的滤波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贵的码盘,也不会百分百等间距的。
所以对速度反馈滤波可以更准确的还原速度真实值。
有什么好的滤波方法 ...

感觉LZ陷入误区了,速度和时间有关,如果这么绝对地说,那是测不准的,不用滤波,编码器用过不少,从来不用滤波,增量式的编码器要处理的要点就是防止丢脉冲,处理颤动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相当完美了,不存在滤波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LZ陷入误区了,速度和时间有关,如果这么绝对地说,那是测不准的,不用滤波,编码器用过不少,从来不 ...

请教下。防止丢脉冲容易理解。“处理颤动”是处理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防止丢脉冲容易理解。“处理颤动”是处理什么呢?

颤动是编码器停止时因外部振动引起的不停的转换旋转方向,从现象看就是停止不动的物体读数朝某个方向不断增加,增加速度随机的,如果是计算速度这个可以不用管,影响不大,计算速度零点是动态的,如果计长必须要处理

网友C(2020-03-01):
分辨率必须高出需求很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必须高出需求很多才行~~~

2048线已经挺高了对我来说。
但是这个在低速下,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同样转速下,相邻的几个脉宽竟然严重不一致,不知道该怎么滤波,才能更接近真实的速度。

网友(2020-04-11):
引用 楼主:
2048线已经挺高了对我来说。
但是这个在低速下,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同样转速下,相邻的几个脉宽竟然严重 ...

上个波形看一下

楼主:
周末在家。我画个大概吧。

这个编码器的原理上和下面网址中的一致。
https://www.celeramotion.com/zettlex/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周末在家。我画个大概吧。

这个编码器的原理上和下面网址中的一致。

电机低转速下(转速多少?),确定电机转动速度是匀速的话,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是规律的变化还是非规律的变化,按照你图片中是脉宽大到小到大的规律变化。转速提高到多少编码器就同脉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低转速下(转速多少?),确定电机转动速度是匀速的话,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是规律的变化还是非规律的变 ...

你看我楼主位发的pdf。无论转速多少,脉宽都有跳动的。
我测试过光电编码器,无跳动。
所以楼主位那个pdf类的编码器会导致测速不准(可能只是我测不准,高手可以测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楼主位发的pdf。无论转速多少,脉宽都有跳动的。
我测试过光电编码器,无跳动。
所以楼主位那个pdf ...

跳动是规律的吗?按照图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