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镍氢电池会漏液吗?

楼主(2020-01-06):
不知不觉买的爱老婆用10年了,剃须刀和电动牙刷都用它
是不是正常使用就不会漏液?

网友:
久了的话有一些也会漏,氢氧化钾吧,充电器充不起来了,内阻很大

网友:
应该不会漏液。

网友:
碱性电池就基本大概率漏液。

网友A:
过放过充好像都会漏

网友:
以前用过杂牌子(和山寨的)镍氢电池在正极附近有漏液,
还有小学时两颗日立的镍铬电池一直没用充电池、直接接直流电源充电,后来也漏液了当时胆子大呀

后来从11年开始用爱乐普电池和充电器,还没出现过漏液

网友:
很久以前见到过超霸镍氢漏液的新闻, 也可能是假货
铜绿顺着铜线爬了1米5

网友:
硷性>镍氢>镍镉,估计是这样的概率。

网友:
国产的老化了多数漏,进口货比较好

网友:
我给我儿子的玩具买的都是镍氢电池,很多电池已经用了超过8年了,没发现有漏液的。而且,都是普通的镍氢电池。

网友:
最早见过无绳电话的电池有漏液的,记不清是镍氢的还是镍铬的了。暴露年龄了

家里有个理发推子,里面就是垃圾镍氢电池,有一节轻微漏液,把焊片腐蚀了。

不过这货很久之前就充不进电了,要带充电器才能用。也算是一种提示吧。

正常用的可换的镍氢最久的一直用的也有十多年了,没见有漏液的。

网友:
也会漏的

网友:
镍氢电池不清楚,镍镉电池会漏,进口也漏。。

网友:
会漏,之前买了两节日本产的爱乐普,放在罗技的蓝牙键盘里面,时间久了有一节漏了液,外包装上有一圈明显的湿印。算是唯一发现的一个,手上有几个时期的不同爱乐普大概40多节,算小概率事件。
猜想是不是长时间小电流放电下才出现的概率,不过这工况环境本身也不是镍氢的专长,效率还不如碳型电池。

网友(2020-02-08):
使用多节三洋日本产的爱乐普十多年了,没有发现漏液的

网友:
充电电池还没发现漏液的情况

网友:
会漏,可能是烂牌子,过充超压气模破,会漏水

网友:
正常使用不会漏,过充后会漏,氢氧化钾电解质,具有腐蚀性,清理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A:
过放过充好像都会漏

放着很久不用,是不是也会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