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直通线引脚定义问题

楼主(2020-01-06):
标准的RS-232串口线DB9接口,公头的话2是RX,3是TX;母头2是TX,3是RX。这个是没问题的吧?
那么我想问,如果是接口都是标准的话,两个公头(或母头)的设备相互通信,必然要用到母对母(或公对公)交叉线才能互相通信。
为什么市场上还会有DB9接口的直通线呢?这样的话,必然有接口不是标准的,实际应用中应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
这东西就是这样。乱呼呼的。 如果都是能插上就能用,世界就更美好了一些。

网友:
直通线只是把你的接口延长,不用管它的定义,你没插进去之前,说它的引脚定义没有意义

网友:
早期要对接传资料,有种东西叫做 RS-232 跳线。

网友:
直通线是延长线吧, 一边公一边母的, 这样和交叉线连接以后相当于一根加长的交叉线.

网友:
你如果知道DTE和DCE就都明白了。

网友:
按照标准,两个通讯的设备就应该是一个公头一个母头的,就像USB A头和A座一样。

楼主:
我看到市场上还有买公对公的直通线、或者母对母的直通线,这种线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网友:
通讯就是 1头RX,另外1个就是TX,就这样啊

网友:
自定义的DB9咋办?人家只是用物理连接器而已,所以各种转接就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