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电平驱动led跟低电平驱动led,功耗会有区别么?

楼主(2020-01-07):
RT,如果想在亮度不变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功耗,用高电平驱动好还是低电平驱动好?还是没啥差别?

网友:
对单片机来说,一个是电流流进去,一个是电流拉出来。亮度一样电流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低功耗,就尽量让灯电量时间短,尽量少点亮

网友:
功耗没区别,对单片机要求不一样。

网友A:
单片机一般吸电流能力更强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一般吸电流能力更强一点。

感觉现在的单片机,推挽输出,用低电平和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当然是灌电流发热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的单片机,推挽输出,用低电平和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应该是一样的。。。

还真不一样,高电平输出能力确实要弱那么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真不一样,高电平输出能力确实要弱那么一点。

高电平时,对VCC的MOS管导通,按道理是VCC电源直接过去,为什么会弱一些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时,对VCC的MOS管导通,按道理是VCC电源直接过去,为什么会弱一些呢?

常见CMOS工艺制造NMOS要比制造PMOS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常见CMOS工艺制造NMOS要比制造PMOS容易。

感觉你就是在抬扛呀。。。。
给你看一下瑞萨的芯片的相关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就是在抬扛呀。。。。
给你看一下瑞萨的芯片的相关介绍

你发错了,应该是源电流和灌电流的电压电流曲线,一般相同电流下源电流内阻大些

网友:
单片机接地的脚要比电源脚多,所以拉低的驱动电流要大些,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D:
搭车问个低级问题    如果为了低功耗   同样的目视亮度  是选择加大电阻来控制电流好   还是用pwm驱动灯  利用用视觉暂留效果来省电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就是在抬扛呀。。。。
给你看一下瑞萨的芯片的相关介绍

瑞萨的这个型号还真相差不多,但更多的其他品牌MCU还是相差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个低级问题    如果为了低功耗   同样的目视亮度  是选择加大电阻来控制电流好   还是用pwm驱动灯   ...

这个估计需要用仪器测试才知道。
我认为是后者省电。(全评感觉得出的结论)

网友:
单片机输出的电流也是从电源引脚进去的,所以理论上回影响到内核电压的稳定。

网友:
pmos的性能比nmos差点... 不过点个led而已, 几mA到几百uA的电流, 能有啥区别呢.
实在纠结这个的话, 不如外加个74LVC1Gxx, 专门带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