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STLINK又挂了一个

楼主(2020-01-07):
最近两三次挂掉的现象都一样, 下班没拔, 第二天来了一摸烫手,  拔了再插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

这东西的原理图记得很简单啊, 一个stm32, 基本没啥外设, 不知道怎么搞的, 上电瞬间闩锁了?

新买的一批发现引脚定义变了, 以前是nrst gnd swim 3.3v 5v, swdio gnd swclk 3.3v 5v,  现在变成了nrst swim gnd 3.3v 5v, swclk swdio gnd 3.3v 5v. 不知道里面有啥变化.

网友A:
一直用jlink,山上的也很稳定,除了V8之前的版本容易掉固件外,

网友:
换个jilink吧,

网友B:
我之前烧了有5个STLINK 了,有官方的V02和U盘状的。主要是插拔的时候损坏或IO口接了5V以上电压或接反了。后来我自己做STLINK的时候增加了0.05A自恢复保险丝+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对VCC和GND的双钳位。这样不怕过压或反接:
测试过IO接12V没事情,反接也没事情。

网友:
做过几个STLINK     有一次打到12V 坏了一个  别的都没坏过

网友:
只要电压不超,不接错
这东西还是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jlink,山上的也很稳定,除了V8之前的版本容易掉固件外,

大个还是小个的? 买过两个大的, 一两个小的
记得只能用jflash 6.14b还是哪个版本之前的吧, 之后就会弹窗说是cl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烧了有5个STLINK 了,有官方的V02和U盘状的。主要是插拔的时候损坏或IO口接了5V以上电压或接反了。后 ...

多谢! 你用的固件是哪个?
我这次这个插在USB口上没动, 后面悬空什么也没接, 奇怪了, 难道是静电?

网友C:
现在买的好像都是用的国产兼容的片子,很容易挂。上个月买了个用了几次就不识别,本想扔了,拆开看了一眼发现引出了SWD,于是自己换了片STM32F103,刷上固件复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个还是小个的? 买过两个大的, 一两个小的
记得只能用jflash 6.14b还是哪个版本之前的吧, 之后就会弹窗 ...

大个的,买V9版本的或者不差钱的话,买V10版本的,都能用最新的jflash的。 用过很多个都没问题,速度/稳定性都好于stlink。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目标板最好不用用jlink/stlink供电,否则也容易出问题。
比如下面这个刚买了2个,选最便宜的V9套餐就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6hsqqt34c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的好像都是用的国产兼容的片子,很容易挂。上个月买了个用了几次就不识别,本想扔了,拆开看了一眼发 ...

我本来也想换个f103试试, 拆了一看是QFN48的, 手里只有LQFP48的, 只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个的,买V9版本的或者不差钱的话,买V10版本的,都能用最新的jflash的。 用过很多个都没问题,速度/稳 ...

多谢, 不知道能管多久, 之前的黑壳v8和白壳v9都是刚买来一切正常, 用一段时间就不让用了.

网友:
打开电脑BIOS设置,把USB设置为关机断电,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有一些主板默认设置为 电脑关机时候USB继续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你用的固件是哪个?
我这次这个插在USB口上没动, 后面悬空什么也没接, 奇怪了, 难道是静电? ...

论坛里面下载的,估计是这个(固件多了也不确定上次用哪个了)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用我的做的。也是从论坛抄的,J1nkOB_072,自动升级,不会提示clone。但是可能解决不了你的,损坏的问题。因为IO也只是电阻防护的。(也有人,反馈,用着就发烫损坏的。)
V9的话,我之前的帖子有: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423-1-1.html
ob_072: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0972137788
072原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84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用我的做的。也是从论坛抄的,J1nkOB_072,自动升级,不会提示clone。但是可能解决不了你的, ...

这是你的店呀, 好象以前在你家买过东西. 下单了4个老款stlink和一个离线下载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的店呀, 好象以前在你家买过东西. 下单了4个老款stlink和一个离线下载器. ...

谢谢支持。我再送你我自己做的STLINK吧,老款是我从外面拿的。希望用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烧了有5个STLINK 了,有官方的V02和U盘状的。主要是插拔的时候损坏或IO口接了5V以上电压或接反了。后 ...

可以,我现在自己做的SWD接口加了:TXS0102隔离的。回头试下能接到多少V不挂。
这个TXS接到SWIM也没有问题,之前用了TXB0102居然不行。

网友:
我感觉我都用坏了几十个了,好在便宜

网友:
里面的电阻,换一下即可!

网友:
自从换了Jlink V9之后,就再也不用STLink了,速度快了很多,而且感觉也稳定了很多

网友:
ST_LINK 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已经连接,插入第一次MDK需要在 debug->setings 里面点开一下才能识别,请问是啥情况?之前电脑用WIN7系统的时候不会。

网友:
我用的原子家的,还没坏。

网友:
用这个已经挂了好几个了,用着就突然不行了,下载程序出莫名其妙的问题。不费脑子研究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JLINK个人感觉还是比stlink好用些,最近手头上的V8烧了别人发的一个固件,不提示盗版了,用着不错!

网友E:
哪位能发点新版本的jscope上来?目前是jscope 6.11m,jlink driver 6.12j,hardware 9.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位能发点新版本的jscope上来?目前是jscope 6.11m,jlink driver 6.12j,hardware 9.4

官网上直接下,前几天刚下过,没注意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上直接下,前几天刚下过,没注意什么版本

最新的Beta就是V6.11m,稳定版是V5.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个还是小个的? 买过两个大的, 一两个小的
记得只能用jflash 6.14b还是哪个版本之前的吧, 之后就会弹窗 ...

现在的JlinkV9版本都可以自动升级的,不会说是山上的,好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