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L库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01-07):
       LL_LPUART_EnableIT_TXE(LPUART1);
        LL_LPUART_Enable(LPUART1);
  这样顺序下面语句不执行。换用寄存器存在 完全正常。
   语句换下顺序 ,LL_LPUART_Enable(LPUART1);无效。寄存器怎么操作都完全正常。

网友A:
跳转到LL_LPUART_Enable(LPUART1);内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就知道了。另外正常顺序应该是倒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到LL_LPUART_Enable(LPUART1);内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就知道了。另外正常顺序应该是倒过来的 ...

ok,
是的,主要是新库。谢谢!

网友:
LL库最好看一下颞部如何实现的

网友:
__STATIC_INLINE void LL_LPUART_Enable(USART_TypeDef *LPUARTx)
{
  SET_BIT(LPUARTx->CR1, USART_CR1_UE);
}

这个函数没什么问题,UE位没有置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