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CubeMX死活配不出st I2C demo程序中的这个TIMING

楼主(2020-01-07):
之前在H7的时候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查看官方DEMO发现它的是可以的,感觉是自己没配置好,后来忙其他事忘了这一茬了。但现在试了好几款MCU死活配不出他这个TIMING.

楼主:
难道都使用模拟I2C完全丢弃硬件I2C了吗  没人解答一下呢

网友A:
我好像一直可以,但是因为使用这个 SCL 默认占空比不是50%,所以我一般还是自己算好,自己填。

网友:
可能apb总线速度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一直可以,但是因为使用这个 SCL 默认占空比不是50%,所以我一般还是自己算好,自己填。 ...

你是哪款MCU  可以给一个你说可以的ioc我试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款MCU  可以给一个你说可以的ioc我试一下吗

哈 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