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windows驱动及界面开发,求助

楼主(2020-01-07):
各位大神,
        小弟开发了一款USB接口的设备,想自己写windows驱动,想评估下难度。
        要实现windows下小图标,点击小图标会出现类似小软件的对话款,能设置相关参数。

        了解到,编写驱动,一般会有 .SYS .INF等文件,图片中的对话界面是另外开发的应用程序吗?还是驱动的一部分?

        都用什么开发工具、语言? 难度多大

        请过来人给指点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小图标出现不难,用C#即可,这属于应用级别的开发了。
驱动部分,如果使用的是大厂接口芯片,一般都会提供成熟的驱动bin文件,而你直接用即可。
你的c#应用直接跟驱动通信即可进行控制。
如果自定义设备,那么驱动也需要自己去玩了。
没玩过win的usb驱动,暂时帮不上忙。

网友:
小图标简单。关键词:VC 托盘 隐藏

网友:
驱动:winusb
应用程序就简单了,MFC,C#都可以,,,

网友:
驱动果断原装winusb  软件看那个顺手就行

网友:
直接做成HID设备,不用另外写驱动

网友:
DriverStudio 3.2 + VS2005 + 64bit驱动签名

网友:
尽量不要自己写windows系统的底层设备驱动,除非有过足够经验或者以后准备干这行
这属于非常专业的活

网友:
windows驱动以前调过,很难调试,门槛较高

网友:
直接用现成的协议不好吗,  HID协议  我用C#写过几个软件 HID协议,CCID协议 都是通用协议。

网友:
自定义设备用winusb很方便,固件使用兼容ID,在win8以上可以不用驱动
参考http://blog.xtoolbox.org/custom_usb_device_without_driver/
但是应用层的东西就要自己写了,winusb留有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