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ot23-6的芯片,丝印是A9,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1-07):
如题,是用在编码器上的,在欧姆龙的编码器是发现的,这个芯片有三个,烧了一个,想修复一下。

网友:
电平转换?
发下照片看看

网友:
三极管吧

网友:
淘宝搜 SOT23-6 A9 看看 有么有你想要德!

楼主:
原理图和照片

网友:
估计是这个  TK65919M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TOKO/TK65919M.html

网友:
码盘应该用不着EL驱动芯片吧

网友:
看不到有接电源正极的引脚,应该不是IC,有可能是双晶体管之类的

网友:
像NPN输出管子过流保护用应噶是双晶体管这类!!

网友(2020-03-18):
咋一看 还以为是A9核呢。 这种只有从电路上分析了

网友:
TOKO早几年被MURATA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