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下质量稳定的SSR , 指标 直流100V , 峰值电流5A.

楼主(2020-01-07):
RT
关键要质量稳定。
电压100V 足够, 用作控制器RC 电路里的预充电电阻的, RC 峰值  5A ,持续 500MS
另外一款是100V ,电流10MA

取代继电器用的

控制部分12V ,5 V 都可以。

网友A:
直流用mos不香么? SSR得用直流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用mos不香么? SSR得用直流得。

直流,交流统称SSR吧
是MOS

网友:
crydom 是最稳得,没有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交流统称SSR吧
是MOS

是的都是固态继电器,但是你要选直流型的。 5A的电流很小了,自己用mos搭一下很轻松的。

网友:
为啥第一想到的是某种VP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都是固态继电器,但是你要选直流型的。 5A的电流很小了,自己用mos搭一下很轻松的。 ...

是的,宝上卖得很多,10A 最小,便宜的15块。怕买到拆机MOS。全新的MOS加光耦加电子件估计在10块钱左右,可接受价格20左右,但不知道哪家靠谱。

网友:
这么点电流用啥SSR啊,用mos上电防打火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都是固态继电器,但是你要选直流型的。 5A的电流很小了,自己用mos搭一下很轻松的。 ...

有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参考图纸吗?我想了很久,也找过,但是没有找到很合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参考图纸吗?我想了很久,也找过,但是没有找到很合适的电路 ...

我刚拆了一个,高压边是MOSFET。
低压边好像有个变压器,我还没搞清楚低压边和高压边不共地MOS怎么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