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K型热电偶 测温 恒温,我能把温度控制在0.01摄氏度

楼主(2020-01-07):
目前做温控行业差不多5年了      我说我能把温度控制在0.01摄氏度(当然不是所有,主要是针对我们自己公司的设备,恒温水槽,油槽,酒精槽,或者是恒温箱   传感器用的是PT100),这个是真实精度   不是显示精度(显示精度可以做到0.001)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别吹牛逼 , 现在要搞一款热电偶     又去找了很多帖子   有的人说做到0.1摄氏度   三个字:不可能       但是我实际测试下来我觉得   并不是很困难    后续会更新给大家看看   今天快下班了   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讨论下   当然大神拍砖轻点

网友A:
你这是做到行业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做到行业大神了。

大神不敢当

网友B:
湖州的,实验室的精密恒温槽指标都是这样,与介质还有很大关系,全量程范围内也经常有不合格的点

网友C:
恒流源比例法?TI的方案好像也没提到有0.01那么高的精度哦

网友:
0.01C的精度怎么验证呢,是不是需要更高的恒温源

网友D:
外行,我想知道怎么验证精度的

网友:
分辨率是多少呢

网友:
还是控制精度,NB

网友E:
关注,想知道怎么验证精度

网友:
PT100我以前工作的单位浙江余姚温度仪表厂也是能做到这个双五位精度,但是传感器需要做校验标定过,如果传感器换了就不行,K型热电偶不可能达到

网友:
温度范围在100℃以内的话精度做到0.1是可以的,市面上的高精度恒温槽能达到这个指标,分辨率一般是0.01摄氏度

网友:
还有比0.01度温控精度更高的吗?

网友F:
先说说怎么标定的吗

网友:
关注,大神来上上课!

网友G:
俗话说: 霸气侧漏。  你不打算漏点啥 ?

网友:
搬好小板凳,坐下听课。正好刚开一个案子要控制精度0.3度的恒温

网友H:
大神,做块板子让大家试试你的方案,不要0.01度,只要0.1度就行

网友:
关注高精度测温。

网友:
关注,大神讲课

网友I:
串级pid? 用大小两个加热器? 能自整定么? 温度范围多少?

网友:
炫耀,上货啊

网友:
在特定的场合。

网友:
这0.01度怎么定义的?在什么条件下呢?

网友:
不要0.01度,只要0.1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湖州的,实验室的精密恒温槽指标都是这样,与介质还有很大关系,全量程范围内也经常有不合格的点 ...

恩   是的   不过可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比例法?TI的方案好像也没提到有0.01那么高的精度哦

不是恒流源   我用的是电桥   差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行,我想知道怎么验证精度的

我有精密的电阻箱    可以用电阻箱来验证    但是实际的情况   随着导线的长短   温度还会有变化的    这个时候要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说说怎么标定的吗

AD值对应的温度   我是做成了二次函数     三点校准    实际使用下来   基本上每个点都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俗话说: 霸气侧漏。  你不打算漏点啥 ?

是该漏点什么    不然都觉得我在吹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级pid? 用大小两个加热器? 能自整定么? 温度范围多少?

有自整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想知道怎么验证精度

精度验证   我用的是宇电的一个测温表

网友:
我做的测温仪精度是0.05°以内,上海华东计量院校准的。请问你的0.01摄氏度的测试设备能提供一下么?

网友:
能控制到0.01,确实厉害了

楼主:
好像没办法传视频     先上个图片吧   这个是恒温恒湿箱的

网友J:
问题是  高精度 一般都是 局部 ,全范围 需要很多点的校准,而且 每隔传感器 都需要 单独校准。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没办法传视频     先上个图片吧   这个是恒温恒湿箱的

介质是空气     箱体的均匀度   要看箱子的结构   结构不好的话肯定是做不到0.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  高精度 一般都是 局部 ,全范围 需要很多点的校准,而且 每隔传感器 都需要 单独校准。那工作量不 ...

是的    但是我们公司是做设备的     不是卖仪表的     所以每台设备都会按照客户的量程    来校准三个点

网友:
只用一个大加热器还是大小两个加热器?

只用大加热器的话, 加热器本身造成的波动和非线性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D值对应的温度   我是做成了二次函数     三点校准    实际使用下来   基本上每个点都差不了多少 ...

差不了多少是多少...
我们这边基本都是逐点查表插值的, PT100的表一般得三四百个点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精度验证   我用的是宇电的一个测温表

差远了吧, 得用计量院之类地方标定过的PT100接Keithley 2400之类源表

网友:
恒定温度和控制温度不过冲是两个概念。

网友K:
厉害,围观大神漏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差远了吧, 得用计量院之类地方标定过的PT100接Keithley 2400之类源表

给个建议    你可以把你的AD数据和对应温度打印成曲线    你可能会有所发现    我知道我发的这个贴    有大神会质疑我     所以我前面就说过了    只要一说出来   肯定有人会说    别吹牛逼     其实是算法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12位的AD一般人用   估计有效分辨率只能做到11位吧    做到11位估计算是不错的了         我要说我能做到13位    估计就有人开始了    别吹牛逼    赶快滚蛋    当然不是用的过采样   过采样我觉得那是骗人的    这图是前段时间一个客户要的高精度的槽子     我正好看见调试人员在调试   我就拍了个小视频     但是没法穿视频   只能截图了       还有就是    我一小时就能回复10条消息     坛主    这个是不是有点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围观大神漏点啥!

光吹牛逼也不行啊     这是我的温度采集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我没用过恒流源     也不知道效果    没法评论    但是我知道用恒流源的估计大多数是看ADI公司或者TI公司    芯片手册里的电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我们公司是做设备的     不是卖仪表的     所以每台设备都会按照客户的量程    来校准三个点 ...

三点校准应该是不可能全量程范围内做到精度0.01摄氏度。做过温度的都知道0.01是个什么概念。楼主你测量0.01℃的计量设备能说说么,这个计量设备的精度至少是0.005级别的精度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点校准应该是不可能全量程范围内做到精度0.01摄氏度。做过温度的都知道0.01是个什么概念。楼主你测量0. ...

目前用的是    宇电的测温计   他们的测温计是计量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是    宇电的测温计   他们的测温计是计量过的

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属于大神级别了!!!期待开放更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点校准应该是不可能全量程范围内做到精度0.01摄氏度。做过温度的都知道0.01是个什么概念。楼主你测量0. ...

其实大家都是做电子行业的    应该知道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你采集出来的AD数据的有效位     测温范围100摄氏度    你AD有效位就是0-10000   那就能做到0.01    你能做到0-100000     那你就能做到0.001    这就要看你对原始数据的处理算法了            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称重     16年的时候 和一个朋友一起做的    开始的时候    我信誓旦旦的说    24位AD我能给他做到19位的分辨率    但是当我看见原始信号的时候我懵逼了     称重的原始信号比温度的跳的厉害的多的多     原始信号根本就不能看     24位AD   有效位  估计也就最多14位左右吧         但是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潜心研究    现在动态称量能达到1/100000   的精度    也就是1t   的传感器能做到10g      目前他主要做重检机    喂料机   还有称绒机    19年赚了两百多W     望成莫及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光吹牛逼也不行啊     这是我的温度采集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我没用过恒流源     也不知道效果    没法 ...

向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都不差钱呀,以前面试一家也是做温控的,控制精度比较高,老板就直接说我们公司这些产品你看看你能不能做,能做工资你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向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都不差钱呀,以前面试一家也是做温控的,控制精度比较高,老板就直接说我们公司这些产 ...

实验仪器行业    主要面向的对象是    高校实验室   研究所   生物制药等   主要是那些单位不差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都是做电子行业的    应该知道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你采集出来的AD数据的有效位     测温范围 ...

这一点是关键,AD本身精度没有问题,但是信号源噪声太大或者精度不行,大神可否指点一二,如何处理的?

网友:
你好 你说的是显示温度?不是控制精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三点校准应该是不可能全量程范围内做到精度0.01摄氏度。做过温度的都知道0.01是个什么概念。楼主你测量0. ...

看来楼主说的其实是分辨率. 绝对精度0.01度哪有这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吹牛逼也不行啊     这是我的温度采集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我没用过恒流源     也不知道效果    没法 ...

三线的? 0.01度级别只能用四线.
LM285是来搞笑的? 起码上ADR421好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说的其实是分辨率. 绝对精度0.01度哪有这么容易.

应该是分辨率0.01能稳的住,然后第三方进行准确度校准一下。但能做到0.01稳得住也是非常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分辨率0.01能稳的住,然后第三方进行准确度校准一下。但能做到0.01稳得住也是非常不错了。 ...

我随便贴两个我这的PT100的分度表
都是500个左右的点, 只能用逐点线性插值. 三点? 拉倒吧.

网友:
大神讲课.

网友:
建议楼主到lakeshore官网看看人家的产品.
温度变送器:
https://www.lakeshore.com/produc ... emperature-monitors
控温仪:
https://www.lakeshore.com/produc ... erature-controllers
随便一台都是一两万往上的价钱.

如果能做到人家的水平, 卖人家一半的价格, 保证成千上万的订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光吹牛逼也不行啊     这是我的温度采集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我没用过恒流源     也不知道效果    没法 ...

才发现居然恒流源都没有, 我了个大去

三线制要求两个精确匹配的恒流源, 倒不是很难, ADI的application note里都有.
不过多通道测量、配多种不同类型的温度传感器(要求1uA的, 10uA的, 100uA的, 1mA的都有)时得麻烦死。

四线制配RTD时只需要一个不太精密的恒流源,配二极管之类还是得精密恒流源。多通道时处理起来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才发现居然恒流源都没有, 我了个大去

三线制要求两个精确匹配的恒流源, 倒不是很难, ADI的application n ...

别激动     我们是做设备的 并非你所指的温度变送器   或者仪表     我承认我并不是每个点都能做到0.01摄氏度    我说的三个点   也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设备   比如说0506的槽子  -5度到60度        -5度到60度之间电阻对应的温度值并非是线性的     你可以打印成曲线看就知道    这是可以看成二次函数的一段     我的三个点是为了确定这条函数  这样我槽子校准三个点保证是可以精确到0.01甚至精度更高   你所说的查表我之前就用过      你知道查表的坏处吗     请问你系统计算出来的电阻是    温度传感器的实际阻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激动     我们是做设备的 并非你所指的温度变送器   或者仪表     我承认我并不是每个点都能做到0.01摄 ...

而且我们的客户并不是用到所有的点     而是用到某一个或者几个点    我只要保证他们所用的点是准确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才发现居然恒流源都没有, 我了个大去

三线制要求两个精确匹配的恒流源, 倒不是很难, ADI的application n ...

三线多通道测量恒流源的切换确实比较麻烦,如果两路恒流源受干扰不一致就会有误差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都是做电子行业的    应该知道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你采集出来的AD数据的有效位     测温范围 ...

称重用好一点的24位AD,低速做到17位还是有可能的。小量程的传感器,有人在旁边走过都能影响。
请教大神,可以用什么来验证0.01C呢,有更高一级的恒温环境吗。用高精密电阻来测只能验证电路板的采集精度,带传感器的整个系统的精度怎么验证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而且我们的客户并不是用到所有的点     而是用到某一个或者几个点    我只要保证他们所用的点是准确的就 ...

大神讲解下吧  说实话看你贴的图 和做法  能做到0.01 还是控制精度 我也是不怎么相信。。。。首先三点标定  就算你范围在小  做到这个程度还是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神讲解下吧  说实话看你贴的图 和做法  能做到0.01 还是控制精度 我也是不怎么相信。。。。首先三点标 ...

实话实说   我觉得没多难做    为何你们都那么的质疑    被你们说的    我都怀疑我自己了      我又拿电阻箱打了一下     给大家上个图    01图是我在   -1度      51度    100度   校准的三个点    校准完之后   就再用电阻箱打几个点    因为离校准点越远    误差可能会越大   大家可以参考下    让我拿表去槽子里测    可能有点太麻烦了     就用电阻箱打几个点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   我觉得没多难做    为何你们都那么的质疑    被你们说的    我都怀疑我自己了      我 ...

这个电阻箱霸气,一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阻箱霸气,一个多少钱

忘记了    好像是八九百块钱吧     还是一千多的    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称重用好一点的24位AD,低速做到17位还是有可能的。小量程的传感器,有人在旁边走过都能影响。
请教大神 ...

我们槽子就是一个恒温场        里面的介质    高温用硅油    常温用水    低温用酒精     稳定的时候温度是基本不变的    很多厂家买我们的槽子都是用于传感器标定用的

网友O:
有人做引力波检测吗,这玩意算是人类电子测量技术的极限了

网友P:
谢楼主分享,我们实验室的温箱也就稳定在±0.1℃,差了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楼主分享,我们实验室的温箱也就稳定在±0.1℃,差了个数量级

好一点的仪表现在都是0.01℃吧       韩国三元   日本富士    岛电    国内的也都是0.01℃   0.1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有人做引力波检测吗,这玩意算是人类电子测量技术的极限了

先搭个几公里长的真空管道试试?
下一代引力波检测仪是三颗卫星,精确按直角三角形排列,然后激光还要在卫星上的反射镜之间来回反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光吹牛逼也不行啊     这是我的温度采集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我没用过恒流源     也不知道效果    没法 ...

这个图,没看出来三线制的导线线阻怎么消除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好一点的仪表现在都是0.01℃吧       韩国三元   日本富士    岛电    国内的也都是0.01℃   0.1好像没有 ...

谢谢!!能说说pid怎么自整定的吗?传统继电器发? 还有你那个导线没看到怎么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能说说pid怎么自整定的吗?传统继电器发? 还有你那个导线没看到怎么消除的 ...

导线的电阻算法里面自动消除     不用特意的去算导线的阻值   当然校准之后默认的是导线的电阻是默认不变的     我用过十几米的导线   校准完之后   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能说说pid怎么自整定的吗?传统继电器发? 还有你那个导线没看到怎么消除的 ...

自整定用的继电器法    但是PID部分也要写的好    自整定只是一部分   要想恒温效果好   好的PID也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能说说pid怎么自整定的吗?传统继电器发? 还有你那个导线没看到怎么消除的 ...

但是传统的继电器法   写出来的自整定效果并不是很好    要做修改     传统的自整定只是得到   过冲的温度   和周期

网友R:
围观中,同做温控表,控制精度多高,得先说测量精度、功率控制方式、负载特性是怎么样的吧,0.01℃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
围观中,看看哪个真厉害。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是传统的继电器法   写出来的自整定效果并不是很好    要做修改     传统的自整定只是得到   过冲的温 ...

谢谢!!持续关注中!!希望多分享点干货。不求资料但求思路!!我大概明白你说的查表发的缺点   查表发要想做好很依靠硬件的性能  那个表一般是传感器的对应表  实际接到板子上面  你需要硬件消除导线误差  还有稳定性。。  你直接拟合很大程度不需要考虑这些了  直接是 ad  和温度的关系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搭个几公里长的真空管道试试?
下一代引力波检测仪是三颗卫星,精确按直角三角形排列,然后激光还要在 ...

我估计这就是双鸭山大学吹牛,地面上的都搞不出来,在天上的工程难度未必会变低

网友:
不是质疑楼主技术,只是不明白你的恒温器的不同位置的温度差在0.01内的

网友S:
如果不同位置温差超过了0.01的话,能说这恒温器精度有那么高吗?

网友:
吹牛不上税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如果不同位置温差超过了0.01的话,能说这恒温器精度有那么高吗?

我想楼主指的是传感器那里的温度

网友:
作为几十年的老工程师,佩服楼主的能力,仰慕下。

网友:
关注一下,我们实验室的温箱也就显示0.1度的精度,真正可信的应该在+-0.5度的范围内

网友:
阴茎阴茎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持续关注中!!希望多分享点干货。不求资料但求思路!!我大概明白你说的查表发的缺点   查表发要 ...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拟合出来的曲线    其实在AX*X+BX+C   中B和C就可以抵消了线阻    但是拟合出来的曲线也不是完美的    就像上面  我打的电阻箱  最大的也会偏差0.02摄氏度     但是在当前校准点是肯定准确的      不过曲线上的点基本上也是均匀分布在曲线的两侧的   查表法   表是死的    除非你能非常准确的测试PT的阻值    即使是这样每个厂家所出厂的PT也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持续关注中!!希望多分享点干货。不求资料但求思路!!我大概明白你说的查表发的缺点   查表发要 ...

查表法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用一个公式    把AD值换算成电阻    直接换算   这样也可以消除导线的阻值     然后再查表    但是之前我校准表的时候都要输入当前温度所对应的电阻值     如果不愿意写电阻值    还得反向查表   把温度换算成电阻值    这样太过麻烦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拟合

网友N:
引用 楼主: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拟合出来的曲线    其实在AX*X+BX+C   中B和C就可以抵消了线阻    但是拟合出来的 ...

明白了谢谢  你做设备的 当然每个可以这么校准会准确性   仪表要是这么校准 利润也不高  会累死 亏死。但是 我在想你要想 精度高 貌似校准才是最好的办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围观中,同做温控表,控制精度多高,得先说测量精度、功率控制方式、负载特性是怎么样的吧,0.01℃不是随随 ...

对的    还有机器的结构  或者说是搅拌循环的方式    如果一个机器的结构不好  或者说内部的循环做不好   你就是再好的算法再牛逼的仪表也恒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明白了谢谢  你做设备的 当然每个可以这么校准会准确性   仪表要是这么校准 利润也不高  会累死 亏死。但 ...

做仪表或者是变送器     如果你不校准    想单纯的靠硬件或者软件来消除误差是很难很难的    再牛逼的硬件搭设    你也消除不了PT厂家的生产误差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大神质疑我的地方吧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质疑我了    因为他们所做的是通用的表   或者是变送器   要满足所有的PT  无论是多长的线    无论是哪个厂家的PT   接上就能用   而且精度还能达到0.01摄氏度    这样确实比较困难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想楼主指的是传感器那里的温度

只是传感器的温度     我无法保证整个箱子都是0.01摄氏度    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楼上所说的叫箱体的均匀度   或者是槽子的均匀度    这个是和箱体的结构   循环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不是我逃避责任    你所说的问题不是我们做控制器要关心的问题    而是结构工程师所关心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做仪表或者是变送器     如果你不校准    想单纯的靠硬件或者软件来消除误差是很难很难的    再牛逼的硬 ...

这个确实是,一般精度高的仪表都是校准出来的,比如做电子秤的,都是用标准砝码校准出来的。如果只是校准出来的,那只要保证硬件各个器件参数的稳定和温漂即可。像楼主这种实验室用的设备,连温漂都不需要考虑太大范围的。有些室外设备-20到70度温漂影响就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神,做块板子让大家试试你的方案,不要0.01度,只要0.1度就行

板子多的是啊    我们都批量生产的    我们公司一年怎么说设备也要走2000台左右    这个都是验证过的      我曾经和一个大学教授沟通过    他用我们的设备    我们给他的设备显示精度是0.001摄氏度    后期我得到反馈是    他用的七个点       中最大的偏差是0.02摄氏度     四个点是在0.005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确实是,一般精度高的仪表都是校准出来的,比如做电子秤的,都是用标准砝码校准出来的。如果只是校准 ...

确实   但是我的关键分压电阻   还是用了精密电阻   10ppm的   对于我们的设备   这个级别的电阻是足够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光吹牛逼也不行啊     这是我的温度采集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我没用过恒流源     也不知道效果    没法 ...

我最近的一个项目也用到你电路中的 lm285这个温漂挺小的  价格也便宜 2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最近的一个项目也用到你电路中的 lm285这个温漂挺小的  价格也便宜 20ppm

是的   不过用285昨天被楼上的大神给  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最近的一个项目也用到你电路中的 lm285这个温漂挺小的  价格也便宜 20ppm

不过要看好驱动电流   最大只能20ma    不过这个驱动电流在基准源里面算是比较大的了

网友:
温度稳定度1mK都不难,难的是准确度

网友U:
我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包括我都对楼主的精度0.01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开头对0.01度的定义是:这个是真实精度   不是显示精度。按照我之前的做电表的经历来理解测温行业,说精度有0.01摄氏度的话,在量程范围内不能跟标准温度超过±0.005℃(因为要留有余量,留多少余量跟厂家内控要求有关系。)。也就是说实际打出来的点与标准的温度差值在整个量程内都小于0.01℃才赶说精度达到了0.01℃。这里大部分人不是精密的温度行业的工程师,对于这个行业具体的定义方式并不清楚。
楼主校准传感器用的恒温箱和出厂时测试的恒温箱不是同一台吧?要是同一台校准,再同一台测试只要被测试对象的稳定性好,两者的误差会相差很小。不用的恒温箱就很考验3者一致性的要求了。首先前后的恒温箱温度相差不能大于0.01℃吧。

网友:
对楼主的恒温槽感兴趣,都想买一个自己用用!

网友:
膜拜下   以前用的恒流方案 AD的24位芯片 价格贵些   电路简单
通过电流就几百ua    效果还不错    能测各种量程的温度   精度没具体计算过

网友:
看个热闹,最近在想恒温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包括我都对楼主的精度0.01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开头对0.01度的定义是:这个是真实精度    ...

我们都是装好机器校准的    槽子里面是液体    每台机器都会用标准的温度计来校准     把温度恒定住之后然后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包括我都对楼主的精度0.01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开头对0.01度的定义是:这个是真实精度    ...

如果是箱子的话   说实话很难做到真正的0.01摄氏度    但是槽子可以    液体的均匀性比较好    而且温度恒定相对空气也是好得多

网友V:
哪儿来那么复杂,楼主这个不难实现,有时候换一种方法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给大家一个方案,TI的ADS1248,自带恒流源和放大,通过四线制恒流源比例测温法加标定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四线制可以消除导线电阻误差,恒流源用的500uA,小电流可以减小PT的自生发热。我大学毕业设计就弄的这个,现在公司里面所有仪器的测温方案都是,以前拿过一块板子去计量局测试,温度传感器随便选的A级PT100(未做挑选),在0-100℃范围内0.1℃的绝对精度。温度波动度可以达到小数点后3位,如果挑选传感器和测温电路上的参考电阻做到0.01的绝对精度不难。没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网友V: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方案没对才觉得难,以前觉得用FPGA实现电机S型加减速很难,资源消耗会很多,但是后面换了一种方法后,只用加减法就能实现S型加减速曲线,资源消耗比传统的T型加减速还少。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以前发的电机加减速控制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3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方案没对才觉得难,以前觉得用FPGA实现电机S型加减速很难,资源消耗会很多,但是后面换了 ...

S型加减速现在单片机就可以做    用Pwm+dma的方式    妥妥的    就是有点占用总线    如果用两个定时器级联   那么不占总线   但是有点耗资源

网友V:
引用 楼主:
S型加减速现在单片机就可以做    用Pwm+dma的方式    妥妥的    就是有点占用总线    如果用两个定时器级 ...

嗯,我们一台仪器30多个电机,用一块FPGA控制的,现在做到的是单步变频,即每一步加减速,速度都会改变,不是用的查表或者等时间间隔计算。单片机需要用很多块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V:
嗯,我们一台仪器30多个电机,用一块FPGA控制的,现在做到的是单步变频,即每一步加减速,速度都会改变, ...

那么多电机肯定不行     单片机片上资源有限      不过单片机也能做到每一步都能加减速    不过耗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V:
嗯,我们一台仪器30多个电机,用一块FPGA控制的,现在做到的是单步变频,即每一步加减速,速度都会改变, ...

加你QQ好友了   希望给个好友位   有空多交流    说不定以后还能有机会合作

网友N:
引用 网友V:
哪儿来那么复杂,楼主这个不难实现,有时候换一种方法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给大家一个方案,TI的ADS1248, ...

三线制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哪儿来那么复杂,楼主这个不难实现,有时候换一种方法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给大家一个方案,TI的ADS1248, ...

对了,用这种比例测温可以不用考虑恒流源的波动,恒流源稳不稳定对采集结果没影响。

网友V:
引用 网友N:
三线制怎么做了?

用四线制吧,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V:
用四线制吧,更好。

使用最多的是三线制的

网友W:
楼主 动态称重的资料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LZ真牛逼。
用廉价元材料做高水平的产品,确实是中国高水平工程师的特色和能力。如果按LZ所述方法用t100实现0.01摄氏度的精度,LZ技术天下无敌了,当然我们可以重新定义精度这个汉字词组在计量方面的新释义。
对空气和液体,不同温度下其比重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高度下温度是不一样的,电工们可以用点温计测量一下地面和头部高度下空气的温度有个1-2度是正常的。
加热时液体的液体流动产生热交换,这个时候是不是不计算精度的,否则0.01度的温差不会产生太大的液体流动。

网友: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O:
隔行如隔山,这些细分行业对外来者来说,至少要半年时间才能明白楼主在说什么,基础语境都没有,楼主把行业秘密全抖搂出来,在座各位也都听不懂。  不如探讨一下引力波探测,这东西算是一个接近零噪音的放大器

网友:
偶测的这么细意义不大,这种设备只要能达到0·1

网友:
度,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设备均匀性,小设备用15个点,每个点的温度差异不超过1%就行了,具体可以看binder,memert和franceetuves的说明书,感觉你跑偏了,并不追求一把狙击步枪可以打的对准,而是整个战场的局势。

网友X:
楼主厉害
我想了解一下精密测量上要做信号调理和滤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系统电源是自制的还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O:
隔行如隔山,这些细分行业对外来者来说,至少要半年时间才能明白楼主在说什么,基础语境都没有,楼主把行业 ...

这也不算什么行业秘密     我觉得行业的秘密在   PID以及自整定这块     我一个PID+自整定玩了五年      但是还有改进的空间    我觉得再玩上五年也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厉害
我想了解一下精密测量上要做信号调理和滤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系统电源是自制的还是成品? ...

个人见解   精密测量要快     一定要快    快你才能做各种滤波算法    因为一些复杂的算法其实还是比较占用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 动态称重的资料可以分享下么

动态称重拼的就是算法     拼的就是对原始信号的处理        但是采集要快    采集慢的话是来不及做处理的

网友:
不明觉厉,学习了。

网友Y:
非常想知道测温是怎么验证或标定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非常想知道测温是怎么验证或标定精度的。

用精密电阻箱打     或者用稳定的温场来校准

网友:
楼主请教下你是不是通过ADC的差分模式和伪差分模式切换来抵消PT100导线的影响?就算换个更长的三线PT100,精度也变化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我现在也在找K型电偶的,MAX6675现在太贵了,得找代替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精密电阻箱打     或者用稳定的温场来校准

感谢回复和分享思路。

网友:
恒温水槽能做到这么高的精度0.01,不错

网友(2020-03-13):
PT100测温我能做到1mK的无噪声分辨率,原始数据,不数字滤波,精度没有校准前提能够保证0.005%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图,没看出来三线制的导线线阻怎么消除啊

初始校准消除导线电阻,如果测量过程发生变化,尤其是温度导致导线电阻变化或者接触点电阻变化 ,我估计他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2020-04-30):
引用 楼主:
这也不算什么行业秘密     我觉得行业的秘密在   PID以及自整定这块     我一个PID+自整定玩了五年       ...

   我的看法是温控精度和自整定无关,只和传感器精度、采样和控制周期、PWM精度、电源稳定性等因素有关,但是自整定研究可能比提高温控精度的研究更费时间,所以说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提高温控精度的话建议暂时搁置自整定这一块。

网友:
牛啊,我现在0.1度都调不好pid

网友:
采样精度很重要,控制精度也很重要吧?

网友Z:
最近试用了很多水槽,精度都是0.3℃级别,还要额外买一块如宇电-AI5600的表搭配用才行。推荐做额温枪的能买上你家的水槽。

楼主:
引用 网友Z:
最近试用了很多水槽,精度都是0.3℃级别,还要额外买一块如宇电-AI5600的表搭配用才行。推荐做额温枪的能买 ...

从开年到五月之前     都是做额温枪校准用的槽子   生产每天都是加班到九点

网友(2020-07-13):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都是做电子行业的    应该知道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你采集出来的AD数据的有效位     测温范围 ...

你这个是分辨率到0.01,温度能稳定在0.01,但怎么能保证就是真实的0.01。

网友:
看成了显示精度了,没想到是控制精度。比想像中的更牛

网友(2020-09-06):
引用 楼主:
从开年到五月之前     都是做额温枪校准用的槽子   生产每天都是加班到九点 ...

正好做0.1°恒温箱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不?

网友:
可能吗,我做温度仪表都20多年了,pr,倍加福,honeywell,罗斯蒙特都不敢吹这个的,你那个只是瞬时标定精度,按照这个逻辑做1ppm的也很容易,关键是你这东西能一直放实验室吗

网友:
很棒 关注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吹牛逼也不行啊     这是我的温度采集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我没用过恒流源     也不知道效果    没法 ...

请问PT100 电压转换成温度是用查表法吗,表的参数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都是做电子行业的    应该知道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你采集出来的AD数据的有效位     测温范围 ...

围观一下,称重的方案怎么提升的?

网友:
用个精度0.001的测温仪器,测量探头放在被测物体上,然后设定值、显示值和测温仪器对比,设定值和测温仪器读数相差0.01度C内我拜你为神

网友:
PT100自身的精度可以做0.01度吗?

网友:
学习下PT100,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网友AA:
PT100的特征曲线是一个3次方的曲线,最好用一元三次方程,取4个点

就像上面电阻箱  最大偏差0.02摄氏度 就是由于拟合的曲线不完全贴合PT100的曲线,有可能有的点会差更多,只是你没测到而已

0.01℃ 这个不是精度,这个是特定条件下的测试非线性数据,也相当于温度的分辨了,

另外还有稳定度、温漂、时漂等等,控制温度方面还有温度均匀度、  还差得远呢!

那个选用的固定电阻,20ppm,你自己算一下 一天内晚上和中午的环境温度10摄氏度变化 光电阻温漂会影响测量数据是多少

网友(2020-10-22):
不明觉厉,老仪表拜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PT100的特征曲线是一个3次方的曲线,最好用一元三次方程,取4个点

哈哈不要搞反了定义。
pt100的特征曲线在先,温度在后。
人们定义了pt的温度到阻值的那条曲线的精确系数,然后规定,按这种参数的曲线来计算,你测到pt100是多少阻值,算岀的温度是多少,这就是在任意温度点的温度值的定义。
听起来很怪吧,但its90国际温标就是这么规定的。铂电阻相当于温度的原器,由它定义温度。因为热力学温度的理论值无法被准确测量。

如果你的温度探头够好,那么并不需要拟合,只要设定你的探头在0度时的那个基准值即可。曲线本身是全世界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不算什么行业秘密     我觉得行业的秘密在   PID以及自整定这块     我一个PID+自整定玩了五年       ...

  大神看下论坛内帖子《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带自整定功能哦)》

  几年前用这个PID做过一个挤塑模具温控,模具的温升滞后有40秒左右,自整定效果不好,后来手动调参数,稳定度也能做到0.01℃
    (编辑:非精度!非精度!非精度!  各位大佬轻拍

  这个PID我没看懂,照着西门子的说明文档调的

  大神看看,给我们分享下见解

网友AC(2021-02-26):
引用 网友AB:
哈哈不要搞反了定义。
pt100的特征曲线在先,温度在后。
人们定义了pt的温度到阻值的那条曲线的精确系数 ...

楼主的可能就是通过仪表加传感器一起,放在标准的3个温度中,求出A/B/C系数,拟合出的曲线,就是不知道整个曲线的误差怎么样,不能光几个点的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A:
PT100的特征曲线是一个3次方的曲线,最好用一元三次方程,取4个点

PT100传感器厂家给的温度-电阻特性的各个系数,实际传感器还是根据等级不一样误差相差大。如果根据实际的传感器测3/4点拟合出曲线确定那三个系数,误差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
强贴  火钳刘明   支持楼主

网友:
感觉电路还是简单的,就是不知道能否达到这么高的控制精度

网友AD(2021-05-26):
采集出来的原始AD值波动范围大不大?如果能做到20bit的有效分辨率,否则,满量程怎么能做到0.01呢?之前有个项目用的24bitADC采集出来进行16个样本进行去最大最小和平均滤波,效果不理想?这里的数据滤波算法有没有推荐的呢?

网友:
感觉这里的难度还不是标定?标定只能补偿或修正硬件的误差,正真起到决定作用还是原始采集的AD值有效精度和温票是最关键的吧,望楼主多分享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E:
哈哈,标注一下,恒流源,此贴招引来了两位顶级大神;另外,本坛做这个有楼主能力的人不少于100人;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采集出来的原始AD值波动范围大不大?如果能做到20bit的有效分辨率,否则,满量程怎么能做到0.01呢?之前有 ...

滤波   推荐中值滤波+卡尔曼    不过中值滤波的深度自己去把握    要看PID运算的周期  要在PID运算之前至少输出一个当前有效值    而且传统的中值滤波很耗CPU的资源    建议用快速中值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哈哈,标注一下,恒流源,此贴招引来了两位顶级大神;另外,本坛做这个有楼主能力的人不少于100人;O(∩_∩ ...

恒流源的目前也在做    目前开始着手做  温控模块    通过MODBUS   挂在PLC上的那种    用恒压源的话  实验设备上还是不错的    但是通用性确实比较难做    所以目前也改恒流源方案了     目前PT的方案没有什么问题   在做TC的时候   遇到了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干扰问题    在做一种有磁性铁块的时候   大概到200多摄氏度的时候    温度就会跳动   PID目前   恒定的很好   而且也不过温   就是这个干扰让我很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的可能就是通过仪表加传感器一起,放在标准的3个温度中,求出A/B/C系数,拟合出的曲线,就是不知道整 ...

上面有图   你可以看一下    是用标准电阻箱打出来的     三个点肯定是准的   在点与点之间  最大误差好像是在0.02摄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图   你可以看一下    是用标准电阻箱打出来的     三个点肯定是准的   在点与点之间  最大误差好 ...

你这个电阻箱的误差都不小,0.01~100欧,各个档位的电阻误差是多少?

网友:
杭州zoglab 专门做水槽啥温控校准气象设备的,那东西很贵,具体精度控制真忘记了,好像已经达到国际最佳了吧,lz可以了解一下,如果lz有这个本事可以应聘一下啊,哈哈!
好像一个pt1000探头就几w一个!

网友(2022-01-26):
楼主我们需要一个恒温油槽,你有推荐的吗?精度能有个0.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都是做电子行业的    应该知道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你采集出来的AD数据的有效位     测温范围 ...

先把分辨率和精度的概念搞清楚。。。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AB:
哈哈不要搞反了定义。
pt100的特征曲线在先,温度在后。
人们定义了pt的温度到阻值的那条曲线的精确系数 ...

终于找到你了
请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牛逼了啊

网友:
只有特定条件才有可能

网友:
所以到底实现了什么呢?
也就是稳定到0.01度吧? 这个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