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写51的代码,结果给STC写程序的时候杯具了。。。

楼主(2020-01-07):
片子应该没有坏,放开发板里还能跑走马灯。。。。

是哪里搞错了呢?请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把下载软件升级下吧

网友:
串口选对没?MCU接晶振没?Rx和Tx接反没?
楼主用的下载软件太旧了,请下载最新版的。

网友:
蕊片 型号 選錯了?
最俊一行提示為蕊片工D不对

网友:
下程序应该不会搞坏芯片吧

网友:
换个高版本的下载程序吧

网友A(2020-02-16):
不知道为啥
STC ISP V6.86版本的无法下载,换成V6.80版本的恢复正常

网友:
我都没有看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
STC ISP V6.86版本的无法下载,换成V6.80版本的恢复正常

有同感 STC89C52RC  就只有几个中间版本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同感 STC89C52RC  就只有几个中间版本能用

我当前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把STC那个1400多页的PDF的每一页的蓝色水印和上下两边的公司名电话号给一个个删掉,看着闹心上,用黑白打印机打出来,那个蓝水印更上火

网友:
看到这个下载界面勾起了上份工作的回忆

网友:
  老mcu用老版本软件!!!

网友:
提示芯片ID型号不对,是不是烧录软件不匹配

网友:
会写 51 的人,并不代表就能使这全宇宙第一的芯片吧?!

网友:
第一软件版本太老,第二,com口好像没有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