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一个2t笔记本硬盘,diskgenius扫了下,惨不忍睹:(

楼主(2020-01-08):
为何优秀柱面这么少
扫其他盘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盘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呢

在3皇冠店买到,店铺评分高于同行30%,发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盘

如果某宝没有关闭卖家信用历史,对卖家商品质量应该有更好了解吧,现在卖家即使卖了烂货,买家也很难看到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呀

刚开始扫,你没看优秀的比率么?这是新盘

网友:
只能说不在京东买,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网友B:
官方翻新盘吧?

网友B:
型号你遮住干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型号你遮住干嘛啊

同意,没有型号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还有,LZ也不说怎么接的硬盘,直接插主板上和通过USB2.0的扩展线速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后者有几个优秀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回家扫扫刚在京东买的硬盘…

网友B:
京东买,好像有点花冤枉钱的感觉

某宝有个“北京硬盘之家”,也有行货盘卖,比如日立,保修也是用户直接对官网,价格实惠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你遮住干嘛啊

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没有型号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还有,LZ也不说怎么接的硬盘,直接插主板上和通过USB2.0的扩展线速度 ...

sata接口直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买,好像有点花冤枉钱的感觉

某宝有个“北京硬盘之家”,也有行货盘卖,比如日立,保修也是用户直接对 ...

这家笔记本硬盘,好像没有机械硬盘

网友B:
让我看看硬盘型号~~

序列号,你遮住一点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看看硬盘型号~~

序列号,你遮住一点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翻新盘吧?

怎么知道是否翻新盘呢

网友D:
可以用软件读取到使用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否翻新盘呢

好吧,看过了

比如日立,官翻是特别的型号,型号最后的尾数不一样;
西数那些,看下标签有无翻修之类的字样,盘体是否有刻字之类;

然后,更专业的,我也不会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软件读取到使用时间的

官翻是全新的清零数据的,这个没用

网友:
这能扫出个啥子哟,看一下上电时间还差不多

网友:
电子产品这种东西还是建议京东买,淘宝假货率太高了。至少京东买到假货有售后

网友E:
之前买过淘宝2T 200多元全新,回来扫一下,赶紧退掉

网友:
WD20SPZX,恭喜,叠瓦盘

全新的叠瓦盘全优秀应该没问题,但如果叠瓦+翻新,那就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买过淘宝2T 200多元全新,回来扫一下,赶紧退掉

买的也是笔记本硬盘么  你用什么软件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翻是全新的清零数据的,这个没用

官翻什么意思,不是都是js翻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翻什么意思,不是都是js翻的么

数码产品,厂家那么多坏的寄回去,他们可以拼凑出好的啊,所以叫官翻,苹果手机,电脑那些,不挺常见的吗?明码实价标明官翻

但是个人亲身经历,维保回来的盘,多少都不太好了,坏道,异响,发热,外观磨花等。。。。。

js是把管翻盘,当真的全新盘卖罢了

网友F:
diskgenius扫苗不一定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skgenius扫苗不一定准

。。。。。算可以了吧。。。。。

网友:
上一下标签吧,看看是不是翻新盘

网友G:
上官网,可以查到出厂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官网,可以查到出厂时间

通过序列号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skgenius扫苗不一定准

那应该用什么扫?

网友:
同款硬盘,官网查序列说是oem盘,只有2年店保
价格是便宜,质量性能确实不咋地,hdtune测试只有100m/s上下

网友:
我有个盘也是用的diskgenius扫的,每次扫好像不一样。

网友F:
以前用mhdd扫,现在可能不支持大硬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过序列号查么?

是的,可以查到出厂日期和保修期,就知道是不是二手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mhdd扫,现在可能不支持大硬盘了。

mhdd是不是要进DOS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可以查到出厂日期和保修期,就知道是不是二手盘了

关键序列号通过特定软件可以修改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序列号通过特定软件可以修改的?

盘上贴有标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盘上贴有标签的

这个纸js很容易换吧?
搜了下竟然在质保期内,但是性能为何这么差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纸js很容易换吧?
搜了下竟然在质保期内,但是性能为何这么差呢

可以换,但这个是有唯一性的,而且可以查询日期,换的意义不大

网友:
机械本盘这性能还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纸js很容易换吧?
搜了下竟然在质保期内,但是性能为何这么差呢

硬盘保3年?你这个不足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换,但这个是有唯一性的,而且可以查询日期,换的意义不大

一个sn可以贴到很多硬盘上,这唯一性还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保3年?你这个不足3年?

贴纸可能被js换过了,sn可能是别处搞来的,不是原来的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