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SerialPort类 事件触发接收数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08):
最近用C# SerialPort类做单片机上位机程序,发现一个问题:
     单片机一次发送一批数据(400字节左右)到上位机,上位机利用事件触发方式接收数据。
     刚开始数据接收非常不稳定,上位机经常数据接收不完整。
     后来我在事件处理函数最开始处加入了500ms延时,则每次数据接收就完全OK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感觉这样虽一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感觉这样会影响接收的实时性。
    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让事件触发接收既实时,又能保证数据接收完整?
    下面是我的事件处理程序演示代码:
void comm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Thread.Sleep(500);//这个延时非常重要

        int n = sp.BytesToRead;//先记录下来,避免某种原因,人为的原因,操作几次之间时间长,缓存不一致
        byte[] buf = new byte[n];//声明一个临时数组存储当前来的串口数据
        sp.Read(buf, 0, n);//读取缓冲数据

        //因为要访问ui资源,所以需要使用invoke方式同步ui。
        this.Invoke((EventHandler)(delegate
        {
                for(int i;i<n;i++)
                {
                        textBox1.text += buf[i].ToString();
                }
        }));
}

网友:
数据接收事件,跟单片机的串口接收中断是一个意思,搞个缓冲区,再搞个超时信号量,就可以了

网友:
数据接收本来就不是一次性收完的,可以分很多次,每次大小不一。你总想一次接收完,所以只能加延迟,早来的不理会,存在缓存里。
你这个接收函数只管接收,把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每次收到都继续保存,直到接收长度符合你的需要,再去处理,不用加延时,就实时了。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你可以每次触发事件的数据都输出 一下看看,正常应该就是可能分成几次收到的,然后你处理一下缓存一起再处理就行了。(如果你数据发送间隔很短的话也有极端情况是两次数据包合在一起)

网友A:
这属于串口和tcp数据处理的基本常识:粘包与分包处理
粘包,多个数据包合在一起同时收到
分包,一个数据包被分成多个分时送到

网友:
这么做想不卡死都难

网友:
用tickcount对比两次接收时间,差别不大的当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串口和tcp数据处理的基本常识:粘包与分包处理
粘包,多个数据包合在一起同时收到
分包,一个数据包 ...

多谢指教,看来要再更深入学习一下了。

网友B:
根本不是这样用的,一个中断接收数据,收到的数据全部串在一起,然后根据协议头,尾再从数据中间提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是这样用的,一个中断接收数据,收到的数据全部串在一起,然后根据协议头,尾再从数据中间提取出来 ...

你好,能否给个简单的示例程序,谢谢!

网友:
弄个list去接收数据,每次接收都产生委托,委托用互斥委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是这样用的,一个中断接收数据,收到的数据全部串在一起,然后根据协议头,尾再从数据中间提取出来 ...

按下面这样可以吗?

void comm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Thread.Sleep(500);//这个延时非常重要

        int n = sp.BytesToRead;//先记录下来,避免某种原因,人为的原因,操作几次之间时间长,缓存不一致
        byte[] buf = new byte[n];//声明一个临时数组存储当前来的串口数据
        sp.Read(buf, 0, n);//读取缓冲数据

        for(int i=0; i < n; i++) FrameBuff[LastLocal + i] += buf[ i ] ;  //当前数据存入帧缓存
        if((FrameBuff[0]==0xaa)&&(FrameBuff[LastLocal + n -1]==0xa5)) //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则立即处理并清零
        {
                 .......//一帧数据处理程序
                for(int i=0; i < LastLocal + n; i++)  //帧缓存清零。
               {
                     FrameBuff[ i ] = 0 ;
               }
               LastLocal = 0 ;
        }

        //因为要访问ui资源,所以需要使用invoke方式同步ui。
        this.Invoke((EventHandler)(delegate
        {
                for(int i;i<n;i++)
                {
                        textBox1.text += buf.ToStrin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