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能象232一样监控吗?

楼主(2020-01-08):
以前在2个232中间再接一个232线,接到电脑上监测输出输入数据,问一下,如果是2个485中间可以接一个485接到电脑监测485数据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485肯定可以啊,232是不是要看驱动能力,一般也没问题

网友:
485可以并接的啊,你可以监听到数据连路上的所有数据

网友:
485更是可以的!232有时候反而需要加隔离器

网友:
1. 这段线不能太长,超过厂商定义那对绞线的线长或过小的线径。
2. 这段线须在厂商建议少于 485 连接的数量,线的两端都要接上终端电阻。
3. 使用要低于厂商规格的速率,且极性勿反接,线上的器件需上电并运作中。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接10个也可以

网友:
485更好接,本来就是并联到总线上的。加个监控设备相当于并多一个节点。

网友:
能监控。但是呢,猫了个咪的。收和发的数据都是混在一起的,没有232那样可以收和发分开。但是也有好处:顺序看的更直接一些。

网友:
485本来就是总线,可以挂多个设备的,232一般只能点对点,如果要一对多不能tx接在一起不然会烧接口

网友:
485可以直接并联,232不可以。

网友:
可以的,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并在一起只能全接收,我一般是在关注的收发器后端加逻辑分析仪,收发一清二楚

网友:
可以的,我有做就种工具,接电脑USB上显示两个串口,然后485的收和发分别显示在不同的串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