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看从交流 220V 半波取电给 MCU 供电的管子型号

楼主(2020-01-08):
这是使用了复旦微 MCU 的一款产品,从 220V 交流通过 1N4007 取半波,然后用一个管子强行降压到 12.8V,再用 47uF 的电容滤波,得到 11.4 左右的直流电源,最后给 LDO 供电,再得到 3.3V 给 MCU (FM3312) 供电。

这个管子的丝印是 S1,能强行降压的估计是 NPN 高压管,它的 C 极有 304V 的峰值,B 极通过稳压二极管降到 12.8V(峰值,无滤波电容),所以 E 极输出的应该是不会大于 12.8V 的脉冲,经过 47uF 电解对 50Hz 滤波得到稳定的 11.4V 直流电源。

L 火线 ---> 1N4007 --> 24K --> 24K ---------+------------------>  C 极 (304V 脉冲)
                                            |                     =+==============
                                            |                      |
                                            |                      `---> E 极 -----------+----> 11.4V 直流 ---> LDO 3.3V ---> MCU
                                            |                                            |
                                            |                                           47uF
                                            `---> 1M ---> 1M -+-> B 极 (12.8V 脉冲)      |
                                                              |                         GND
                                                          12.8V 稳压管
                                                             GND

N 零线 <--- 1N4007 <--- 参考地 GND

我的疑问是:

1、这个管子只是 SOT-23 耐压值有这么高?
2、当 C 极脉冲截至时,EC 反向电压约 10V,这个似乎没太大问题,是不是?
3、有哪位兄弟知道这是啥管子吗?
4、标号为 U7 ,有没有这种 IC?

PS 修正一下:
=========
240K 改为 24K

网友:
13001三极管?

楼主:
谢谢兄弟的信息,不知道这一类芯片能不能扛得住频繁的上电和断电?

因为这一块电路在没有动作的时候就被完全掐掉了,

我很担心不停的上电和掉电会不会导致 IC 击穿挂掉,

有没有用过的兄弟介绍一下。

楼主:
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 13001,但没找到有这个丝印的生产厂家。

网友A:
写着U7不一定是三极管啥的!三极管一般表Q7吧?看一下板子其他的三极管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U7不一定是三极管啥的!三极管一般表Q7吧?看一下板子其他的三极管的标注! ...

这块板子就这一粒管子,其它的是 LDO 和霍尔传感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13001 的 Vbeo 极限值是 7V ,掐电的时候电路上的 Vbeo 是 11V 左右 ...

PS:

当然在没有电容的情况下,纯理论上的回路是不通的,应该没有反向电压的问题,

但实际电路中的电极电容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B:
304V 怎么变成 11.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V 怎么变成 11.4V的

NPN 的基极(B)电压钳制了发射极(E)的输出电压。

网友:
奇怪的设计,U8看着就是个开关电源芯片,怎么还需要直接电阻干下来呢?是不是理解错了,这只是测量电压的?

哦也不对,分压测量电压的是上面那几个电阻,这个三极管部分还真是个稳压电路

网友C:
关于耐压问题,楼主可以了解一下onsemi的ncp785a之类的高压线性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耐压问题,楼主可以了解一下onsemi的ncp785a之类的高压线性稳压器

感谢兄弟的资讯,这款 IC 应该是比较贴近我这块板子上的应用了,就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信息,不知道这一类芯片能不能扛得住频繁的上电和断电?

因为这一块电路在没有动作的时候就被 ...

灯具上面用的不少,可靠性应该还是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具上面用的不少,可靠性应该还是有保证的

谢谢,那应该是可以实用的了

网友C:
楼主位有两个电阻是不是烤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有两个电阻是不是烤焦了

没有烤焦,那是光线问题,看 7 楼全景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资讯,这款 IC 应该是比较贴近我这块板子上的应用了,就是价格不便宜   ...

还有MP150   AP8012H这类高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MP150   AP8012H这类高压DCDC

这些不适合该应用的要求:超低的静态工作电流,连 MCU 在内大约只有两三百微安的消耗。

网友F:
那么便宜的方案应该不是用在工控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便宜的方案应该不是用在工控上面的

是的,民用市场的产品,拼成本的。

网友G:
400V耐压的NPN管子就可以,比如MMBTA44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0V耐压的NPN管子就可以,比如MMBTA44

谢谢兄弟的信息,我准备采购一些管子回来测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信息,我准备采购一些管子回来测试。

不要买太烂的,放大倍数最好能够大于1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买太烂的,放大倍数最好能够大于150

多谢多谢,这种高压管子放大倍数一般都较小,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