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enwrt下如何记录程序运行的日志

楼主(2020-01-08):
在ubuntu下直接运行 nohup  , LOG就可以保存在nohup文件下

那在openwrt下呢
1、我直接运行nohup,提示没有安装,在openwrt在怎么安装nohup呢?
2、如果不安装nohup,在openwrt下有没有其他办法保存程序运行的LOG呢?

楼主:
再请教下,我的设备没安装opkg工具,我如何安装coreutils-nohup呢
这个工具如何安装呢?网上搜了下说还要编译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我的设备没安装opkg工具,我如何安装coreutils-nohup呢
这个工具如何安装呢?网上搜了下说还要 ...

不考虑依赖的话,官网找或自己编译出来ipk包,
当做.tar.gz解压,解压后里面的data.tar.gz再解压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依赖的话,官网找或自己编译出来ipk包,
当做.tar.gz解压,解压后里面的data.tar.gz再解压到/就是 ...

您是说,openwrt下安装软件都需要这样吗?

官网直接下载安装包,然后安装

或者自己编译?(这个编译怎么编译呢)

网友:
在官网上下载对应的sdk,软件源码,然后make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openwrt下安装软件都需要这样吗?

官网直接下载安装包,然后安装

抛去依赖管理系统,opkg基本安装流程就是上面那样

当然nohup这种无依赖的命令,直接一个nohup文件放进去也是能用的

如果不退出当前session,可以用类似下面方式应急
FOO 2>>LOG >>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