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发继电器触头容量求教, 是分断电流在限制么?

楼主(2020-01-08):
如图。
我的应用是个电阻+电容,就是给电容预充电的。500MS 就结束了。电压80V ,峰值电流5A
那么在触头吸合时,触头电压很小,所以允许比较大的电流,当充电结束时,电流很小,触头间电压才升高, 这样的话这款产品可以使用吧。

就是触头容量指的是分断容量,而不是吸合时容量(电流)

网友:
帮顶,以前没有注意这块

网友A:
触点的技术难点,在于大电流的烧蚀和断开时的拉弧。前者是电流,后者是电压。

网友:
这种曲线,一般是分断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的技术难点,在于大电流的烧蚀和断开时的拉弧。前者是电流,后者是电压。 ...

好多标的触头容量是VA。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峰值电流限制和额定电流。
如果是VA,我看我这个应用可以用这个。闭合时只考虑峰值电流,断开时考虑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