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EE 上位机是用什么语言平台开发的?

楼主(2020-01-08):
USBEE  上位机是用什么语言平台开发的?尤其是控件很漂亮。

网友:
先用PExplorer分析,发现它调用了mscoree.dll,所以是.net。然后在文件目录中找到Microsoft.VisualBasic.PowerPacks.Vs.dll,大概就是VB.net。

网友:
vb.net   之前把他的dll包了一层再用vc写解码过  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