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无线开关坏了?如何处理?

楼主(2020-01-08):
用了有4年了,前段时间估计是电池没电了,换上了12V23A柱形电池,正常了一个星期,今天怎么按都没法点亮卫生间的灯了。。。。按一下,有个电源指示灯能闪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没电了。

网友A:
卫生间的灯坏了吧,不关控制开关问题。

网友B:
正常时按下是常亮,那应该是买到次品电池了

网友C:
那 23A 电池没电?或电池座子接触不良?!
最好的方法是整套含灯全部都换新估计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 23A 电池没电?或电池座子接触不良?!
最好的方法是整套含灯全部都换新估计就没事了。

这个开关能闪一下,说明电池应该是有电.也因为是刚换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生间的灯坏了吧,不关控制开关问题。

我怀疑是灯坏了,用这个控制见机,暖风也开不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时按下是常亮,那应该是买到次品电池了

也不可能是常亮,这个遥控开关的原装电池用了4年都正常,直到现在才换上新的,新的用不到两星期就没电?这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能闪一下,说明电池应该是有电.也因为是刚换的电池啊.

好吧!慢慢搞,相信最后是会有结果的。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电路板上的IC管脚是不是虚焊了,要仔细看,晃动芯片看管脚有没有分离。

网友:
先简单的用万用表确认一下电池的状态呗?
可能是电池比较垃圾,也可能是待机电流太大,也可能是接触不好,也可能是啥啥啥坏了。。。。。
毕竟刚刚换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