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幼稚的问题:小于10pF的电容应用在什么场合呢?

楼主(2020-01-09):
这个问题估计会被人耻笑了。可是我确实没用过,最小也是晶体两端,有10pF的。看网上有0.1pF起,10pF以下近百种容量,请问各位,这些电容什么场合使用呢?只有高频补偿,或者射频匹配才需要吗?

网友:
如射频、通讯

网友:
频率越高用到的分类就越细。

网友A:
大家来围观,积分六千的坛友不知道pf级别的电容用在哪里,大家一块来笑话他,好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B:
低通绿波电龙(滤波电容)

网友:
最简单的晶振电路,很多都6、7pF

网友:
电容大小跟工作频率最直接, 随便找些射频,高频的电路大多都是PF级别的。

网友:
带宽限制啊,高频率信号大放大倍数,n、p电容太常用了

网友C:
主要射频电路使用,比如功放级间调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射频电路使用,比如功放级间调匹配。

级间匹配,一般要求电容耐压多少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级间匹配,一般要求电容耐压多少V呢?

应该是阻抗匹配,达到最大功率输出,耐压值不大,常用的功放也就50V以下都够用了,我是搞软件的,看过他们用10pf以下的电容去调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来围观,积分六千的坛友不知道pf级别的电容用在哪里,大家一块来笑话他,好吧,我也不知道 ...

灌水也可以到达6000的,like me

网友:
在高频电路里几个pF的电容很常见,楼主看看无线电通信类别的资料,很常见这种电容

网友:
楼主大智若愚,在给坛友挖坑嘛

网友:
主要是射频和高频放大,滤波通道很常见。

网友:
楼主,可以装逼用,需要一个100nF的,用1万个10pf的并联,板子满满的贴片电容,看着就很高级。

网友D:
调WIFI电路的射频匹配,常用的是3.3PF以下和3.3NH以下

网友:
楼主挖坑,模电在高频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呵呵

网友E:
之前调试光通信电路,用了0.1pF的电容,虽然这个容量误差很大了,但是0.1pF,0.2pF,0.3pF的电容效果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调试光通信电路,用了0.1pF的电容,虽然这个容量误差很大了,但是0.1pF,0.2pF,0.3pF的电容效果就是不 ...

0.1pf的封装多少?感觉寄生影响很大了吧

网友:
看这个意思,楼主纯属好奇。这么小容量的电容基本是射频电路中做阻抗变换,阻抗匹配的。再有就是信号滤波

网友F:
1~2PF的应用环境,分布电容占的比例就很高了吧?分布电容的误差很可能就超过这个1pf的容量。怎么获得稳定的参数呢?

网友:
哈哈,涉猎的领域不一样。

网友:
啥时候会在圆图上画圈就知道这货干啥用了

网友:
好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
调一次天线匹配,就知道这些玩意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PF的应用环境,分布电容占的比例就很高了吧?分布电容的误差很可能就超过这个1pf的容量。怎么获得稳定的 ...

不需要考虑分布参数,因为你就是带着分布参数用网分调试的。比如某两个点之间的分布电容是1pF,然后加0.5pF,匹配好了,那以后生产的时候也只要贴0.5pF就OK了

网友:
高带宽的TIA电路中反馈电容小于0.1p,有没有什么比较好解决的方法,目前是用两个电容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WIFI电路的射频匹配,常用的是3.3PF以下和3.3NH以下

您调试射频匹配的时候,用什么设备呢?网分,还是综测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调试射频匹配的时候,用什么设备呢?网分,还是综测仪?

一般先软件计算好,做板的时候在电容位轩预留多个空位,用网分,频谱仪,高信号发生器(综测仪也可当信号发生器用),边焊边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调试射频匹配的时候,用什么设备呢?网分,还是综测仪?

网分预调,仪器(Litepoint的IQxel或者国产极致汇仪的itest)射频指标测试确认

网友:
射频 今天刚用到一个0.5p的

网友G:
想起来中学看矿石收音机不需要电源,自己弄了没声音。我觉得老师那时候应该也讲不明白。有谁矿石收音机有声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通绿波电龙(滤波电容)

你是看B站多吧,我经常看到这个弹幕

网友:
比如蓝牙模块,天线部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起来中学看矿石收音机不需要电源,自己弄了没声音。我觉得老师那时候应该也讲不明白。有谁矿石收音机有声 ...

我有一个,现在没得听了,只好自己弄了个发射器才能听 ,后来耳机坏了,就没再听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