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avan上搭建了git服务器后克隆仓库报错

楼主(2020-01-09):
开启opt后安装了git包,创建空仓库和添加SSH公钥都已经成功,可以在PC端通过git bash进行SSH免密登录,
clone的时候报错 sh: C:/Program: not found

同样的方法在ubuntu虚拟机上可以clone成功
哪位高手可以给指点下?多谢~

网友:
路径有空格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提示到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git默认安装在了c盘Program Files目录,这个目录有个空格,把目录截断了,于是显示c:/Program找不到。
实际上我命令中git-upload-pack路径的写法在windows下是不正确的,应该写成//opt/bin/git-upload-pack,否则会在这个路径前自动加上本地git的安装路径。
问题解决,感谢提醒~

网友A:
Padavan不是路由器么?
你的Padavan用的什么路由器硬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avan不是路由器么?
你的Padavan用的什么路由器硬件呢

是路由器,用的小米mini,挺好用的呀。我就插个U盘拿它当小服务器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路由器,用的小米mini,挺好用的呀。我就插个U盘拿它当小服务器用了。

你的Padavan是自己编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adavan是自己编译的么

不是,直接下载的镜像用breed烧的。
自己编译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定制,不过如果自己编译的话可以把不需要的插件全都去掉吧,弄个纯净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下载的镜像用breed烧的。
自己编译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定制,不过如果自己编译的话可以把不需 ...

搞breed,是不是要拆flash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breed,是不是要拆flash芯片

第一次刷的时候操作正确就不用,用winscp把breed镜像传到路由器,然后ssh登录,用命令把breed覆盖到bootloader区就可以了。
如果这一步出问题了那就是变砖了,那就只能拆flash用编程器了。我很幸运没出错

网友B:
git server 需要很大的内存。
路由器跑几天,估计就宕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路由器,用的小米mini,挺好用的呀。我就插个U盘拿它当小服务器用了。

U盘是扩展文件系统么?新的安装都在U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是扩展文件系统么?新的安装都在U盘上?

是扩展,把U盘挂载到/opt目录上开启opt功能,这样opkg就能用了,就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扩展,把U盘挂载到/opt目录上开启opt功能,这样opkg就能用了,就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

opkg安装软件是到U盘上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it server 需要很大的内存。
路由器跑几天,估计就宕机了。

我用斐讯k2刷openwrt,装svn服务器,内存要求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kg安装软件是到U盘上么?

是的,会装到/op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斐讯k2刷openwrt,装svn服务器,内存要求不大吧

这个svn服务器无法放很多文件上去吧?万一损坏麻烦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斐讯k2刷openwrt,装svn服务器,内存要求不大吧

>128M,  SVN 没有太大问题。 但建议至少 512M。

有条件,建议咸鱼买个二手的暴风等小型服务器。 路由器仅作路由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svn服务器无法放很多文件上去吧?万一损坏麻烦大了

是的。 文件不建议太多。
但是一般不会损坏。    建议经常做同步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8M,  SVN 没有太大问题。 但建议至少 512M。

有条件,建议咸鱼买个二手的暴风等小型服务器。 路由器 ...

事实上k2只有64M内存呢,我感觉也还行,不过也只有我个人使用而已

网友:
感觉好有趣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文件不建议太多。
但是一般不会损坏。    建议经常做同步备份。

你用什么软件做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做同步的?

个人路由器,目前只处理IP与域名映射。
自己买了个暴风,做服务器。